粘动圈、轴尖用什么胶水比较好呢?

楼主(2019-05-13):
前几天看到一本老的仪表维修书,上面提到了一种化学胶水,用赛璐璐溶于香蕉水做成,用来绕动圈时定型用,不知道年长点的师傅 有没有印象,以前有这样的胶水吗?现在赛璐璐原材料不好找,不知用这种胶水粘轴尖好不好,用虫胶粘的轴尖总觉得不够牢靠。

网友A:
知道电影放映带吗?见过放映带断了如何粘吗?就是你说的什么“露露“粘的。
希望回复对你有帮助

网友B:
赛璐璐特别容易找到的,买个乒乓球就可以了。
不过,当年我是用硝基清漆,没用过赛璐璐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赛璐璐特别容易找到的,买个乒乓球就可以了。
不过,当年我是用硝基清漆,没用过赛璐璐胶。

就是赛璐璐胶干的快不快?粘的老不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赛璐璐特别容易找到的,买个乒乓球就可以了。
不过,当年我是用硝基清漆,没用过赛璐璐胶。

乒乓球是赛璐璐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乒乓球是赛璐璐做的吗?

是的,是赛璐璐的。

网友D:
现在的乒乓球很难说的,建议先买一个剪一条用火烧一烧试试,一点就着的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乒乓球很难说的,建议先买一个剪一条用火烧一烧试试,一点就着的才是

是行家......

网友:
用漆片就行,就是虫胶漆。其他东西粘上后发现不合适跳楼去??虫胶用酒精就溶解了。别人不告诉他!

网友:
游丝修过,这个线圈太细了,还没搞过。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电影放映带吗?见过放映带断了如何粘吗?就是你说的什么“露露“粘的。
希望回复对你有帮助

早期的电影胶片是赛璐璐的,那东西危险容易引起火灾,以后都是用安全胶片不能溶于香蕉水做胶水了。
目前只能用乒乓球加香蕉水,这个可以调的比较浓粘半轴好用。

网友:
您还是用虫胶吧,虫胶粘的不合适,还有修改的可能,用别的胶就是一锤子的买卖,粘歪了就像楼上所说,后悔的跳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