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我了买了几块MP3解码板,连接有源音箱放音乐发现声音很小,怎么办?

楼主(2019-05-13):
这种MP3解码板是AUX线路输出的,接5V电源,该有源音箱接光驱,CD机声音很大,接MP3板声音很小,不知加5―10倍运放前级能不能增加音量?

网友A:
把破3的声音调大?。声音就大了。多数MP3板不用前置的,输出信号足够用了。

网友B:
不知道什么样的MP3解码板,一般的都可以用上面的+—调声音大小,正如楼上所说的,输出信号足够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破3的声音调大?。声音就大了。多数MP3板不用前置的,输出信号足够用了。

不是插耳机输出那种MP3播放器,这种只带面板和电路板插卡和USB,只有线路输出,没有音量电位器,有源音箱音量开最大声音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什么样的MP3解码板,一般的都可以用上面的+—调声音大小,正如楼上所说的,输出信号足够强了

不是插耳机输出那种MP3播放器,这种只带面板和电路板插卡和USB,只有线路输出,没有音量电位器,有源音箱音量开最大声音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插耳机输出那种MP3播放器,这种只带面板和电路板插卡和USB,只有线路输出,没有音量电位器,有源音箱 ...

都是直接带功放就响的。MP3的输出信号足够大了。会不会你接错线了?

楼主:
MP3接收录机的功放板声音很大,接这台山水有源音箱声音很小

网友:
这种板子大多数带有电子音量控制,长时间按压▷▷或者◁◁键即可控制音量,关键是它具备记忆功能,不懂不会操作以为它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插耳机输出那种MP3播放器,这种只带面板和电路板插卡和USB,只有线路输出,没有音量电位器,有源 ...

这种一体板本身就有音频芯片输出的不比那种CD声音小,一般也是有按键来调整音量大小的。

网友:
我也买过这种板子输出音量都很大,基本和CD差不多,可能你的接线有问题,仔细地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