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收音机中周的业余制作

楼主(2019-05-14):
      中周是超外差式收音机中,一种特有的、具有固定谐振回路的变压器,又称中频变压器。调节磁帽、磁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谐振频率。在电路中起到传递信号、匹配阻抗、提升选择性的作用。
      常规的晶体收音机中周都是单调谐式,结构较简单。为了与晶体管的输入、输出阻抗匹配,以及与中周的谐振回路阻抗匹配,初级有抽头。抽头在初级中的比例,影响输出阻抗与谐振回路阻抗的匹配和信号传递效率;次级与抽头主绕组的比例,不但影响前后级的阻抗,还影响信号传递量和选择性。
      谐振电容与线啳电感相适应,其容量大小与中放增益和稳定性关系极大。理论与实践都泟实:电容量大的中周,电路分布电容对其影响小,稳定性较好;电容量小的中周,损耗小、增益损失小。从LC充放电上理解,在频率不变的情况下,电容大,需要充电的电流也大;线圈少,储存能量也越少。谐振电容越大,越需更大的信号能量才能谐振,所以输入信号损耗越大。
      常见的谐振电容数据:电子管中周180P,晶体管TTL 7x7小中周140P,标准的TTL-2 10x10中周200P。

      Q值影响收音机的选择性,Q值越高,选择性越好。降低线啳的直流电阻、增大磁性材料、增加屏蔽罩与线啳的间距,都能提高Q值。通频带与声音频响有关,越大音域越宽,但选择下降。双调中周由两个单调中周组成,耦合分外部和内部两种形式,不但选择性好,而且通频带也比单调谐好。
      LC谐振需要消耗功率,中周与低频变压器一样,在传递信号的过程中也是有损耗的,电感量大的比电感量小的损耗小。双调谐比单调谐损耗多,必须提高中放增益来弥补。阻抗匹配、电压传输比对增益影响极大。
熟练掌握这些基础知识,就可以灵活地按需求自制相适宜的中周。
变频、中放增益不高的,或是天线磁棒短而细的,就按谐振电容小的数据来制作;带有高放或三级中放,或接收条件好的,就按谐振电容大的数据来制作。  电台密集的,应选择双调谐,提高选择性。

      在业余制作甚至专业生产中,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往往在电路设计上绞尽脑汁,却忽略了中周在整个收音机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当前缺乏技术规范的市场里,中周质量鱼目混珠的情况,制作优良收音机时,中周的制作极为重要。

       中周谐振频率与电感、电容的设定与计算
中周的谐振频率常见为455KC与465KC;谐振电容为120~1000PF;谐振线啳必须与配置的电容匹配,其计算公式为:f=1/[2π √(LC)]
有个计算LC谐振的小软件:LC谐振频率Ver1.20,使用很方便。

       谐振线啳的抽头,决定了晶体管输出、输入阻抗与谐振阻抗的匹配,其计算对于许多人,都是比较复杂和抽象的,而且由于中放三极管的输出阻抗与谐振阻抗,也不是要求很准确,在业余制作中,只要掌握以下几点就足够了:
       1.晶体管三极管输出、输入阻抗比谐振阻抗小得多,因此,晶体管连接的是啳数少的绕组。理论计算的初级抽头在3.6:1处,即27.8%处,国产TTF-1、-2、-3型中周就基于这种理论。
       2.对比和计算各型中周数据,以及在实际应用中,发现往往为追求稳定性,将谐振电容增大,常见最大的为1000PF。由于电感量相应下降,中周初级信号输入(集电极)绕组的电感量,如按阻抗匹配就非常低。比如:谐振电容1000PF时,总电感量为117UH,如按阻抗匹配的3.6:1抽头,其电感量仅为9UH,这样会对信号的损耗巨大。因此,不得不避免损失过多,改变抽头比例,将初级信号输入(集电极)绕组的电感量保持在50UH左右,在谐振阻抗失配的情况下应用,缺点是:增益相对下降。
      3.次级啳数与初级信号输入(集电极)绕组的比例,与传输量和选择性有关,比数小, 啳数多,输出信号电压高,但影响初级的谐振阻抗较大,负载加重,从而使选择性降低。
      4.双调的后级调谐绕组抽头,根据电路要求在1/20~1/10处。

      谐振线啳的啳数与磁芯、磁帽关系密切,磁性材料分为调幅用的低频锰锌磁和调频高频镍锌磁,以及镁锌等新型磁体。在相同的电感量时,低频磁所需圈数少,高频磁则需要更多的圈数。  实践证明:低频磁芯代替高频磁芯时,损耗大,效率低。高频磁芯代替低频磁芯时,圈数的增加会导致直流电阻增大和分布电容增加。
      由于现在的磁性材料没有严格的规范,同类磁体的导磁率也千奇百怪,品质相差很大。在自制中周时,应该先行取样,测定标准圈数时的电感量,再确定各绕组的数据。

     例:网购得杂中周一批,磁芯为王字型,较大,准备用于改制中波振荡线啳和465KC中周。

试用0.07漆包线绕100匝,实测电感量在180~300UH可调范围;再加绕至150匝,实测电感量在398~670UH可调范围。
根据以上数据,用LC谐振频率计算软件得到中振和中周的电感量:配60PF中振为435UH,配200PF中周为586UH。
在多次制作中,摸索出线啳匝数比数与电感量的关系,和变压器绕组比与阻抗关系等同,即电感量比=匝数比的平方。
例:已知L1 绕 100匝电感量(中间值)240UH,;L2 为 150匝,求L2电感量?
L2电感量=(150/100)的平方X240UH=540UH,结果与实际相同。

计算配223可变60P的中振435UH时的匝数:
100匝√(435UH/240UH) =134匝
抽头在5%左右,取7匝;反馈按7%,取9匝。
计算配443可变150P(垫整电容150P)的中振348UH时的匝数:
100匝√(348UH/240UH) =120匝
抽头在5%左右,取6匝;反馈按7%,取8匝。
计算配200PF的465KC中周,电感量586UH的匝数:
100匝√(586UH/240UH) =156匝
抽头按3.6:1,在43匝抽头;三个中周的次级分别为7、10、30。
以上计算基本近似于TTF-2型中周,也可以按TTF-2型中周数据绕制。

附:振荡线啳电感量的计算
振荡线啳的低端工作频率=中频+低端频率,中波振荡低频率=465+520=985KC
可变60PF,用LC震荡频率小工具计算出:电感量为435UH

中周的绕制
手绕的质量差,最好用机绕,网购绕线机也便宜,最好买带夹头的,这样绕小型器件更方便。
绕中周需要做辅助工具,把中周底座固定在上面。

更简单易作的接头,用环氧玻纤电路板边角余料和螺丝杆做成。

注:其余部分待续,或全部做成PDF电子版上传。

补充内容 (2019-5-14 18:21):
更正:2.对比和计算各型中周数据,以及在实际应用中……,在谐振阻抗失配的情况下应用,缺点是:增益相对下降。
应为2.对比和计算各型中周数据,以及在实际应用中……,在谐振阻抗失配的情况下应用,缺点是:集电...

补充内容 (2019-5-14 18:23):
更正:2.对比和计算各型中周数据,以及在实际应用中……,在谐振阻抗失配的情况下应用,缺点是:增益相对下降。
应为2.对比和计算各型中周数据,以及在实际应用中……,在谐振阻抗失配的情况下应用,缺点是:集电极输出阻抗对谐振阻抗影响较大,使选择性下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避开了难点,非常好的方法

传统的晶体管收音机设计倾向于节约晶体管,很多方面必须设计得恰到好处。比如中周的初级抽头比,是要根据晶体管的特性进行计算的,最终在增益、稳定性、选择性方面达到最佳的平衡。老资料上的中周绕制参数对现代的常用三极管不一定是最优的。

现在的晶体管白菜价,多用一些管子,就可以孤立矛盾,减少设计上的麻烦,不再需要在相互矛盾的因素中寻求平衡。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变频。一个管子既充当本振,又完成混频,确实简单至极。带来的一个设计上的难点就是振荡线圈。振荡线圈的那个反馈绕组的圈数很关键。根据自己的试验,多绕或者少绕都会使变频级工作不正常,其中的奥妙恐怕没有人能说得清。如果象下面这样使用独立本振,振荡线圈就容易设计了,变频级的性能也更好。
这一振荡电路使用纯粹的电感三点式,不容易把线圈的相位弄错。通过一组2匝的次级线圈输出,可以进一步减小变频管与本振管的相互影响。如果想更简单一些,直接把混频管发射极接到振荡线圈抽头也是可以的。

这种本振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振荡幅度稳定,并且容易估算输出电压的幅度。如果电源电压是3V,那么整个振荡线圈的振荡幅度就是6Vpp,如果振荡线圈初级的总圈数是60匝,抽头4匝,那么抽头的电压是6*4/60=0.4Vpp,次级输出就是0.2Vpp。对于三极管混频器来说,输入的本振电压小一些可以降低噪声。

不过这种本振的缺点就是振荡幅度和频率对电源电压比较敏感,把整个高频电路部分用稳压器供电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市场上有多种型号的3.3V的微功耗三端集成稳压器可供选择,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C(2019-11-23):
进来再学习一遍,谢谢老爷子的好文章。前天自己试着绕了一个牡丹6410收音机的本振线圈,一开始把同名端搞错了,装机收不到电台,后来重新绕了一下,这次终于成功了。我是手绕的,0.08mm的漆包线比想象中的牢的多,根本不会断,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自己绕中周啦。

干货来了,我把老爷子老师关于中周制作的知识变成了PDF文档,方便大家下载。

网友A(2019-05-14):
业余制作中周确实麻烦,最主要的问题是自己做出来的品质往往不如成品。我的原则是通过电路设计,尽量使用现有的成品中周。比如使用共射共基中放,就可以消除对初级抽头的需要。使用电容耦合双调谐以及电容分压阻抗变换,可以进一步消除对次级线圈的需要。这样中周就成了一个纯粹的屏蔽可调电感,几乎可以使用一切来源的成品中周。

楼主:
绕组的顺序、引脚、起点和相位必须与电路板相对应。
顺序通常以匝数少的绕组先绕,如先绕次级,后绕初级;引脚根据电路板设计定制;起点与相位有关,中周初、次级相位要求不严格,有理论讲热端同相增益高,热端反相稳定好,这与天线线啳冷热端接法道理一样。中周初级接放大管输出端应为起点,这是通常的规矩。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振荡线啳的相位问题,绕反了就不会起振。如果反馈线啳接电源方向(中周)的那一端是起点,那么谐振主线啳的接地端就必须是起点。见下面电路图中的圆点标记:

楼主(2023-07-20):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查到部标ttf-2的中周的直流电阻。我想计算下损耗,望前辈给与提供一点资料。
中夏的中周的初级总电 ...

中周的直流电阻与导线的直径和材质有关,单以直流电阻计算损耗,可能得不到需要的结论。
损耗既有铜损(直流电阻),又有铁损,就是常老师说的磁芯损耗。直流电阻可测,磁芯损耗就一天文数字。只须理解:谐振需要信号能量来源源不断地推动,谐振器阻抗大的,需要的驱动力就小,对信号强度的衰减影响就小,选频后的信号量,就必然比谐振器阻抗小的大。
至于损耗,不妨借鉴工频电源变压器,空载电流就是电源变压器的损耗指标,感抗是主要因素。相对小的直流电阻只影响负荷效率。收音机中周的信号电流只可能是微安级,三级管工作电流也远低于导线的安全载流量,直流电阻的损耗影响就远低于感抗和容抗引起的影响。纯理论计算中的不确定因素太多,磁芯损耗就难以测定,厂标导磁率也常被金钱驱使。不如以信号源模仿实际信号强度和阻抗+示波器,测试不同LC组合,就能很快得到可信的结论。测试电路可参考:
用信号源与示波器预调中周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13525

网友(2022-03-01):
引用 楼主:
指点谈不上,只能说点实作体会,谈谈对中周的认识。
      中周调谐绕组抽头,是为了阻抗匹配。书本上 ...

我是一个新手小白,想和您请教一些关于中周的知识!找了好多资料却是越看越糊涂,您要是方便的话加个您微信?我微信号是CJF960712

网友:
引用 楼主:
绕制用乱绕体积大,排绕分布电容大,酌情以自己的要求和技能制作。漆包线接头去漆很简单,由于漆包线很细, ...

老师,方便加您联系方式请教您一些问题吗。关于中周的,论坛上没办法加您好友

网友(2021-10-15):
很好的中周总结。
八九十年代,那时没有网络,大学生也稀少,很多收音机抽头抽错的。中周初级应抽在圈数少的一测,但发现有的收音机误抽在圈数多的一测。老衲都想试试改正一下看看效果提高多少,一直没时间。

网友E(2019-05-14):
用阿司匹林药片当焊药可以轻松给细漆包线直接上锡

网友:
中周几乎是每一位收音机DIY的拦路虎,好文!

网友:
专业! 绕中周需要技术,更需要细心,耐心。可惜我没有

网友:
先生的文章让后人叹服。

网友:
自从使用LTM455后,再也不绕AM中周了。

网友:
受教了,一直觉得diy中周很困难的

网友:
太好了!能解决我的疑惑,多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业余制作中周确实麻烦,最主要的问题是自己做出来的品质往往不如成品。我的原则是通过电路设计,尽量使用现 ...

非常同意老师的看法!

网友:
有的产品振荡线圈磁帽调整电感量范围较大,听一位老修理师傅说,有的品牌LTF-2-3中波振荡线圈,虽然设计用于270p双连可变电容。但据他多年的维修经验,用于小差容薄膜可变电容未尝不可。有的又不行。

楼主:
绕制用乱绕体积大,排绕分布电容大,酌情以自己的要求和技能制作。漆包线接头去漆很简单,由于漆包线很细,既是高强度漆皮也禁不起电烙铁的高温。手法很简单,多用松香清洁烙铁头,趁烙铁头上还有松香未气化时,在干净的木块纸板上刮擦线头,便可去漆上锡;抽头上锡时,拉直导线,同样用沾有松香的清洁电烙铁,悬空(不用在木块纸板上) 刮擦。电烙铁宜30w小功率,烙铁头宜刀头,力度适中,多加练习便可高效上锡。火烧砂磨不适合细小导线,而且效率低下。如使用新型的直焊漆包线,上锡便更轻松。

楼主:
导线直径在Ф0.06~0.08 mm,直径大的直流电阻小,能提高中周Q值,但相对电感量偏小。多股并绕也有同样的效果。
不同的磁性材料对Q值的影响很大。没有Q表,确实苦恼,如有信号源,配合示波器或中、高频毫伏表,自制一个简易Q值测试仪也简便实用。详见:最简单的中周Q值对比测试电路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41721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老木老师的“渔”。

网友:
半个多世纪前曾经手工绕过晶体管收音机中周,因为工字型磁芯太小,拿不住,就把磁芯用清漆粘在基座上,手拿基座绕制就方便多了,线径采用0.08。

楼主:
老式中周底座上有保护线啳的护耳,为方便绕制,可将其去掉,或锉平至工字磁芯的下部处,脱落的工字磁芯用502瞬时胶水粘上。

制作完成的中周,需要测试和预调,用测直流电阻的方法判断是否有引脚错误,用测电感量的办法,将磁帽调至所需的电感量数值。如果有信号源和示波器或中、高频毫伏表,可预调好正确的中频。详见:用信号源与示波器预调中周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1352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业余制作中周确实麻烦,最主要的问题是自己做出来的品质往往不如成品。我的原则是通过电路设计,尽量使用现 ...

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避开了难点,非常好的方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传统的晶体管收音机设计倾向于节约晶体管,很多方面必须设计得恰到好处。比如中周的初级抽头比,是要根据 ...

既然独立振荡了为什么不用更好的二极管混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既然独立振荡了为什么不用更好的二极管混频呢?

二极管混频是负增益。如果使用二极管混频,前面必须带高放。不仅会弄得更复杂,还容易自激。
三极管混频是有增益的,如果采取一些特别的措施,增益还不小。
由于输入输出调谐频率不同,三极管混频器是非常稳定的,没有自激的烦恼,这种优势应该充分利用。

网友G:
请教先生,更简单易作接头所采用六角柱的规格,不胜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先生,更简单易作接头所采用六角柱的规格,不胜感谢。

我是用2.5mm螺丝的六角柱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2.5mm螺丝的六角柱做的。

谢谢老先生指点迷津

楼主:
在收音机统调中波时,有时会出无法覆盖整个频段的情况。低端频率不能下延,高于520KC的,加大振荡电感量就行。低端正常,磁帽已调到最低处,但高端频率还是上不去,低于1650KC,排除可变电容和垫整电容的问题,就是中波振荡线啳分布电容太大的原因。
如何减少线啳分布电容对谐振频率的影响,在绕制振荡线啳至关重要。分段绕制可减小分布电容,但除了王字磁芯就很难制作。
所以,要尽量把大而厚、导磁率高的磁芯、磁帽用于中波振荡线啳,这样就可减少绕组匝数,使分布电容小,高端频率就上去了。

补充内容 (2023-5-13 16:38):
特别是223型可变,电容量小,振荡连仅60P,需要振荡线圈电感大,如果匝数多,分布电容太大,高端频率就可能上不去。所以,有些厂家采用大磁芯,以减少匝数,从而减小绕组的分布电容。

网友H:
这个不错,求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错,求链接

这个是我自己用15mm粗的铝合金棒,又锯又锉地加工出来的,有点费力费时,还是用后一种简易接头更好制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自己用15mm粗的铝合金棒,又锯又锉地加工出来的,有点费力费时,还是用后一种简易接头更好制作。

老先生手艺就是不错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绕制用乱绕体积大,排绕分布电容大,酌情以自己的要求和技能制作。漆包线接头去漆很简单,由于漆包线很细, ...

网购绕线机,有如园中选瓜,良莠难辨,还请先生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网购绕线机,有如园中选瓜,良莠难辨,还请先生不吝赐教。

手摇绕线机主要有两种计数器,齿轮差动指针式和机械数字计数式,前一种耐用,但毎次计数都要将指针重置,有些麻烦;后一种能手动复位计数置零,很方便,不是大量使用,损坏率也不高。带夹头的更适合绕中周一类小型的线啳,绕线杆越长,晃动越大,可锯短上夹头。
绕线机的安装要注意:在底座下适当的垫硬纸板,使绕线杆应台面平行。

这种原始工具生产厂不多,质量都很一般,不是什么精细工具。
这家店价格较好:
冲5钻 飞跃手摇计数绕线机 NZ-1 可改电动 促销价-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3533836819
8台以上江浙沪包邮 飞跃NZ-5手摇双速绕线机 全铁大齿轮限量出售-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3402752698

楼主:
引用 网友G:
网购绕线机,有如园中选瓜,良莠难辨,还请先生不吝赐教。

这矿复贴有问题,昨天的回复始终不见,怕重贴迟到今天还看不到,又才回复。
手摇双速绕线机有两种计数方式:指针式和机械计数式,前者耐用,但毎次计数都要重定指针为0,佷不方便;后者能手动一键复零,但机械计数器易磨损。变压器工厂生产多使用机械计数式,以求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数据准确)。业余制作使用不多,磨损也小,建议购买机械计数式。
这种原始工具的生产厂家很少,不是什么精密工具,各生产厂间的质量也就差不多。专业的变压器工厂早已使用自动绕线设备,只有小作坊和维修店才使用这手摇绕线机。这种手摇机也可加电机改为电动,适应工厂生产。
这个店价格还较好:
8台以上江浙沪包邮 飞跃NZ-5手摇双速绕线机 全铁大齿轮限量出售-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uuvghv6d922

冲5钻 飞跃手摇计数绕线机 NZ-1 可改电动 促销价-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3533836819

带夹头的可绕中周类小线啳,建议买。绕线杆长晃动大,可锯短上夹头。
安装时,尽量使绕线杆与工作枱面平行。

机绕和手绕中周的区别:手绕体积大,电感量偏小,象我这样记忆力差的老糊涂,很容易绕着绕着就忘了数数,搞得神经紧张。机绕速度快,又不易出错,就是要花点小钱,如果您是长期经常折腾线啳,买一个手摇绕线机也有必要。用机绕天线线啳、小变压器也很有成就感。

遭整怕了,担心回复又消失,手写太慢,怕白白浪费精力,先备分再发。

网友:
谢谢先生的指教,文中“可锯短上夹头”,很精采,不过也有点小伤神。关于丝口钻夹头,公制的没有,有的只是美制3/8-24u丝口,现准备买块板牙,将多年未用的老机截长取短一试。再一次致以真诚的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矿复贴有问题,昨天的回复始终不见,怕重贴迟到今天还看不到,又才回复。
手摇双速绕线机有两种计数 ...

    谢谢先生的指教,文中“可锯短上夹头”,很精采,不过也有点小伤神。关于丝口钻夹头,公制的没有,有的只是美制3/8-24u丝口,现准备买块板牙,将多年未用的老机截长取短一试。再一次致以真诚的感谢。

网友:
正准备绕中周,看了5遍,受益匪浅。

网友(2019-06-17):
此篇文章写得太好了!要有怎样深厚的功底才能写出这种技术类的文章呀!向您学习!

网友:
今天再把老木老师的帖子读了一遍,温故而知新。

网友(2019-08-26):
此贴甚好,感谢老师系统讲解中周的作用和绕制方法。

网友C(2019-11-11):
老爷子老师您好,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上次总理老师发过一篇帖子,说漆包线盘要平着放在线轴上,这样可以避免漆包线的漆有裂纹。但是卖家说漆包线盘竖着放就行了,不然0.08线径的太细了,容易断,断了线头会卡在里面就找不到了,这样整盘线就基本废了。

网友:
楼主专业、认真、仔细、实干经验丰富,让人敬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爷子老师您好,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上次总理老师发过一篇帖子,说漆包线盘要平着放在线轴上,这样可以避免 ...

现在的漆包线都不是过去教科书上的那种油性漆包线,而是高强度的聚脂漆包线。0.2mm以下的细线在大线轴时,可以立着放线,不会造成损伤。如果线轴很小很短,重量也轻,还是应平放,因为立着放容易卡住。较粗的线也不宜立着放,并不是因为旋转会损伤,而是旋转力会影响排线。
很多教科书上的论断也有局限,建议与时俱进地理解和参考。过去的那种油性漆包线不但强度低易损伤,而且绝缘和耐压也低,乱绕制作是不行的,层间必须用纸绝缘或者使用用纱包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漆包线都不是过去教科书上的那种油性漆包线,而是高强度的聚脂漆包线。0.2mm以下的细线在大线轴 ...

谢谢老爷子老师的答复,学习了。

网友I:
TTF-2系列单调谐中周(谐振电容200pF)和SZP系列单调谐中周(谐振电容510pF)相比,谁胜出?

网友:
有空我得多试着自制中周,感觉非常有用,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I:
TTF-2系列单调谐中周(谐振电容200pF)和SZP系列单调谐中周(谐振电容510pF)相比,谁胜出?

两者在使用材料上没有区别,唯一的区别是L/C 的比值不同,这导致的结果是谐振阻抗不一样。

网友J:
用硅管作中放,SZP中周效果要好一些

网友:
技术可以学习了,顶一顶

网友K:
我 都 好多年 不修收音机了 现在收音机的 中波段 不能正常收听 市电的干扰源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硅管作中放,SZP中周效果要好一些

牡丹收音机用的就是SZP中周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 都 好多年 不修收音机了 现在收音机的 中波段 不能正常收听 市电的干扰源太多

我们这边靠近窗户效果还不错,白天15个,夜里30个,室内只能收到本地台,不过可以用来测试灵敏度。

网友:
老师的资料很宝贵,保存了。
正好有一个问题请教老师:我的卫星牌6J03-A收音机中波振荡线圈中间霉断了,不能接收广播。
原机是蜂房式绕法,如果拆下来,手工乱绕可以吗?具体绕制数据是多少?
请老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L(2020-06-30):
首先谢谢老爷子的经验,很受用。我有一疑问,想请教老爷子指点。最近想做双调谐,准备用SZP系列的中周,SZP7配SZP1双调谐,SZP2和SZP3单调谐第2级和第3级,由于此中周资料较少,能查到的资料截图如下。不解的是,SZP1,2,3都是2-3脚圈数少(接输入),1-2脚圈数多,接谐振电容,这很合常理。唯独SZP7是2-3脚圈数多(接本振输出和电源),1-2脚圈数少(接谐振电容),与常理相反。查过一些类似电路图有标记的是与常规一样2-3脚圈数少,比如长征7B11。是标记错误还是原设计就是这样?这个SZP7把我搞糊涂了,哪个准确?

网友:
向楼主致敬!
感谢楼主的传经送宝!
太好了!
俺近来有自制中周、磁棒天线和音频输入输出变压器的念头
看了楼主的技术指导
信心大振!
前进的道路,有了指路明灯!~

楼主如果能把自制磁棒天线和音频输入输出变压器的制作要领
也来个详细介绍
那舅太令人振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首先谢谢老爷子的经验,很受用。我有一疑问,想请教老爷子指点。最近想做双调谐,准备用SZP系列的中周,SZP ...

指点谈不上,只能说点实作体会,谈谈对中周的认识。
      中周调谐绕组抽头,是为了阻抗匹配。书本上说(我无法测量,也不想去测,只相信这是正确的):晶体管共发射形式时,输出阻抗远低于中周的LC谐振阻抗,利用信号变压比,就可使两者的影响减轻,使有载Q值提高,对选择性有利。
      但是,最佳匹配只是一个愿望,事实是晶体管材料不同、放大倍数不同、工作电压和电流不同,都可使晶体管的输出阻抗都大有差异。所以,只能在满足整体增益和性能下,作出取舍。
       单调谐的TTF-1、-2、-3型中周,就是基于较佳匹配的设计。但由于谐振电容比较小(140、200PF),受分布电容的影响大,稳定性差,便延伸出稳定性好的大谐振电容中周。C大必然导致L减小,如果再严格地按阻抗匹配设定绕组比例,集电极绕组的匝数就会很少,必然使信号大幅度损耗。所以,只能牺牲阻抗匹配,保住信号,这就犹如搏艺中的舍车保帅。
       较好的阻抗匹配,可以使中放工作效率提高。不过,两级中放的增益富裕量很大,每一级都可轻松达40分贝(低电压除外),AGC会自动控制收音部分的整体增益,以适合后级的需要。在不同的中周测定中,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现象:510PF左右的低Q中周,中放增益虽较低,却在一定的条件下,激发了变频级的增益上升,反而提高了灵敏度。这并非是臆造,而是多方测定的事实。我也是在多次折腾三级中放后,才有深刻认知。
      收音机是个系统工程,讲究整机效应。某一个元件、某一级的优劣决定不了整机性能。如同工厂生产中的流水线,脱离团体协作,只讲个人英雄主义,虎头蛇尾,顾此失彼,很难提高生产效益。合理地利用元件特性,舍取得当,不偏不倚,才有更好的效果。星明月明,树人树己,立己立人,这是老祖宗做人的哲理和智慧,同样可以用来折腾收音机。
       现在,切入您提出的问题。双调谐中周大多是失配设计的,将集电极接在匝数多的绕组,这样可以减少信号的损失,双调谐的良好选择性又能弥补失配造成的不足。更有甚者,有的机型干脆不用抽头,比如一级机上海312的第一组双调谐中周,虽损失了匹配,但获得了信号,在其他方面的协作下,仍然能成为一代名机。
       中周是超外差收音机的心脏和供血枢纽,灵活地应用匝数比、阻抗匹配和信号传递量,就能掌控收音头的各级增益分配和性能。有的放矢地运用电路和元件,不拘泥于一事一物,合理地协调设置各级增益,就能制作出心怡的好机。
       中周的作用,不可小看,用好一个中周,更比增强某一级放大更具功效。掌握整机增益的协调,更是一门事半功倍的技艺。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个人实作感悟,并非至理金玉名言,不求强人苟同,仅供您去伪存真,实作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点谈不上,只能说点实作体会,谈谈对中周的认识。
      中周调谐绕组抽头,是为了阻抗匹配。书本上 ...

谢谢老爷子的详细解释,老爷子用手写板打那么多字,就为了能解释清楚,真不容易,心存感激,谢谢!

网友:
收藏先有空先整一个绕线机

网友:
感谢老师系统讲解中周的作用和绕制方法。

网友(2021-01-20):
中周计算,,感谢分享。。。

网友(2021-06-11):
把楼主的计算公式转为 EXCEL了.

网友M:
俺用windows的EXCEL打开,都是乱码,不知你制作的计算工具,用的windows的EXCEL,还是其他的国产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M:
俺用windows的EXCEL打开,都是乱码,不知你制作的计算工具,用的windows的EXCEL,还是其他的国产版本?

版本2019..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俺用windows的EXCEL打开,都是乱码,不知你制作的计算工具,用的windows的EXCEL,还是其他的国产版本?

这个呢?97~2003版本的.

网友:
很好,很有启发和帮助,谢谢老爷子!

网友:
好文章,果断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呢?97~2003版本的.

非常感谢你重新制作了一个97的版本!

俺90年代买了一 张windows 97版 office 的光碟,一直服役到今天!

现在可以用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刚刚注意这帖子,得知小容量双连对振圈有特殊要求。最近购了多款中周用于改制,正对振荡线圈的磁芯往往与 ...

振荡线啳的磁性材料很重要,中波应用锰锌低频磁Mx400,975KC~2105KC振幅较均匀。调谐绕组与反馈绕组匝数比为100:8~10;调谐绕组与抽头匝数比为100:4~5,比数多少关系振荡强弱,系振荡易自激哨叫,系振弱易停振。调频用的镍锌磁不宜制作中振,低端振荡波形易畸变,甚至停振。
相位和起始端都很重要,相位决定能否起振。
起始端决定分布电容大小,正确的顺序是反馈绕组接中周端为起点先绕,再绕调谐绕组的接地端为起点,使接可变电容端远离反馈绕组,这样分布电容才最小,中波段才能较好覆盖。
如果错误地以反馈绕组的接三极管端为起点,就必须要以调谐绕组的接可变电容端为起点,这样分布电容大,振荡高端就很可能低于2M,中波1650KC就覆盖不了。

网友:
真金白银,受益良多,了解一下估计还是做不来。

网友(2021-08-01):
中周的作用和绕制方法

网友(2021-09-27):
各位电子工程师们,需要中周,可以找我哈,我们支持你们的工程开发货DIY

网友:
该文何止含金高?简直全钻华章,演易道家风范,真言直捣事物本质,简言直戳真理,敞亮痛快!

网友:
感谢楼主,受益良多!

网友:
记得7几年本村的高手用手工绕中周线圈

网友(2022-03-01):
前几天在闲鱼上买了五十多只TTF--2--9中周

网友:
更喜欢TTF-4的中周

网友:
老先生文字严谨,条理清晰,实在敬仰,可以编辑成书,或教程

网友:
非常佩服老师的学问。致敬老师

网友(2022-04-01):
引用 楼主:
绕制用乱绕体积大,排绕分布电容大,酌情以自己的要求和技能制作。漆包线接头去漆很简单,由于漆包线很细, ...

老爷子好。我有个问题请教。
红旗803,短波1段,刻度是2.3到5.5,调谐电容全旋入也没收到2.3MHz,5.5处又收缩的太快。就是低端频率拉低过度,高端拉低不足。整体刻度不均匀。我觉得是垫整电容不对吧。是偏大还是偏小了呢?

网友:
这个绕线固定中周的架子挺妙,我那时都是用手直接绕,没这么讲究。现在不玩了,现成的收音机板子还有几个。

网友:
最后一图的绕中周辅助工具太实用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眼力,过去俺没有这么好的辅助工具只要有数据手工也干了!现在眼跟不上了

网友(2022-06-13):
引用 网友A:
业余制作中周确实麻烦,最主要的问题是自己做出来的品质往往不如成品。我的原则是通过电路设计,尽量使用现 ...

为什么自己绕的会不如成品的?好奇

网友:
老师好!
非常敬佩老师真金白银,实实在在的讲解传授,既有理论依据又有实践之经验,尽显仙风道骨之风范,是我等做人、做事学习之楷模。

网友(2022-09-26):
是啊。通过中周变压器提高Q值,我现在只能通过换高Q值中周电容提高整体Q值。我觉得换成银云母电容会有很好的提高。因为早年后期好多是用玻璃釉电容,会略差于云母电容。
各位专家多多指导。多谢!!!

网友:
谢谢楼主真知灼见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受益匪浅 ,精品贴

网友(2022-11-04):
中周水那么深,涨知识啦

网友:
绕中周是小时候的事,七几年,小学四级时,装六管机,去上海牛庄路买中周套件,记得是0.15元一套,当时觉得蛮贵的,绕线0.08mm,用7毛一只拆线组。所以,当时装台收音机费用也不低,也要7~8块钱呢。前后也要大半年时间,一是存钱,二是淘另件。装响后都很珍惜!现在想想当时还是蛮开心的

网友(2023-01-27):
非常好的资料收藏了

网友:
中周在收音机中是一组重要元件,绕制方法是否正确,对收音机影响很大。我就试验性的绕过很多支,虽然圈数不太多,还是建议用绕线机来制做,你动手试试,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老师的绕制经验很宝贵,收藏了!

网友P(2023-03-12):
老爷子,硅管和锗管的中周是否有区别?

网友:
不用三极管检波的话应该一样,用的话最后一只中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P:
老爷子,硅管和锗管的中周是否有区别?

您好!这个问题涉及理论,纯理论可在书上阅读。我只在实用认知上解答。
如果严格地按阻抗匹配而论,不但硅管和锗管的中周应该有所区别,而且相同中放管在不同工作点时,输入阻抗都不同,也是失配的。
阻抗匹配可提高Q值,获得高效率,在低增益的机型上很重要,比如只有一级中放。而在两级中放以上的高增益电路中,放大富裕量大,选择性和信号传输以及稳定性更重要。高稳定、高性能的机型,大多都是失配型中周。
中周的选择性,在于初级与次级的比值,比值越大,选择性越好。中周的信号传输量,在于前级输出绕组与次级的比值,对增益影响大。定型中周是兼顾全局,而均衡设计的。自制可根据电路要求,因势利导地设计制作,不必拘泥于硅管和锗管。要求选择性高的,将次级匝数取少点;要求信号输大的,将次级匝数取多点,合理地配置能将整机性能提高一个层次。

网友:
我觉得差不多,没必要分

网友D(2023-07-20):
这是我的一些疑问。

1、 “谐振电容与线啳电感相适应,其容量大小与中放增益和稳定性关系极大。理论与实践都泟实:电容量大的中周,电路分布电容对其影响小,稳定性较好;电容量小的中周,损耗小、增益损失小。从LC充放电上理解,在频率不变的情况下,电容大,需要充电的电流也大;线圈少,储存能量也越少。谐振电容越大,越需更大的信号能量才能谐振,所以输入信号损耗越大。”
疑问:从LC充放电上理解,频率不变的情况下,电容大,充电的电流也大。线圈少,储存能量也越少。
电容是一个电压储能器件,其储能公式为c*V^2/2,其储存型式为电场。在中周的结构中,线圈的抽头,表现为一个自耦升压结构,用更高的电压去激励电容,电压越高,储存的能量越大。
线圈少,储存的能量也少,电感的储能公式为L*I^2/2,其储存形式为磁场。在中周结构中,线圈越少,阻抗小,在同等频率下,流过的电流越大,储存的能量与电流平方成正比。

2、阻抗匹配可提高Q值,获得高效率,
阻抗匹配,在中周里,表现为更多的能量传输给rbe。明显会减低Q值。最直观的理解从并联谐振电流中抽走能量越多,Q值越低。

3、更正:2.对比和计算各型中周数据,以及在实际应用中……,在谐振阻抗失配的情况下应用,缺点是:增益相对下降。
应为2.对比和计算各型中周数据,以及在实际应用中……,在谐振阻抗失配的情况下应用,缺点是:集电极输出阻抗对谐振阻抗影响较大,使选择性下降。
疑问:阻抗匹配时,rce=n^2*rbe。其增益为gm*rce/2
失配时,当rce>n^2*rbe,表现为相对阻抗匹配时,选择性下降。次级圈数大的情形。
失配时,当rce<n^2*rbe,表现为相对阻抗匹配时,选择性提高。次级圈数小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的一些疑问。

1、 “谐振电容与线啳电感相适应,其容量大小与中放增益和稳定性关系极大。理论与实 ...

谢谢提问!
疑问:从LC充放电上理解,频率不变的情况下,电容大,充电的电流也大。线圈少,储存能量也越少。
电容是一个电压储能器件,其储能公式为c*V^2/2,其储存型式为电场。在中周的结构中,线圈的抽头,表现为一个自耦升压结构,用更高的电压去激励电容,电压越高,储存的能量越大。
线圈少,储存的能量也少,电感的储能公式为L*I^2/2,其储存形式为磁场。在中周结构中,线圈越少,阻抗小,在同等频率下,流过的电流越大,储存的能量与电流平方成正比。

看来您并未从信号耗损上去考虑,也没有从微信号供给上去筹谋。L小C大都属低阻抗,充放电流大,需要更大的驱动能量才能谐振。举一计算出的例子:465KC,L取10uH,电容应为11714.7PF,按这样的数据做收音机中周行吗?照您的论定:在中周结构中,线圈越少,阻抗小,在同等频率下,流过的电流越大,储存的能量与电流平方成正比。似乎可以,但事实绝非如此。
信号为涓涓细流,小L大C就是大水缸,恐怕难以余下解馋之水。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问!
疑问:从LC充放电上理解,频率不变的情况下,电容大,充电的电流也大。线圈少,储存能量也越 ...

我曾从事生产管理,养成了注重效益的习惯,玩收音机也是如此。

网友:
大师们分析很到位!

楼主:
任何选频元件和选频电路,都是有信号耗损的,而且数值不一,耗损各异,中周也在其内。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问!
疑问:从LC充放电上理解,频率不变的情况下,电容大,充电的电流也大。线圈少,储存能量也越 ...

对于您的问题:
L取10uH,电容取11714.7pf,按照这样的取值是否可以?

我在我的帖子中说了电容越大越好。
这是基于数学公式(并联谐振电路)
因为数学公式,可以抽头0.00001,可以抽头0.99999
当然数学公式不会限制我思考,它不会告诉我中频必须是465kHz,它告诉我,中频可以是1khz也可以是10khz
或者是老的电子管中周的150khz,当然也可以465khz。
我在研究中周的过程中,至于10nf是否适合100khz的中频或者10khz的中频这个未知。
据我所致老的电子管中周,中频不一定是465khz。
一旦数学公式展开,器件范围急剧扩大。
至于选择性,如果采用低中频,选择性急剧提高。因为低频制作高q值的元件很容易。
你可能觉得可笑
但是低中频,零中频,是现代无线电常见架构。
这是我对中周的一点不成熟的思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您的问题:
L取10uH,电容取11714.7pf,按照这样的取值是否可以?

谢谢您的回复!
模拟收音机已进入过去式,也无强弩之末,与在这些退出历史舞台的玩意儿上纠结,不如玩玩数字机。老朽今年74,毫无怀旧情结,玩了一辈子,也仅能称发热,不敢发烧。过去所发表的,也仅是拿来主义的扩展,把阳春白雪变为下里巴人来胡咧咧,贸然分享一点心得,对错仅供玩友用切实的实作去验证。所谓切实,即实体条件和实际工作状态。模拟收音机虽说是简单,但也是一个系统工程,讲究的是整机性能,某一元件和单元电路,决定不了整机性能的优良与否。一个跳蚤撑不起整床铺盖,各级协同,全局效应,偏重一隅,难平天下。听个响容易,做精却难。

网友Q:
     对于中周线圈的损耗电阻而言,当线圈内阻无法进一步减小时,可以通过减小谐振电容增加电感来提高Q值,单从这点上讲,希望电容越小越好。所以谐振电容越大越好,只对并联在谐振回路两端的电阻而言。电容的最佳值选取既要考虑并联在LC回路上的负载电阻,又要考虑线圈的损耗电阻,他的电容最佳值在一个范围之内,既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中周损耗还有磁芯损耗,对于磁芯损耗是希望电容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模拟收音机已进入过去式,也无强弩之末,与在这些退出历史舞台的玩意儿上纠结,不如玩玩 ...

谢谢你的点拨。
我在验证这些收音机电路时,基本都看了你很多帖子。受益匪浅。
我本人比较注重:
1、天线
2、高放
无线电的其余部分基本被集成电路厂商搞完了。再折腾就是音质。
再调试分立器件收音机时,经常碰到自激,也比较考察自己的调试能力。通过解决自激,去理解复杂深奥的电磁理论。
我调试电路基本都是奔着自激去的。平常画pcb的时候碰不到这些事情,或者比较微弱。pcb布线好不好自己都不知道。
我调试中放的时候,中放电容是调谐电容,实际上是个直放机。
其实很多厂里的电子工程师一旦模电出问题,都是傻眼的,基本加班加点折腾毫无办法。
目前对这个电路感兴趣,是因为它自激。我本身出于玩玩分立元器件,也就装个响。对收音机理解有限,如有理解错误,欢迎点拨。
我们晚辈跟老一辈比模电水平还是差。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对于中周线圈的损耗电阻而言,当线圈内阻无法进一步减小时,可以通过减小谐振电容增加电感来提高Q值, ...

常老师提的这个问题,似乎没有绝对标准答案。从装机实践效果上看,中周的谐振电容大小孰优孰劣,还是得从电路的实际需要出发。不过,我比较喜欢“折中”。比如,前两级300~500皮法,检波级200皮法——上海312就是这样干的。五个中周的谐振电容分别是510、510、300、510、200。上海312采用的是双调谐中周,倘若都使用单调谐中周,情况或许有所不同。 至于减小谐振电容,增加电感量来获取更高的Q值,好像也有问题。因为增加电感量,势必要增加线圈匝数,这对提高Q值并非有利。而加大谐振电容量,减少线圈匝数,同时加粗线径,反而更容易提高中周的Q值。

网友D:
我没有查到部标ttf-2的中周的直流电阻。我想计算下损耗,望前辈给与提供一点资料。
中夏的中周的初级总电阻为4.6欧。

网友Q:
引用 网友R:
常老师提的这个问题,似乎没有绝对标准答案。从装机实践效果上看,中周的谐振电容大小孰优孰劣,还是得 ...

电感的增加跟匝数的平方成正比,线圈直流电阻的增加跟匝数成正比,所以电感的增加要比线圈直流电阻的增加快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Q:
电感的增加跟匝数的平方成正比,线圈直流电阻的增加跟匝数成正比,所以电感的增加要比线圈直流电阻的增加 ...

常老师所言不虚。所以,说到中周的性能,应该看做是一个综合指标,也必须综合治理。其实,影响中周性能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磁性材料及其结构。机构暂且不去说它,就磁性材料来说,其意义非同凡响。在老爷子主导下,我还有武汉的小花老师(小花那里检测设备相对齐全),去年做过多次试验,检测了多种规格磁性材料。结果发现,530大磁芯工字型磁性材料绕制的中周,综合指标最高。具有代表性的配置是:0.07*5多股线,绕制65匝左右,谐配电容470皮法,电感量350微亨左右,频率465千赫,Q值可做到200以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中周的直流电阻与导线的直径和材质有关,单以直流电阻计算损耗,可能得不到需要的结论。
损耗既有铜损( ...

中周中,消耗能量就三极管vce,线圈电阻,电容电阻,次级三极管vbe消耗能量。
中周是个气息电感,磁路基本大部分是空气。
你在调试过程中,这些损耗,都没有进行数量级的分析吗?哪个要素最重要,那些不重要。
我认为这里面数量级最高就是传输给次级vbe的能量,一旦rbe的数值占主导,中周绕的再好也没用,Q值急剧下降。
你说的这些我都在做了,我目前一中放,电压增益约15倍,一中放最佳输入信号幅度约10mv,高一点都在agc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周中,消耗能量就三极管vce,线圈电阻,电容电阻,次级三极管vbe消耗能量。
中周是个气息电感,磁路基 ...

我认为这里面数量级最高就是传输给次级vbe的能量
我不赞同您的认知。因为放大器的增益,是由后级需要而决定的,而不是由前级的输出来度量,这是理论计算的基本常识。
建议不再争论,以实物证明为好。
预祝您出一精品亮世,谢谢!

网友D:
好吧,你有自己的认知体系。我装了个hx108啥都没学到就响了,然后这里测测,哪里量量,现在自己独立重构倒是学了很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吧,你有自己的认知体系。我装了个hx108啥都没学到就响了,然后这里测测,哪里量量,现在自己独立重构倒 ...

hx108算个啥,敢冒个皮皮,不用万用表,都能装响的老头多了去了

网友D:
我的确没听过晶体收音机的声音。不过从你说话的意思你的调试方法应该是,先从二中放用信号激励,把二中放调到最优,然后调一中放,继续用信号激励一中放,调到最优,最后agc。
这样就满足了“前级满足后一级需要”的意思,看来这个电路还可以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调试方法应该是,先从二中放用信号激励,把二中放调到最优,然后调一中放,继续用信号激励一中放,调到 ...

先从二中放用信号激励,把二中放调到最优,然后调一中放,继续用信号激励一中放,调到最优,最后agc。
我没这样高明,因为收音机讲究的是整体效应,只在天线注入一次信号,一气呵成。拆分单元调试和检测,不符实际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确没听过晶体收音机的声音。不过从你说话的意思你的调试方法应该是,先从二中放用信号激励,把二中放调 ...

收音机的各级状态,都不可能,也不能调到最优,否则就会扯皮。好比一条流水生产线,一个班组,强+强并不是好事,得审时度势,强弱搭配协调,杜绝个人英雄主义(自激 ),防止每个环节的工件不堆积和缺件停工,确保生产正常运转,这样才有效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收音机的各级状态,都不可能,也不能调到最优,否则就会扯皮。好比一条流水生产线,一个班组,强+强并 ...

共射放大电路,后级负载影响前级的增益。要么前级为后级服务,要么后级为前级服务。跟管理一样,就没有扯皮了。
你强调前级为后级服务,且说这个就是唯一,并认为不是这样理解就是错的,这是你的认知体系。
好了,明天我把中放电路拆了。一级一级激励。反正有仪器,也不耽误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共射放大电路,后级负载影响前级的增益。要么前级为后级服务,要么后级为前级服务。跟管理一样,就没有扯 ...

您的认知,说明您并不熟悉收音机放大系统的运作过程,道不同 不相为谋 亦各从其志。
还是预祝玩得开心,玩得透彻。

网友Q:
      中周的磁路是影响Q值的一个重要参数,对TTF-2中周的磁路结构,磁冒离开最低端半圈时,空载Q值最大,可达到110,当离开两圈时,空载Q值降到70。对于TTF-2中周,采用0.08毫米漆包线,465KHz中频,配振电容在470p左右,可以得到最大Q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的认知,说明您并不熟悉收音机放大系统的运作过程,道不同 不相为谋 亦各从其志。
还是预祝玩得开心, ...

前辈,你说的我基本都照做了。我的确不熟悉。
主要是你的帖子中,具体到布线原则,调试原则,基本一笔带过,我们是无法学习的。我们只能从你说的话中去揣摩。
这些目前来看是您的特长。你展示你的成果,我是信服的,这点毋庸置疑。
我并非学院派,我没有什么道,有些能够计算的就计算,不能计算的就去调。
我没想到说了一句,不知出处得罪了您,见谅。您不必跟我一般见识,我跟你水平相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辈,你说的我基本都照做了。我的确不熟悉。
主要是你的帖子中,具体到布线原则,调试原则,基本一笔带 ...

您多虑了!不存在得罪一说,质疑和捣乱我分得清,也无精力计较,只回应一些差异太大的问题。
关于选频的损耗,主要是中周谐振阻抗过低,与高阻抗信号不相匹配引起,是无功耗损。后级所需不是损耗,是放大器必须的有功成分。
输入功率由输出功率而决定,超过所需就会饱和与截止,出现严重失真。这与开关电路有很大区别。开关电路工作在饱和与截止两种静止状态,放大器和振荡器只能工作在动态的放大区,得讲究中庸之道,处理起来更为棘手。70年代初,我从事自控工作,由于只是业余收音机爱好者出身,走了不少弯路,吃了不少苦头,原因就是混淆了放大电路与开关电路的区别。那时候,国内的电子知识才开始推广,举步维艰。

网友(2023-08-19):
引用 网友E:
用阿司匹林药片当焊药可以轻松给细漆包线直接上锡

是利用淀粉吗?

网友(2024-02-14):
非常好的帖子,谢谢楼主!

网友(2025-03-01):
引用 网友C:
进来再学习一遍,谢谢老爷子的好文章。前天自己试着绕了一个牡丹6410收音机的本振线圈,一开始把同名端搞错 ...

谢谢楼主和您,下载保存了

网友S:
请问老爷子:那个电感中间值240uH,是磁帽调整到中间位置实际测出来的?还是计算出来的?没有看明白,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请问老爷子:那个电感中间值240uH,是磁帽调整到中间位置实际测出来的?还是计算出来的?没有看明白,请多 ...

您好!
由于中周谐振电容和分布电容的不同,无论在计算和实作中,中周的电感量,只能取中间值,才能保证选频的峰点。文中所述取值,是以实测最大和最小的中间值,电感量在磁帽调整的位置也不是线性的。
当然,磁帽在底部,全部覆盖线圈时,实测空载Q值最高。但选频远比Q值更重要,因为Q值只是效率的参数,不仅仅在于器件本身的特性,还与电路的设计、工作频率和阻抗匹配等因素有关,是依据特定谐振频率呈现的。而且,空载Q值与在线Q值并不等同,理论上Q值越高越好,这样调整磁帽的选频点更明显。但更重要的是信号传输中的阻抗对选频的影响,后级的输入阻抗严重影响选频阻抗时,放大器的效率极低,在线Q值也高不起来。

网友R:
引用 网友Q:
中周的磁路是影响Q值的一个重要参数,对TTF-2中周的磁路结构,磁冒离开最低端半圈时,空载Q值最大, ...

常老师的实作经验和理论基础都是很丰富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我现在要探讨的与理论无关,与实践经验沾点边。常老师的“磁帽离开最低端半圈时,空载Q值最大”的说法(此说法这几年不止一次的提及过),可能有点儿绝对,也可能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和出入。磁帽离开最低端半圈时(也就是Q值最大时),此时的电感量是多少?谐振电容是多大?常老师在后面给出了答案:“对于TTF-2中周,采用0.08毫米漆包线,465KHz中频,配振电容在470p左右,可以得到最大Q值。”常老师的这个崧郏欢ㄊ抢醋杂诔て诘氖导⒌玫搅酥疃嘁瞧鞯闹С帧U庖坏阄液敛换骋伞N抑蕴岢鲆煲椋且蛭兄艿拇判圆牧锨Р钔虮穑髦值缏范灾兄艿绺辛康囊笪寤ò嗣牛魑颐且涤辔尴叩绨谜撸趺茨芄槐Vぷ约核浦频闹兄埽琶崩肟畹投税肴χ螅琎值最大?而且此时的中周电感量与谐配电容恰好谐振与465KHZ?常老师是老江湖,您对手中磁性材料(中周)特性已经烂熟于心,您做到这一点不难,但是其他业余爱好者呢?所以,我的观点是:磁帽是否离开最低端半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电感量与谐配电容,必须谐振于465KHZ。只要能够谐振于465KHZ,中周的匹配电容是200P也好,330P也好,510P也好,乃至1000P也好,都是可以的。还有,不仅是否“离开最低端半圈”不重要,是否“空载Q值最高”似乎也不重要。因为,谐配1000P的中周的空载Q值或许更高,但并不一定电路所需要。更何况,相对较高空载Q值中周与相对较低空载Q值中周,在实际电路中的差别,比想象的要小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R:
常老师的实作经验和理论基础都是很丰富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我现在要探讨的与理论无关,与实践经验沾点边 ...

     中周空载Q值重不重要,要看你追求中频的选择性能够达到多少分贝,若采用两级双中周+一级单中周,选择性达到不低于26分贝,空载Q值真的不太重要,要想选择性达到不小于40分贝,空载Q值真的很重要,因40分贝选择性需双中周的有载Q值都要大于100.
     有的坛友DIY的收音机其灵敏度不低,但是就是达不到接收电台密密麻麻且都清晰的效果,输在选择性不足上,要想清晰的接收与10mV/m相邻的0.2mV/m的电台,选择性不大于40分贝,会被10mV/m相邻的电台淹没。
     追求全部采用中周的中放高选择性,需要想办法尽力的提高空载Q值,中周的损耗决定空载Q值的有载Q值之差,差越大,损耗越小,有载Q值和耦合度决定选择性。所以,要想中周损耗小,也需想办法提高中周空载Q值。

网友:
引用 网友R:
常老师的实作经验和理论基础都是很丰富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我现在要探讨的与理论无关,与实践经验沾点 ...

中间有些文字乱码了。

网友:
老木老师严谨的风格值得学习!

网友S:
引用 楼主:
您好!
由于中周谐振电容和分布电容的不同,无论在计算和实作中,中周的电感量,只能取中间值,才能保 ...

谢老爷子回帖!是可以这样理解吗?,比如磁帽一共能拧6圈,拧到下面第六圈是300uH,拧到最上面第六圈是150uH,拧在中间第三圈=中间值240uH。
还有个问题,我想用这种日本7*7中周改振荡线圈,经测量,初级为643uH,次级为12.8uH,这样能算出多少圈吗?

楼主:
磁帽的位置,比如您说的6圈,电感150~300uH,其变化并不是等分的,而是称为非线性的,越处于底部变化越大。而且磁性材料不同,变化曲线也不一样。240uH就不可能在第三圈位置,而是在靠近底部的位置上。您可在实作验证一下,掌握其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S:
谢老爷子回帖!是可以这样理解吗?,比如磁帽一共能拧6圈,拧到下面第六圈是300uH,拧到最上面第六圈是150 ...

光有电感数据,算不出有多少匝。
初次级的电感量比,也只算出匝数比,匝数比=电感量比的开平方。

网友:
引用 网友R:
常老师的实作经验和理论基础都是很丰富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我现在要探讨的与理论无关,与实践经验沾点 ...

關於磁帽離開底部半圈的説法,我覺得常老師是有道理的,我自己也試驗過。還可以從壇友bobby_jack關於中周繞製的一文(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121544)中得到一些旁證。

网友T:
引用 网友S:
谢老爷子回帖!是可以这样理解吗?,比如磁帽一共能拧6圈,拧到下面第六圈是300uH,拧到最上面第六圈是150 ...

這種中周買回來以後,用合適的綫徑繞100匝(以盡量不繞滿磁芯為度),磁帽旋到接近底部半圈多的位置測量電感量,然後除以匝數的平方,就得到了電感係數AL=uH/sqrt(T),即一匝的電感量,T表示匝數。根據電感係數,可以反向計算出需要的任何匝數。

网友U:
引用 网友T:
這種中周買回來以後,用合適的綫徑繞100匝(以盡量不繞滿磁芯為度),磁帽旋到接近底部半圈多的位置測量 ...

这个要拿小本本记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个要拿小本本记下来。

以後説話要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常老师的实作经验和理论基础都是很丰富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我现在要探讨的与理论无关,与实践经验沾点 ...

庄老师好!
其实您与常老师讲的都一样,您讲的是目的,是必须的根本——选频,常老师说的是在这根本上的最佳点。如何达到这一个最佳点,实作上确实不易。这是因为谐振电容的误差,中周绕组的线间分布电容差异难以确定;高质量的瓷管电容和云母电容,误差超过10%很普遍;不同磁性材料、不同谐振电容引起的不同匝数、以及不同导线,其线间的分布电容也相差较大,往往确定在底部的电感量,实作时常出现谐振点偏离在底部半圈的初衷。特别是小电容大电感量的组合,偏离现象更为严重。
因而,不得不以折中取值,更为妥当,免得盲目追捧我的人骂我。至于没有处于底部半圈的最高空载Q值问题,我就从阻抗影响上去弥补,比如采用高放大倍数的中放管和高检波负载,其效果更为明显。75型的中放管只找到小于400的管子,76型准备用1000倍来折腾 ,理论基础就源于电子管的高输入阻抗与选择性的相互作用,有了75型的铺垫,想必也不是不可能。

网友R:
引用 网友T:
這種中周買回來以後,用合適的綫徑繞100匝(以盡量不繞滿磁芯為度),磁帽旋到接近底部半圈多的位置測量 ...

脑师您好!我知道常老师的“半圈说”有他的道理。但是这个道理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不一定。试想一下,如果匝数(电感量)不够或匝数(电感量)过多,你从低端向上旋转了半圈,就万事大吉了?就一定是Q值最高、而且一定是电感量与谐配电容恰好谐振于465KHZ?常老师的这个结论,是基于他手中的中周的绕制数据,这数据囊括了他对自己手中所有磁性材料的特性的了解、他多年的制作经验等等。但是,换了其他人,你让他拿自己的中周骨架去绕制中周,哪怕是你把具体匝数告诉他,他按照数据照本宣科地绕出来,难道就一定能够从底部向上绕半圈,就能达到最高Q值、就一定能使电感量和谐配电容正好谐振于465KHZ?
我的观点是,中周绕制的数据不是绝对的,电感量有一个相对宽泛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匝数可以绕得少一些,也可以绕得多一些——绕得少一些的时候,调整时磁帽要下潜得深一些;而绕得多一些的时候,磁帽则下潜得少一些。磁帽到底旋转几圈最合适?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电感量和谐配电容恰好谐振于465KHZ。以这个标准为前提,磁帽也许正如常老师说的,从低端向上旋转半圈,也许更多的时候,不是半圈,而是其他未知的圈数。

网友T:
引用 网友R:
脑师您好!我知道常老师的“半圈说”有他的道理。但是这个道理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不一定。试想一下, ...

xinjun老師好!我覺得這個問題不大,按照在這個磁帽位置實測得到的電感係數,無論設計匝數是多少,都在最大或接近最大Q值範圍内。

网友:
引用 网友T:
xinjun老師好!我覺得這個問題不大,按照在這個磁帽位置實測得到的電感係數,無論設計匝數是多少,都在最 ...

脑师说得对。国产中周骨架(10*10和7*7),大多内部空间有限,在满足电感量和谐配电容谐振于465KHZ的前提下,磁帽上下实际调谐范围不大,但至少两圈是有的,有的会多一些,少于两圈的我还没碰到(不一定没有)

网友:
半圈说就是要求绕制数据要多一些的原因。例如绕制的线圈在退一圈半或两圈才能达到谐振最准时,那么拆下线圈进行拆除调整,直至拆到只有旋转半圈就可以达到谐振为Q最好。这是我个人的理解。这样做的最不好处是每个中周都要调整,个人用可以接受,大批量就不合适了。

网友V:
请教老爷子,抽头的计算是不是参考以前的3AG系列三极管,现在常见的都是放大倍数比较大,如果用9014,9018这些做,中周的抽头计算办法是不是需要调整?

网友S:
引用 网友T:
這種中周買回來以後,用合適的綫徑繞100匝(以盡量不繞滿磁芯為度),磁帽旋到接近底部半圈多的位置測量 ...

谢谢脑师指点!这个中周是三个绕组,我给它编号为:① ② ③,其中① ②为初级线圈,是2组单独的线圈,头尾并联接中心脚,③是次级线圈,绕制方式为上①,中③,下②。我现在拆除了①  ③绕组,留着②绕组,然后装上外壳测试电感,磁帽在上端调平:354uH,调到底510uH,退回来半圈463.5uH。测试完电感,慢慢数着拆②绕组一共是108匝。麻烦脑师给列出来式子计算一下每匝电感数
附图如下:

网友T:
引用 网友S:
谢谢脑师指点!这个中周是三个绕组,我给它编号为:① ② ③,其中① ②为初级线圈,是2组单独的线圈,头 ...

電感量除以匝數的平方,就是一匝的電感係數了,可以自己算呀。

网友S:
引用 网友T:
電感量除以匝數的平方,就是一匝的電感係數了,可以自己算呀。

108开平放=10.392304845413263761164678049035
463.5uH/10.392304845413263761164678049035=44.600308294898590308331743293777
每匝电感系数=44.600308294898590308331743293777
然后用这个系数乘108圈
44.600308294898590308331743293777*108=4816.8332958490477532998282757279
得出来的电感量不对呀?用的什么单位?

网友T:
引用 网友S:
108开平放=10.392304845413263761164678049035
463.5uH/10.392304845413263761164678049035=44.60030829 ...

審一下題好不好?是匝數的平方還是匝數的開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V:
请教老爷子,抽头的计算是不是参考以前的3AG系列三极管,现在常见的都是放大倍数比较大,如果用9014,9018 ...

您好!
虽然,过去部标的中周,都是以3AG系列三极管为基础设计的,但不是绝对值。我的认知是:以次级输入阻抗为基数,变换至抽头绕组的阻抗,就是中放管的输出负载。而中放管又有一个输出阻抗之说,而且与负载阻抗交织在一起。抽头绕组在初级线圈中的占比,会影响选频谐振阻抗,占比低影响小,占比大影响大。严重影响时,就会使Q值下降,选择性变差。
因为放大倍数高的三极管的输入阻抗高,变换至初级的阻抗就更高,对选频谐振阻抗的影响更小,选择性就更好。
所以,不用以放大倍数高低,以及锗硅材料不同,来改变抽头绕组的占比,只考虑整机性能来确定其占比。

网友S:
引用 网友T:
審一下題好不好?是匝數的平方還是匝數的開平方??

AL=436.5/√108=42.002232083545274368040573781518每匝电感量
小数点后2位四舍五入=42每匝电感量
验证108匝是否等于436.5uH
42*√108=436.47680350735707796891647805948uH
小数点后2位四舍五入=436.5uH
看字面数字没问题,得数也对了,可一匝电感量=42uH?不对吧?次级线圈是12.7uH,我拆的时候记得有好几匝呢?如果一匝就是42uH,那连一匝也不到?这个算法还是不对!迷糊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S:
AL=436.5/√108=42.002232083545274368040573781518每匝电感量
小数点后2位四舍五入=42每匝电感量
验 ...

麻煩把154樓的題目大聲念十遍。

网友:
引用 网友T:
麻煩把154樓的題目大聲念十遍。

报告脑师!已经大声念二十遍了,已知108匝数的平方=11664
436.5/11664=0.03742283950617283950617283950617每匝/电感量
再验证:每匝/电感量*108圈=多少?
0.03742283950617283950617283950617*108=4.041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7
还是不等于436.5uH

倒是再把4.041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7*108=436.5
需要乘2次,这样对不?
每匝电感量=4.042应该差不多

网友W:
引用 网友S:
谢谢脑师指点!这个中周是三个绕组,我给它编号为:① ② ③,其中① ②为初级线圈,是2组单独的线圈,头 ...

图画的真工整
我的理解

网友S:
引用 网友W:
图画的真工整
我的理解

谢谢朋友回帖!还是没弄明白一匝的电感量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S:
谢谢朋友回帖!还是没弄明白一匝的电感量是多少?

算出每匝的电感量之后, 再计算T匝的总电感量需乘T的平方吧。

网友:
还是猪大师厉害!一语言中,一匝电感量0.03742283950617283950617283950617* √108=436.5uH。

网友:
费了这么大的劲,不如AI解读的快呀!
根据公式 AL = uH / sqrt(T),其中 uH 是电感量,T 是匝数。但是,您提供的公式似乎有些混淆。通常,电感量 L 与匝数 N 的关系是 L = N² * AL,其中 AL 是电感系数。

根据您的描述,AL = 436.5 uH / (108 匝)²。

首先,计算 108 匝的平方:

108² = 11664

然后,AL = 436.5 uH / 11664

现在,进行除法运算:

AL ≈ 0.0374 uH

所以,AL 约为 0.0374 微亨利。

不过,为了确保准确性,让我们再检查一下单位和计算过程。

已知:

L = 436.5 uH

N = 108 匝

公式:L = N² * AL

所以,AL = L / N²

代入数值:

AL = 436.5 uH / (108)^2 = 436.5 uH / 11664 ≈ 0.0374 uH

因此,AL ≈ 0.0374 uH

最终答案:0.0374uH

网友S:
已知一匝的电感量= 0.037422839506172 uH,总电感量=436.5uH,是带铁氧体磁芯的电感、求436.5uH=多少匝?
下面是AI密塔的解答:

已知单匝电感量为0.037422839506172微亨利(μH),总电感量为436.5微亨利(μH),需要计算总电感量对应的匝数。假设电感是带磁芯的,但具体磁芯参数未给出,我们先基于基本的电感公式进行估算。

对于带磁芯的电感,电感量L与匝数N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L = N² * Lk

其中,Lk是单匝电感量。

根据这个公式,我们可以解出匝数N:

N = sqrt(L / Lk)

将已知数值代入:

N = sqrt(436.5 μH / 0.037422839506172 μH)

首先计算除法:

436.5 / 0.037422839506172 ≈ 11663.12

然后取平方根:

sqrt(11663.12) ≈ 108

所以,大约需要108匝。

但是,这个计算假设电感量与匝数的平方成正比,这在空心线圈或者磁芯不饱和的情况下成立。对于带磁芯的电感,磁芯的磁导率和磁芯材料可能会对电感量产生影响,而且磁芯可能有磁滞和非线性特性,这些都可能影响电感量与匝数的关系。

此外,如果磁芯有气隙,或者磁芯材料不是理想磁性材料,实际的电感量可能会与理论值有偏差。

因此,这个计算结果是一个估算值,实际应用中可能需要根据具体磁芯参数进行调整。

总结

单匝电感量:0.037422839506172 μH

总电感量:436.5 μH

匝数估算:约108匝

网友Q:
引用 网友S:
已知一匝的电感量= 0.037422839506172 uH,总电感量=436.5uH,是带铁氧体磁芯的电感、求436.5uH=多少匝?
...

      在绕制中周时,若知道了已知匝数的电感量,但不是所需要的电感量,通常用电感与匝数的平方成正比来求得所需要的电感量,在线圈匝数比相差小于2倍的情况下,还是很准确的。计算公式是匝数比的平方等于电感比,(Z1/Z2)^2=N1/N2.
     电感跟匝数的平方成正比,是在其他参数一定(相同)的条件下成立,即使通过100匝的电感量计算出了单匝的电感量,但是你实际绕上1匝或几匝时,实际测量一下,跟计算的结果会相差很大。原因是无法保证几匝线圈和100匝的线圈的直径和长度相同。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已知一匝的电感量= 0.037422839506172 uH,总电感量=436.5uH,是带铁氧体磁芯的电感、求436.5uH=多少匝?
...

本來一個十分簡單的小學計算題,被您弄得無比複雜,甚至還要去求助AI,令俺百萬分地無語... ... ...

网友:
引用 网友Q:
在绕制中周时,若知道了已知匝数的电感量,但不是所需要的电感量,通常用电感与匝数的平方成正比 ...

是的常老师,绕中周还是经验最重要。刚刚又将老爷子的一段话发给AI,让它求出来中间值,结果竟然跟老爷子的经验值一样!真是太神奇了!

网购得杂中周一批,磁芯为王字型,较大,准备用于改制中波振荡线啳和465KC中周。 试用0.07漆包线绕100匝,实测电感量在180~300UH可调范围,求电感中间值?
AI给出来的结果复制过来有乱码,截屏发过来

网友S:
引用 网友T:
本來一個十分簡單的小學計算題,被您弄得無比複雜,甚至還要去求助AI,令俺百萬分地無語... ... ...

脑师早上好!没用过AI,昨天第一次用,没想到真能解决问题。多省事 给它提问题,解答的还非常准确靠谱!不用自己瞎折腾了,满足它的条件,立刻给出了答案,再结合老爷子的经验,绕中周如虎添翼!

网友:
引用 网友S:
脑师早上好!没用过AI,昨天第一次用,没想到真能解决问题。多省事 给它提问题,解答的还非常准确靠 ...

謝謝您的早上好,AI投您所好,那個“中間值”已經有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