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台灯不亮

楼主(2019-05-14):
做工不错,按下开关没有反应,哪里容易坏?开关、芯片还是阻容元件?

电源部分

电源部分

开关部分

开关部分

整体

整体

楼主:
usb接口的,用5v电源

网友:
一个也不亮?开关容易坏

楼主:
那可以先短接上试试?

楼主:
这种开关哪里有卖?

网友:
八脚芯片应该是开关芯片,三条腿贴片应该是三极管或者Mos。
灯珠全部并联,万用表二极管档,红正黑负,可以微微点亮灯珠,如果灯珠不亮,就可能是灯珠故障,蜂鸣器响,就是灯珠有短路。灯珠如果没问题,查开关,按下蜂鸣器响,松开显示1。
灯珠,开关没问题,插电,量输入电压,如果电压不对或者没有电压,则是连接线问题。输入电压正常,按开关,量三条腿元件两条腿这一侧左边那条腿,正常情况按一下,对地有电压,再按一下,电压消失,如果没有变化,开关芯片坏。如果开关芯片没问题,灯珠没问题,连接线没问题,就可能是小贴片挂了。

网友:
这个就是灯珠最容易坏

楼主:
多谢各位,尤其6楼老兄!那个小贴片有啥作用吗?可否直接短接?

楼主:
那个c1好像缺一个电容,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哪里能查到型号?

网友:
灯珠最容易坏,可以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测量是否有灯珠损坏的。

楼主:
不知道是否万用表电量不足的原因,好像点不亮。灯是这款: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ties=3064956:118513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c1好像缺一个电容,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哪里能查到型号?

先从简单做起:
先搞清楚灯珠连接方式并检测灯珠好坏,然后再决定维修是否继续。
串并连接的灯条,坏一个灯珠整条不亮。
2.我检测灯珠的工具是2032纽扣电池,因为用我手里的万用表测量,即便是好灯珠也没一个亮的。

网友:
这玩艺灯珠最容易坏,坏一两颗就全部不亮

楼主:
多谢高手指点!明天搞下这个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