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大家一个几乎万能的开关电源小芯片

楼主(2019-05-14):
    今天维修户户通机顶盒,发现一个炸裂的开关电源小芯片,DK112   网上查看电路图,外围线路特别简单,几乎可以很方便代用此类其他型号开关电源小芯片。

楼主:
        补充第二张图

网友:
这个芯片只适合动态范围小的负载使用,使用动态范围大的突变负载时容易保护。

网友:
它和早期的top***系列单片电源电路比有什么特点和优势。

网友:
没有过流点调整,是靠变压器参数来保护的。过载电流可以拉到输出电流2-3倍。

网友A:
很多电路类似,手上有个类似的但居然无变压器,不知怎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电路类似,手上有个类似的但居然无变压器,不知怎降压!。

    至少有一个电感线圈吧?你可以参照电磁炉里VIPer22电路。

网友:
这个最低实际启动电压50v够吗

网友:
和TOP系列不是差不多嘛

网友:
DK112兼容VIPER22ALED

开关电源控制芯片DK112产品特点
全电压输入 85V—265V。
内置 700V 功率管。
芯片内集成了高压恒流启动电路,无需外部启动电阻。
专利的自供电技术,无需外部绕组供电。
待机功耗小于 0.3W。
65KHz PWM 开关频率。
内置变频功能,待机时自动降低工作频率,在满足欧洲绿色能源标准( < 0.3W
同时,降低了输出电压的纹波。
内置斜坡补偿电路,保证在低电压及大功率输出时的电路稳定。
频率抖动降低 EMI 滤波成本。
过温、过流、过压以及输出短路,次级开路保护。
4KV 防静电 ESD 测试。

网友(2019-08-21):
跟VIPER12A一毛一样,估计国产的

网友:
感谢大家分享,学习了。

网友B(2019-12-02):
引用 网友A:
很多电路类似,手上有个类似的但居然无变压器,不知怎降压!。

电荷泵,也称为开关电容式电压变换器,是一种利用所谓的“泵送”电容(而非电感或变压器)来储能的DC-DC变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荷泵,也称为开关电容式电压变换器,是一种利用所谓的“泵送”电容(而非电感或变压器)来储能的DC-DC变 ...

不是,我现在知道了
 我这种不用变压器但用了一个电感就把300V降到10V,其实平时也可用变压器隔离,同时可以用电感非隔离降压,为了是成本吧。电路简单成本又低

现在发现很多小家电上就是这么用,因为只要几百MA的小电流

网友:
同类的还有NCP1015,电路更简单。

网友:
介绍
NCP1015提供完整的电流模式控制解决方案(实际上是增强的NCP1200控制器部分)与高压功率MOSFET一起整体结构。组件集成了所有内容需要建立一个坚固和低成本的开关电源具有低待机功率的电源(SMPS)。快的选择表详细说明了操作中的差异频率。不需要辅助绕组:on半导体超高压集成电路技术您直接从高压直流电源供应集成电路铁路。我们称之为动态自供电(DSS)。这个解决方案简化了变压器设计并确保提高开关电源难输出时的控制能力条件,例如恒流操作。然而,为了提高备用性能,一个辅助绕组可以连接到VCC引脚以禁用DSS操作。
短路保护:通过永久监测反馈线活动,IC能够检测到存在短路,立即降低输出全系统保护电源。一旦卖空了消失,控制器恢复并返回正常运行
•低待机功率:如果SMPS自然表现出良好的在额定负载下,效率开始降低当输出功率需求减少时有效。由跳过不需要的切换周期,NCP1015大大降低了轻载时的功耗条件。辅助绕组可以进一步帮助将备用电源降至极低水平使DSS操作无效。典型的测量结果显示在230伏交流电下低于80毫瓦对于典型的7W通用电源。
•操作时无噪音:而不是跳跃在高峰值电流下循环,NCP1015等待直到峰值电流需求低于
最大限度。因此,跳过循环可能需要没有歌唱变形金刚的地方。你可以因此选择廉价的无噪声磁性元件问题
SPICE模型:运行瞬态的专用模型可以进行循环模拟,但也可以平均版本,以帮助您关闭循环。可在中下载现成的模板奥卡德的PSpice和INTUSOFT的IsSpice4半导体网站,NCP1015相关章节。
(百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