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延时问题

楼主(2019-05-14):
为了保护电子管,当用半导体二极管整流时,高压采用继电器延时接通,怎样会不会对电子管有冲击?
有没有电路,利用晶体管延时导通,慢慢提升高压至额定值,晶体管加电容还能起滤波作用。

网友:
把延时继电器接到高压的整流前的高压回路里就没问题了,因为整流后有电容或电感缓冲,不会造成冲击的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先打开灯丝电源。随后加高压。早年的扩音机也分2步。

网友A:
下面是我自己用的两级延时,共60秒延时,用在我的KT88推挽中,效果不错。
下面这图是别人的晶体管延时电路,供参考。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利用热敏元件达到延时效果。大以前大型广播设备以及医疗设备就用一种叫热控管的真空管做延时。

网友:
市场有现成的延时继电器卖。按自己要求电压选线圈电压值。很方便。

网友:
可以参考,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34338-1-1.html
灯丝冷态电流较大,将其取样用比较器继电器控制高压绕组不知可不可行
或者直接找个整流电子管,将其阳极驱动继电器或者供电Mos栅极,整流电子管普遍后热

网友:
简单的时基延时电路,选择合适的RC值作延时间,很好用。

网友:
这个线路简单,具备滤波延时10秒左右,调整R1或C3可以获得不同的延时,某宝有成品板和空板卖。

楼主:
下面是我自己用的两级延时,共60秒延时,用在我的KT88推挽中,效果不错。

为什么两级延时串联

网友B:
淘宝就有12V或是5V的延时继电器成品卖价格也不贵不到10块钱!胆机不论是直热还是旁热延时意义不大直接加上高压和延时缓慢加上高压对于管子寿命影响1%,但是灯丝电压超标+-0.5V影响寿命超过60%!!!!!!!这一点人们并没有在意,你家的市电波动早就超过这个数值了但是并没有引起注意

网友:
延时电路制作简单,但是要想达到长期可靠就难了。尤其是用继电器做高压开关很不耐用。所以不是非常昂贵的管子尽量不用自动延时、或是采用手动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我自己用的两级延时,共60秒延时,用在我的KT88推挽中,效果不错。

下面这图是别人的晶体管延时电 ...

电路图不错,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就有12V或是5V的延时继电器成品卖价格也不贵不到10块钱!胆机不论是直热还是旁热延时意义不大直接加上 ...

赞成此观点。其实最简单最管用的还是分别设高低压开关,如果单用延时电路或延时继电器,开机时高压是延时了,但关机时高压也没有先关,照样对管子有影响。这种影响不如灯丝电压的影响大。实际上,电影还音扩音机都没有延时电路,也没有高压开关,一台机器用好几年管子都未见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淘宝就有12V或是5V的延时继电器成品卖价格也不贵不到10块钱!胆机不论是直热还是旁热延时意义不大直接加上 ...

请教,怎样控制灯丝电压的波动呢?最简单的办法?尽量不加电路,原件的办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怎样控制灯丝电压的波动呢?最简单的办法?尽量不加电路,原件的办法?谢谢。

稳压器!!!

网友:
我用的延时都是用软启动,不喜欢用继电器。

网友D:
我想的电路,可以用继电器代替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的电路,可以用继电器代替三极管

三极管可以用6k4,6a2或其它冷门管子代替,甚至是电子管二极管。

网友:
延时继电器导通触点间并联一个固定电阻,没闭合前灯丝没预热,屏极电流很小。正好可以给滤波电容充电使高压缓慢上升。选择合适的电阻就可以取得理想效果。

网友:
高压延时如果不是渐渐升压对电子管没什么作用,没有合适的热敏电阻我把延时去掉了

网友:
我是用2个双刀双掷纽子开关,
接成灯丝并联,
高压串联。
想延时多久就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