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子管收音机电源选用的一些问题,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9-05-15):
我是一位初学者,现在在学习储备过程中,关于电源有几点疑问。
1、上不了图,就说一下情况。一个三灯机,6j1做再生式栅极检波,6p2功率放大,6z4全波整流。用次级为200v-0-200V(40ma),6.3v(1.5a)的变压器供电。这个变压器可以用250v-0-250v直代吗?电路是否要相应有所变动?
2、电子管收音机变压器供电(不说灯丝)能在一个什么范围内变化?选用原则是什么?
3、玩电子管收音机,一般要怎么一步一步来?请老师给出建议。

网友:
6P2是什么管子?

楼主:
弄错了,是6p1。

网友:
40mA小了一些,6P1在250V下屏流约45mA,可加大滤波电阻来降低电压,以此降低电流,不过输出功率也小了。

网友:
高低一点无所谓。要求次级2*200V,换成2*300V就相差太多了。一般电子管收音机零件数值相差20%左右也还能用。

网友:
电子管手册给出的是典型应用值,实际上屏极电压可以在较大幅度内变化,只不过工作点(栅极偏压及负载阻抗)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电压提高后电流会加大,可以加大滤波电阻阻值。调幅收音机常用电路主要有再生式和超外差式,建议购买六灯收音机变压器,双联可变电容,从6K4检波、6P1功放、6Z4整流的三管再生收音机入手,这样制作六灯超外差式收音机时,可以充分利用原来变压器和电子管。

网友:
电源次级200伏电压稍小,电流够用了,1N4007桥式整流效率更高,用6z4缓冲一下就行了。

网友:
交流电子管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在实际运用中上下百分之十到十五的电压误差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只要将未级6p1的工作点调整正确就可以了,只对功率输出的大小,有些区别,有条件的可以根据经验,将前级的并压及栅压也适当调整一下那是最好的了。如果你手有一只双250伏的变压器,这个变压器本身的功率有多大,这一点自己要判断一下,一般来说做做二,三管再声机有三十w的視在功率也就足够了,如果以后还想玩玩外差式的那么最好要有四十五瓦以上的功率,才能放心使用。假如你有条件有現成的夕鋼片,那么也可以自己动手绕制一只。並不是非常难的要想自由自在的玩玩电子管收音机,最好是学着自己绕变压器。电子管收音机里还有輸出变压器呢,学会了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多好所以我的建议是,先选定一只能輸出多种电压档位的变压器,例如输出200伏,230伏,250伏,280伏的电压单组成份的抽头式的变压器,以后用晶体二极管做桥式整流,这样可以减小变压器的功率消耗,同时也能简化线路。最好是学会自己绕各种变压器。为以后其他电路的电源做好准备。玩家么就是要多动手,当靠买不行。买得来器材买不到技术与经验。对么

网友A:
6P1管在做收音机功放时,屏压在180-300V之间都可使用,但输出功率随之变化,手册上给出的是典型应用值。有些产品高压用2一般不通过滤波电阻输出功率可达1.5W以上,变压器小些,降低了成本。

网友:
6P2是上海电子管厂的产品。它是加高了的6J1,设计理念是用于双通道收音机与简单普及机。这是手头的4支。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各位老师、版主的指导,学到了不少东西

楼主:
白版主说得好,电子管的使用,要考虑它的通用性,电路整好,管子可以随便插拔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P1管在做收音机功放时,屏压在180-300V之间都可使用,但输出功率随之变化,手册上给出的是典型应用值。有 ...

于公:我以前看到有朋友说6P1是6V6的简化版,使用参数差不多,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于公:我以前看到有朋友说6P1是6V6的简化版,使用参数差不多,是不是这样?

他说的对 。是6V6的小型化版,美日的6AQ5(小7脚)苏联的6П1П中国的6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