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制作简易电子管测试仪

楼主(2019-05-15):
    陆陆续续玩电子管也有不少年了,手里的乱七八糟管子也越来越多,新的旧的都有  参差不齐,于是想起来能不能做个简单的测试仪来测一下管子呢?到网上找了一圈资料,有不少朋友都自己做了测试仪,结构 功能不尽相同,但简单的测试基本也能满足了。着手尝试做了一台,老师门多批评指点。

基本结构:
       小七脚 小九脚 大八脚三个管座对应的管脚并联(手头的管子只有这三种管脚,不常用的就不做了),每个管脚对应一个香蕉插座。
       两组高压可调电源,每组有对应的香蕉插座,分别提供被测管的阳极电压Ua和第二栅电压Ug2,一组低压可调电源供被测管的第一栅电压Ug1,对应一组香蕉插座,一组灯丝电压Uf(手头现有的变压只有6.3V灯丝,就只做了一组)对应一组香蕉插座,两个高压电源分别有一组电压表来监控电压,一组电流表来监控电流,,这也是测试的一个参数(Ia和Ig2)。
       测试的时候用香蕉插头跳线将不同的电压跳到对应的管脚就行了。
       跨导的测试,参考了网上老师的方法,在栅极回路串入1V AC信号,在屏极回路串入交流电流表,可直接读出跨导值。
      1V交流信号,用漆包线在高压变压器上穿绕了8圈左右获得。交流电流表在网上找了很久,没有找到合适的数字交流表,无奈选择了20ma的指针表。
      低压可调电源,应该是负压电源,但是手头只有LM317没有337,就做了个20V正压可调,然后把正极接入测试电路的负极作为参考地,低压的负极作为负压提供给栅极。
      1V交流信号和交流电流表,采用继电器控制,接入不同的测试位置,以实现不同的测试项目。
      其余就是若干组低压电压供继电器、数字表头使用,注意:每个数字电流表都需要独立供电或者使用专用的隔离模块和其他表头电源隔离,以保证测试精度。
       组装完成后,测试一下电流很准确,但是跨导误差很大,应该是指针表头质量不好,最后辗转买到了一个50ma量程的交流数字表头,换上后跟万用表对比了一下,基本没有误差了。

参考资料:
一些电路和测试方法原理
http://www.yunwt.net/2wenzai_power/c01.htm
http://bbs.hifidiy.net/thread-1080260-1-1.html

外壳在网上找了个ABS的防水盒,孔开的歪歪扭扭

装上香蕉插座,表头,管座,电位器

内部

通个电试下

下半部分的电路  变压器等

测试6J1的屏流,测试环境Ua=120V,Ug2=120V,Ug1=-2V

测试6N2的屏流,测试环境Ua=250V,Ug1=-1.5V,

测试6N2的跨导,指针表头快到4的刻度了,用电流表对比了一下,只有2ma

用数字表头更换了指针表头用来测试跨导,顺便打印了各插口和开关的标签

拆了个小变压器给新添的数字表头做的一组电源

重新测试6J1屏流和跨导(和之前的不是同一个管子,屏流有差异)

重新测试6N2的屏流和跨导,和手册对比  基本对的上,算是可以作为参考的吧

有待改进的地方:
阳极高压的变压器略小了,高压只能到250V,电流也只有60ma,
栅极电压最好为正负可调,且范围要大一些,方便测试不同工作点,目前只能到20V左右,
有些管子测试需要阴极电阻,需要做一个带夹子的跳线方便更换阴极电阻    或者可调电位器 作为阴极电阻使用。

网友A:
好功夫,布局合理,疏朗分明。点赞

网友B:
我就说我很看好你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功夫,布局合理,疏朗分明。点赞

言重了,就是按老师们的方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说我很看好你嘛

你更厉害

网友C:
发帖请使用论坛默认字体 字号 颜色。
谢谢。

网友:
就是有点复杂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帖请使用论坛默认字体 字号 颜色。
谢谢。

已不能编辑了,
烦请版主编辑一下  谢谢。。。。

楼主:
不算复杂吧,,逻辑关系搞清楚了就简单了,
一开始的时候各表的串 并联,继电器的切换,也确实有点晕

网友:
矿坛真是人才济济啊~

网友D:
高手,学习了我也想弄一个,就是觉得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学习了我也想弄一个,就是觉得很复杂。

其实也不复杂,,就是可调电源和几个表

网友:
祝贺祝贺,这样管子的好坏就好掌握 了

网友E:
使用起来嫌复杂,做的真不错。。。

网友F:
祝贺!做的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起来嫌复杂,做的真不错。。。

也不算太复杂 ,对着手册接线  设置电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祝贺!做的真不错

谢谢支持

网友G:
到处都能见到这种防水盒的身影。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到处都能见到这种防水盒的身影。

主要是价格便宜, 方便加工,用来做试验还是不错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价格便宜, 方便加工,用来做试验还是不错的

这个防水盒长高宽多大?也想比着葫芦画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防水盒长高宽多大?也想比着葫芦画瓢。

263*182*125,看你里面东西怎么摆吧,,大点小点 应该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263*182*125,看你里面东西怎么摆吧,,大点小点 应该都可以

你的大小正合适。

网友(2020-02-05):
楼主做的真不错,准备也搞一个玩玩。

网友:
管子的跨到测试好像栅极加交流电吧?记不太清粗了。现在恢复也不能使用附件了,GS-5电子管测试仪说明书的PDF板和卡片图,我这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能造胆机的我已经很佩服了,你竟然可以造胆管测试仪,坛里的人才真的多啊

网友(2022-09-21):
哪里有图纸我也弄一个!

网友:
能否测试出划出特性曲线所需要的参数?没看到图纸,吃不准。对于管子的应用来说,精准的曲线图是至关重要的,至于跨导、内阻、放大系数等,都是频率的函数,除了推挽配对,其它作用便不太显著。看准了下功夫更值得些。

网友(2025-03-18):
请教下测跨导时1V的电源及交流电流表是怎样连接的?

网友:
做的不错,祝贺!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