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老17寸黑白电视有声音,无雪花(图像)。求原因!

楼主(2019-05-15):
   在闲鱼网上购买了个品相不错的熊猫17寸黑白电视收藏,要求看播放视频,卖家发了,有图像无声音,自称是几天前的视频,信号干扰导致无正常声音(接射频转换器)。发货前一晚,因为之前的有图像没正常声音,再次要求看播放视频确认免争议,结果卖家以已从五楼搬到车里为由拒绝了。我也就没多想,因为介绍都是正常的,也有之前的视频,图像正常。
    我让卖家发德邦物流,卖家去问了说发货要木架签协议,否则不给发。我回复他说,不担责任的话德邦应该可以发,保丢不保损。我之前发德邦都是这样被告知的。因为顺丰没原包装不给发,我也就没考虑了。后来就跟他说发德邦吧。次日发德邦,用我亲自给卖家寄去的材料发货,只为保证安全,因为费用太高,没打算打木架,所以想包装做得厚实些。
    再三嘱咐让卖家自己负责外层包装和纸箱,卖家也欣然同意了。但发货时,卖家只是给我拍现场包装图片以及电视机的外观视频(我再三要求的包装厚实,材料全部用上,发货前必须确认外观免争议),事先并未告知我打木架,并自己签了协议,费用高达173元,超过电视一半的费用,我也是后来查单号发现运费这么高,当即打电话追回,要求发德邦普通快递(35元+2元保价),并要求贴上易碎品。追问卖家才跟我说,发木架就不用外层包装,就没用纸箱和四周内垫。遗憾纸箱没包,心中暗自责备卖家理解力差,不通人情,只能指望我寄出的材料了。
    到货时验货主外观和屏幕都无损签收,回家后开机试了下,屏幕无雪花,不显像。有声音。这情况我想走平台裁定,卖家不接受协商退款数额。现在我无法判定是快递颠簸还是卖家发货前已因其他原因导致不出图像,请大家给个建议。另外,请分析不出图像的可能原因以及如何修理情况。

网友A:
有伴音证明图像高频与中频通道及伴音通道工作正常。你说无雪花说明光栅正常,问题出在视频放大电路。分立元件一般由两级最多三级宽频带放大电路组成,集成电路由IC与末级晶体三极管组成信号输送至显像管阴极(个别到调制极)。你先检查接线是否开路特别是显像管管座上面的小板,管座是否松脱接触不良。视频放大部分就用万用表检查电压,阻值等。色码电感断路,视放管是高反压管三极管击穿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伴音证明图像高频与中频通道及伴音通道工作正常。你说无雪花说明光栅正常,问题出在视频放大电路。分立元 ...

我没上图。现在细说下,是开机无图像,跟没开机一样。只有声音,我没调出台,所以也没有出人声,就是无台状态下的那种声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上图。现在细说下,是开机无图像,跟没开机一样。只有声音,我没调出台,所以也没有出人声,就是无台 ...

先调出光栅(亮度)。再捕捉信号。有光栅无雪花点(常见高频头中的高放管没工作)干扰法检查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可以开后盖的话,要先确认无图像是由于无高压或者无灯丝电压造成的,还是CRT本身漏气等原因损坏造成的 ...

本身应该是可以开机出图像的。不排除快递颠簸震动导致某部件出问题。后盖可以打开。不知道这种情况还能否修好,本地有修三十年电视的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调出光栅(亮度)。再捕捉信号。有光栅无雪花点(常见高频头中的高放管没工作)干扰法检查通道。

我调了电视机下方的三个旋钮,亮度灰度对比度等,屏幕都没反应,跟没开机一样。不知道这种情况能否修好,显像管应该没坏吧。过去常说显像管坏电视就报废了。

网友:
这样问,估计说了你也不懂,还是找维修师傅查一下吧。

网友:
在老维修工哪里这都不是问题,就怕不愿意给你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调了电视机下方的三个旋钮,亮度灰度对比度等,屏幕都没反应,跟没开机一样。不知道这种情况能否修好, ...

看来你一点也不懂,亮度灰度对比度等,屏幕都没反应,跟没开机一样,就是无光栅 甚至三无(无光,无图。无声)。看显像管灯丝亮没,再拉弧看有没有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一点也不懂,亮度灰度对比度等,屏幕都没反应,跟没开机一样,就是无光栅 甚至三无(无光,无图。 ...

是的,我对电视机了解少。喜欢研究收录机。电视只是用来收藏,还没开始研究。我来征求坛内大神们的意见和建议,给家门口一个修家电的小伙子做参考,怕他没修过老黑白电视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打开后盖,然后通电,看CRT尾部是否有灯丝发光,CRT的灯丝不是很亮,没有经验的话建议在黑暗环境下观 ...

多谢这么详细的指导!我会按照此法,给小区内修家电的小伙子做参考,他怕是没修过老黑白电视。所以有必要征求下坛内大神们的建议。

网友C:
开机,先观看显像管灯丝是否发亮,若亮再测量行管C极电压是否为27V,若两者都正常很容易弄出光栅(除非显像管阴极严重老化发射能力下降)。出光栅后剩下的检修就容易多了。

网友:
熊猫混好了,超高价收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先观看显像管灯丝是否发亮,若亮再测量行管C极电压是否为27V,若两者都正常很容易弄出光栅(除非显像 ...

已修好。花了五块钱,三十年的老师傅,上来就教我测有没有27V,灯丝亮不亮。后来又判断高压包没坏。万用表测,发现板子就快递摔裂了,导致短路。重新烙铁焊接后,恢复正常显像,还收到了当地的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一点也不懂,亮度灰度对比度等,屏幕都没反应,跟没开机一样,就是无光栅 甚至三无(无光,无图。 ...

已修好。花了五块钱,找了三十年的老师傅,上来就教我测有没有27V,灯丝亮不亮。后来又判断高压包没坏。万用表测,发现板子就快递摔裂了,导致短路。重新烙铁焊接后,恢复正常显像,还收到了当地的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打开后盖,然后通电,看CRT尾部是否有灯丝发光,CRT的灯丝不是很亮,没有经验的话建议在黑暗环境下观 ...

已修好。花了五块钱,三十年的老师傅,上来就教我测有没有27V,灯丝亮不亮。后来又判断高压包没坏。万用表测,发现板子就快递摔断裂了,导致短路。重新烙铁焊接后,恢复正常显像,还收到了当地的频道。痛诉快递暴力!

网友D:
当年修的熊猫黑白电视太多了,一直现在我还有这种电视机的电路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修的熊猫黑白电视太多了,一直现在我还有这种电视机的电路图呢!

我也有。本地老师傅说不用电路图,这种机型太常见了,经手的也很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修好。花了五块钱,三十年的老师傅,上来就教我测有没有27V,灯丝亮不亮。后来又判断高压包没坏。万用 ...

三十年的老师傅看来真的是为人师表了,才收了这么几块钱的指导费,敬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十年的老师傅看来真的是为人师表了,才收了这么几块钱的指导费,敬佩!

是位残疾人师傅,包括后代都是修家电的。说是喜庆钱,坦言自己20年没见到这种黑白电视机了。不过我昨天打开,屏幕只有中间一道横光。又打电话问询,说是有个地方虚焊了,当时上面小板子是被德邦快递摔断了。还没抽出时间去处理。

网友(2019-11-13):
引用 网友B:
如果可以开后盖的话,要先确认无图像是由于无高压或者无灯丝电压造成的,还是CRT本身漏气等原因损坏造成的 ...

帮忙看一下谢谢!电子管电视104-8,开机无图像,测高压包无高压,测电子管6p13p顶帽无电压,其它管腿正常。阻尼二极管6z19各管腿正常,参考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