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推荐一下:12V电瓶用什么类型的LED灯合适?

楼主(2019-05-15):
我用汽车电瓶+太阳能充电(10W的板子),主要想给一楼卫生间(无采光)加长明灯。想买买12V的LED灯(不知有无12V灯带?),请朋友们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12V是一个常用的直流电源标准了,这样的灯带在某宝很多,去找找吧。

网友:
12V灯条网上大把,太阳能灯就没几个钱,这么小的板子用汽车电瓶。电瓶换电费都够不少年头了

网友:
12V的灯多的是,我汽车后备箱就粘了五个做发光字剩下来的5730灯板,超亮。就是电瓶电压稍高了一点,13V多,现在有个灯有时闪烁,加个电阻最好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了。汽车电瓶4S店换下就折合50元,我肯定自己留着了,原想收音机录音机等使用电瓶无干扰,特别好。但这第二个电瓶总想利用。一楼卫生间特别暗,每次要先进去摸开关(装修没下功夫),所以想弄个长明灯,也算练练手。

楼主:
谢谢楼上。明天俺去查一下。

网友:
进去先摸开关?说明已有220v电,可以直接接市电的led常明灯,或接红外感应开关

楼主:
也是好主意,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了。汽车电瓶4S店换下就折合50元,我肯定自己留着了,原想收音机录音机等使用电瓶无干扰,特别 ...

不用长明,加个红外感应开关也没多少钱。
12V的灯有的是,随便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长明,加个红外感应开关也没多少钱。
12V的灯有的是,随便选。

红外感应开关的缺点是你在那蹲久了灯会熄灭,要挥挥手才能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外感应开关的缺点是你在那蹲久了灯会熄灭,要挥挥手才能点亮。

对,只感应动态的人。所以我加了个补偿措施,在门上装了一个碰撞开关并联上去。
进卫生间,由感应开关自动开灯。关门之后碰撞开关闭合,感应开关即使断开了也不会熄灯。
人出去后不要关严门(不触发碰撞开关),过一段时间感应开关就自动熄灯了。

适合有人就得关门,没人可以不关门的地方,尤其卫生间。

网友:
1010См24СнЧáбЩ2Щ2岢
12ledЧ

网友:
10瓦电池板输出电流有限,每天充电时间仅10小时放电24小时,并且白天还是边充边用,能储存的能量不足,配合红外感应开关使用还是必要的,延时时间调长些2分钟以上,这样可选亮度较大的灯提高照明效果,长明只能选小功率的灯。
普通12伏的led灯带可直接使用,只是因串有限流电阻效率较低。

楼主:
好的,空了搜红外感应开关

网友:
高亮度LED 加电阻做指示灯,我家房间用的LED数字钟,
卫生间热水器LED数码管发出的光,晚上上卫生间一路上不用开灯

网友:
汽车电瓶做储能电瓶不好用,想你这种情况,长期小电流照明可以看看坛里镍氢镍铬电池组个6V12V都可以,控制器自带12伏稳压输出,外加12Vled5730之类就行,

网友:
12V灯条网上多的是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
买个小夜灯插在插座上,耗电一W左右

网友:
乱码了
现在考虑买微波型的感应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