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只绕了多次都未能达到規定参数所的单端輸出变压器

楼主(2019-05-15):
本人在各种功放电路的制作中有成功,也有失败,失敗总是难免,不过可以结累经念。但是有一只变压器的制作,他所出现的结果我直到现在仍然无法理解,今借此論坛,請教高手指点迷径。在2001年的无线电与电视期刊4月份刊登了一篇关于单端甲类輸出变压器的制作方法。是配合6P3p用的。一个变压器根据文章,是标配板,釆用铁芯为宽26迭厚39绕组为三夾二。初级线径为0、21绕3600圈。在1440圈时抽头供UL用分为两组。次级用0、96线绕172圈为8欧輸出分三组,因此是三夾二绕法。据介绍空载电感达到110H。因为当时我没有此規格的夕鋼片。也不想再去买,所以就放弃这个选择,而改釆用同一文章介绍的一款简化版绕法,釆用铁芯規格为舌宽22迭厚为33的标准鉄芯。当时这种鉄芯来源很方便。即在废品收购站中拆解出来的12寸或14寸黑白电视机中电源变压器的鉄芯质量也不錯。他的绕制数据为,初级用0、18㲺包线绕3300圈,在1320圈处抽头供UL用分两层。次级用0、82线绕158圈供输出8欧用也是三层,所以也是三夹二绕法。这个简化版的输出变压器据介绍,空载电感能达到70H。因为我深知输出变压器工艺对音质影响非常大,所以当时对每片夕鋼片都做了简单的绝缘加强处理。均在单面专门喷了薄薄一层清㲺,绕好线圈后插片时非常注意尽量减少擦碰。气隙用复印纸一层,绕好后上缧絲夾紧。再用30型万用表搭电路测电感时却傻了眼。只有十六,七亨。然后再设法减小气隙。隨后再量,我这个变压器反复绕了三次无論怎么搞,用30表搭电路测量,从来没有超过30亨。所以我这6p3P的单端功放就此打住了。我是不打无准备之仗。我想这么一本正经而且又有名望的杂志不会轻易发表有误的技术性文章吧或许是我还有那些没有吃透的原因。今借些論坛,望各位对变压器制作有深厚功底的高手分析一下,是否是我在制作中还有什么没有注意到的细节。或者是工艺上有缺陷。因此达不到他的标称电感量,70亨。当年捣弄这个变压器是在2005年。因为我当年的6P3p是2004年时帮朋友到鋼结构施工工地,南昌的一个电子产品市场购得的,每只12元。我买了一对,由于变压器未能成功,此物一直闲在手中。很希望能有机会体会一下6P3p的音质风采

网友A:
我说句话,可能不太中听啊。

电台“老中医”讲座卖的药如果都管用,就不在电台做广告了。

自古有句话,尽信书不让无书。

单端变压器,单边顺差铁芯,还得留气隙。三千多圈,只要是地球人造的硅钢片,就绝对出不来110H电感量。除非是坡莫合金,那另当别论。

杂志文章,就全对吗?

网友:
说两句:
注意 铁心线圈的电感量,它的电感值与电流大小有关,并不是一个常量。使用仪表测量应该尽量在接近工作状态下的情况。
此外,输出的性能并不是完全由电感值的大小决定,是不是好还有其他指标,个人的听感也是其中之一。

网友:
20H就可以啦。。。。

网友:
卖刚强不倒的每天都有播的-----专门是骗那想起死回生的那种残货的钱的。可残货门就舍得出钱-----

网友:
我6p3p用EI38X65的单输牛,3.3K匝电感量才31享!

网友:
那期刊还留着?

网友:
第二个CD20Ⅹ40x80的牛,3K匝电感量43享!

网友:
500vA的大铁芯!

网友:
初级匝数在增加1倍,电感量也许能达到70亨。

楼主:
因为信任么当然要留着,经常找资料会翻看的,因为不是科班出身,所以借用高手的经念还是必要的。顺便发来图片,以正视听。

网友B:
这个人用的电感表可能有问题。或是使用方法不正确。

网友C:
黑白电视机电源变压器的铁芯导磁率很低的,而且是0.5的厚度。涡流损耗大。电感量绝对上不去。要用0.35灰色的Z11片,这样电感量可以翻一翻以上。我做过实验,用普通片插上,电感量是5亨,用Z11片,电感量则能达到12-15亨!老兄还是用点好片,马云家有的是也不算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人用的电感表可能有问题。或是使用方法不正确。

Mf30万用表外接並联1,1K电阻加交流十伏电源估测的

网友:
按楼主的数据绕线,第一电感量有6.8享,层层垫纸匝数最多能放2700间!第二点,声音高不成底不就,典型的太监声!我以前做了4个22X32的都送人了!走了好多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白电视机电源变压器的铁芯导磁率很低的,而且是0.5的厚度。涡流损耗大。电感量绝对上不去。要用0.35灰色 ...

大哥讲得可能有道理。我是一个老烧友,因为年代多了,一向是各种变压器总是自己绕,而且很熟练,材料么也是就是就地取材。我觉的現在的废品收购站里的各种鉄芯多了去了。而且元把两元的就能弄付铁芯。当然高低夕片还是能分很清的,你讲的z11铁芯磁通量问题我确实没有想过,有可能你说到点子上了,因为这种片子他的开档小,我在找片子时习惯找0,35的老式的薄片因为他的开挡大线圈芯做起来方便。所以尽量不用z11的片子,我找机会去废品收购站看,那地方比马云家方便。不用等。看了货称心的,立马交钱走人。很爽。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白电视机电源变压器的铁芯导磁率很低的,而且是0.5的厚度。涡流损耗大。电感量绝对上不去。要用0.35灰色 ...

电视机拆下的铁芯绝对是0、35的高夕片。不过据我了解这个片子的高斯在一万是毫无问题的,我有许多这种規格的片子。做过一台6j1推6P14的变压器,初级确实是有约20亨。出声非常好。亮丽功率也足够低音也不錯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视机拆下的铁芯绝对是0、35的高夕片。不过据我了解这个片子的高斯在一万是毫无问题的,我有许多这种規 ...

我手头的黑白电视机电源变压器,就是下图。片是F型的不是EI的,特别柔韧,用钳子夹住来回折弯5-8次才断裂。这种矽钢片质量简直不敢恭维!!!好的一般一个来回就断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头的黑白电视机电源变压器,就是下图。片是F型的不是EI的,特别柔韧,用钳子夹住来回折弯5-8次才断裂 ...

我的片子绝对与你的不同,那是标准的,規格是GElB22,E形片最大磁通量在电视机中是以一万一高斯到一万二高斯作依据计算,结果是以每伏7圈的数据绕的这是作为电源变压器的参数。这种片子当年在许多有关无线电方面的杂志普遍釆用的,所以我曾经收集了七八个。用于绕制各种变压器,效果都很好

网友:
110H,这个数据我是不相信的。

网友:
真的是被带沟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句话,可能不太中听啊。

电台“老中医”讲座卖的药如果都管用,就不在电台做广告了。
...

海河版主说的是对的!A类用0.15-0.3mm线/66-114硅钢片一般在10-30H范围,都是正常值!

网友:
接正常计算的3p单端输出牛,达到20Hz低音,L电感量需要最少30享!S铁芯面积不少于26平方厘米,按1.8T磁感应!

网友D:
很明显22X32的铁芯是真不达到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22X32的铁芯是真不达到要求的!

看了这么多热心坛友的回帖,你这位大哥的信息最有力,謝謝高手指点。我将重新开始,放弃原来杂志中的指标。按照你的指点,一句话再来。做一台6p3p的超线性机子試試。和我原来的6P14有什么不同之处。能捣故许多天呢。谢了

网友E:
同一作者写的  甲类单端输出变压器电感量的测量:实用甲类单端输出变压器电感测试仪
给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一作者写的  甲类单端输出变压器电感量的测量:实用甲类单端输出变压器电感测试仪
给你参考

十分感谢高手提供的测试手段的祥细资料。我设法下戴。谢谢你。

网友:
《无线电与电视》受一些所谓香港音响大师影响,玄而又玄的东西不少,特别容易迷惑人。文章中变压器120H是达不到的,最近我绕了几个3000圈左右变压器,根据这个圈数电感量在20-60H之间。60H的变压器是c 型铁心,磁导率在15000高斯,截面积是32*65,且没有空气隙。

网友F:
《无线电与电视》杂志谬误很多,有些作者就是混稿费的,比如臭名昭著的D大师,其设计的电路甲类放大栅极偏压竟然为正。自行设计的输出变压器Z11退火片22x33,初级0.15mm漆包线3000匝实测电感值16H:
淘宝上有些铁芯截面积相同的输出变压器标称初级电感35、28H实测值大打折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无线电与电视》杂志谬误很多,有些作者就是混稿费的,比如臭名昭著的D大师,其设计的电路甲类放大栅极偏 ...

白版主说的对,《无线电与电视》所谓音响大师文章太能忽悠人,好多电路,制作,数据,效果水分很大,特别能迷惑读者。

网友:
要不人家怎会以关门谢过?

网友:
还有某x子报!

网友:
我做的6p3p单端输出牛,采用舌宽38mmX叠厚65mm,L总为31享,三段均衡,声音听了一天都不累!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白版主说的对,《无线电与电视》所谓音响大师文章太能忽悠人,好多电路,制作,数据,效果水分很大,特别 ...

  不只是《无与电》,但凡关于音响的话题文章,水分含量都不低 ,除去水分之外,还有可观含量的 乙醇、乙酸、甲苯、甲烷、甲醛 等有害物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只是《无与电》,但凡关于音响的话题文章,水分含量都不低 ,除去水分之外,还有可观含 ...

海版说的好!一针见血,这些文章不仅水分大,还有毒,让一些人中毒,还产生幻觉,迷失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只是《无与电》,但凡关于音响的话题文章,水分含量都不低 ,除去水分之外,还有可观含 ...

本人是一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一直喜欢动手制作。也就是大家经常讲的所谓焊机派。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本人的学历仃留在初中未毕业的水平里。所以尽量吸收其他成功人士所推出的各种綫路种制作方法。这一次在坛中发出求助绕制变压器为什么不能与原作者给出的数据相符一文。一来是請教坛中各路高手。能否解开我心中多少年以来的困扰。二来也是学习坛中各路高手的实际经验。这里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原来这个有名的“无线电与电视”这样一个应该是很严肃的杂志,也有“不着調”的文章。看来还是实践出真知啊。真是有种意外的感觉。由此看来虚心请教还是必须的

网友:
22X32的铁芯做6p3,只能做到低音为150Hz广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