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拥有过的收录机

楼主(2019-05-16):
       八十年代,我在念小学,家里有了台收录机,现在我还清楚记得叫做“荆江牌”,好像是湖北沙市生产的,木壳,很大。这台机子伴随了我的成长,当时最喜欢听调频广播,本地有个栏目叫重庆经济广播EBS点歌台(九十年代初期),中午时分直播听众的点歌,那个时候电台播放歌曲还是用的磁带,有一首歌叫做“三百六十五个祝福”,蔡国庆唱的,因为点播率太高,导致电台的这盘磁带废掉了。电台主持人那磁性的嗓音至今都忘不了。这台机子我认为是最好听的机子,高、中、低音平衡,该有的都有。采用的飞乐全频纸边喇叭,少见的HA1394功放,唯一缺点是底噪稍大。
       这两年又开始玩上的收录机,一些不起眼的单卡单声道机子就不列出来了,立体声的有:三洋4500K,熊猫SL05,星球SL303,红灯2L1410,康艺8912S,夏普GF515、525、575、9191、9292、6060、777、700、800,等等。
       最开始玩的是三洋4500K,声音靓丽,可圈可点,唯有机器结构设计有点反人类,维修不方便。----- 差评!不过值得拥有。
       熊猫SL05是当年的获奖机型,内部设计简洁,做工尚可,声音尚可,算不上有突出的表现。-------  一般!
       星球SL303,当年获奖机型,做工一般,但是用料实在,机子很重,声音尚可,没有什么低音。通过打磨可以令声音上一个大台阶。我调整了一下音调电路的阻容元件,把原来的南京全频喇叭更换成了油布边的喇叭,低音立刻就出来了。这个机子的立体声扩展非常好听,我玩过的收录机中立体声扩展算是最好的。玩了一段时间,挂到闲鱼上,一爱好者听了视频声音后非要买我这台,他说他听了很多台机子只有这台声音最好,我说我改过东西,价格也比别人的贵。他说他要定这台机子了。
       红灯2L1410,也是当年获奖机型,据说是仿的三洋9994,外观尚可,内部做工一般,声音还可以,低音调节明显,磁带增益设计低,也就是说磁带声音比广播声音小很多,通过打磨会改善很多,具体如何打磨就不赘述了。
       康艺8912S,网友俗称低音王,外观尚可,内部做工一般,但是声音好听,特别是低音的设计。是值得拥有的机型,据说他的哥哥8913也非常好,可惜我没有玩过,没有发言权。
       夏普515、525,电路差不多一样,外观差不多一样,只是版本不同,525是欧版。这种机子做工非常好,用料很好,特别是机芯,非常扎实。至于声音嘛,人声表现不错,低音差了些,不是我喜欢的类型,通过调整音调元件以及更换喇叭,可以得到一些改善。
       夏普575,属于中庸型,没有什么突出表现。
       夏普9191、9292,外观好看,声音好听,属于值得拥有的机型。
       夏普6060,属于小喇叭小机子,做工很好,结构合理,维修方便,声音靓丽,价格不高,值得一玩。
       夏普777,当年的机王,功能多,声音好,受到很多人追捧,这几年价格一路走高,有人不喜欢777,说是声音太闷不好听,如果将两个中音喇叭换成GF700的喇叭,会有惊喜发现。
       夏普700,外观漂亮,个头不大但声音好听,中高音比较靓丽,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它的声音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值得拥有。
       夏普800,造型比较平庸,加上产量大,随处可见,一直不怎么受人待见,但是这个机子声音非常好,得益于采用了均衡器以及分箱结构。值得一玩。
      通过玩机和打理机子,发现喇叭在收录机中占用举足轻重的地位,收录机受到结构的限制,功放块功率的限制,喇叭的灵敏度、音质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这样说,采用什么样的喇叭,基本上就决定了这台收录机的声音。

网友:
没少祸害钱啊

楼主:
哈哈哈哈,看怎么个玩法,我是也相对较低的价格购入,然后自己花时间打理好。玩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的会留下,不是特别喜欢的玩腻了会出掉,还能赚几个小钱贴补玩机的费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看怎么个玩法,我是也相对较低的价格购入,然后自己花时间打理好。玩一段时间,特别喜欢 ...

真厉害真厉害

网友:
现在玩收录机,实际上是圆少年时的情怀,讲效果还不如买套音响

网友:
除了800声音的评价,其余的都赞同。。。。

网友:
用收录机听磁带,磁带好坏也影响收听。因为磁带用一次就会衰减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看怎么个玩法,我是也相对较低的价格购入,然后自己花时间打理好。玩一段时间,特别喜欢 ...

好文,楼主经验丰富,点赞!东芝983玩过没有?最近,我接触过两台,朋友在咸鱼3千元买的,声音不错,漂亮,堪比77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文,楼主经验丰富,点赞!东芝983玩过没有?最近,我接触过两台,朋友在咸鱼3千元买的,声音不错,漂亮,堪比777 ...

983没有玩过,一朋友有一台,听过两分钟,声音不错。价格有点虚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983没有玩过,一朋友有一台,听过两分钟,声音不错。价格有点虚高。

983的指示标盘设计得漂亮,双UV表是亮点!音箱是密封式的,可拆卸放两边,一共六个喇叭,其中两个低音是假的,只是个纸盆,印有TOSHIBA,但声音不输777,个见.有图.

网友B:
三洋4500K是一台很经典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洋4500K是一台很经典的机器~~~!

我有一台,见我头像.1979年12月出厂,被我打理多次,状态良好,1980年5月,680,买的二手!亲朋都说我发疯,胆大!有完税单,不保修!

网友C:
       星球SL303,当年获奖机型,做工一般,但是用料实在,机子很重,声音尚可,没有什么低音。通过打磨可以令声音上一个大台阶。我调整了一下音调电路的阻容元件,把原来的南京全频喇叭更换成了油布边的喇叭,低音立刻就出来了。这个机子的立体声扩展非常好听,我玩过的收录机中立体声扩展算是最好的。玩了一段时间,挂到闲鱼上,一爱好者听了视频声音后非要买我这台,他说他听了很多台机子只有这台声音最好,我说我改过东西,价格也比别人的贵。他说他要定这台机子了。
这段话我不同意,星球SL303我玩过三台,打开等响度开关,有听组合音响那种感觉,低频丰富,高频细腻,中频饱满,电路参数没动过,粤宝BT62新磁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文,楼主经验丰富,点赞!东芝983玩过没有?最近,我接触过两台,朋友在咸鱼3千元买的,声音不错,漂亮,堪比777 ...

不是假的,这是低频辐射式音箱,就是被动式空纸盆音箱,这种结构能增强低频,许多音箱都是这种结构,现在也有运用,德生几款播放器就用了这种结构,小喇叭前面放一个低频振膜,利用共振原理来增强低音,所以虽然看上去体积很小,听起来却不缺低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星球SL303,当年获奖机型,做工一般,但是用料实在,机子很重,声音尚可,没有什么低音。通过打磨可 ...

在玩过的收录机中,我感觉低音比较突出的机型:
国产机:红灯2L1410
康艺8912S,
夏普GF777.
其他没有玩过的机型就不下结论了。
收录机的低音问题是把双刃剑,低音突出会引起机震,这是一些厂家在刻意避免的,比如夏普很多机型包括GF777在电路设计的时候会在每个声道低音调节电路串联1个0.047-0.068微法的电容来滤除部分低音,以免引起机震。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听感和听音的喜好,比如夏普GF777,很多人觉得声音好,而有部分人根本看不上它,觉得GF777声音太闷太难听;又有比较多的人喜欢GF700亮丽的声音,又有部分人觉得GF700太吵耳朵。我嘛,瞎弄综合了一下:将GF777的两只中音喇叭换成了GF700的喇叭,更换以后,声音听起来别有一番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