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电源线续接的最佳方法。

楼主(2019-05-16):
   16年买了电动汽车,充电桩只能接在物业的电源上(一度电一元),最近申请了国家电网,需要把电源线续接一段---接到国网的电表上,请问坛内大侠,有没有特别合理的续接电缆的方法。(因为若是请专业充电桩安装公司,就要废掉原来的布线,从新布线再花几千块钱的超出部分的安装费。)
先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补充内容 (2019-5-23 09:03):
问题已经解决-----铜管接头,液压钳压紧,涮锡。效果还可以。

网友A:
这种设备可能接触的人目前还不多,所以不知咋弄法,但是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凡是用电的东西按照电的原理和规则去弄就行,比如电缆延长,能有整根的更好,不然两根接起来也成,只要导线截面达到负载电流的要求,线缆和接头绝缘合格;如果电缆接线端子形状特殊,也可以不动端子,中间截断接续一段合格电缆加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备可能接触的人目前还不多,所以不知咋弄法,但是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凡是用电的东西按照电的原理 ...

  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长度很长,100以上,要考虑换大一号的线,比如本来是2.5的线,如果长度超过100米,就要用4平方的线。

  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印象里,老电工都是使用端头去皮搭接捆绑------。某宝上有铜管接头,估计要用压力钳。

网友C:
粗线上液压钳,铜管压接。
找公母头做个延长线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线上液压钳,铜管压接。
找公母头做个延长线也是可以的

感谢回帖,学习了!!!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这下子解决问题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铜管接头,液压钳压紧,涮锡。效果还可以。

网友D(2019-06-23):
这样没问题,放心用,前提是电缆型号不应小于原电缆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没问题,放心用,前提是电缆型号不应小于原电缆平方。

谢谢!!!已经连接好

网友E:
没有工具的情况下(液压钳),加个空开是最好的方法,也可以把电线分成若干小股,对接拧紧,再几股拧一起,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工具的情况下(液压钳),加个空开是最好的方法,也可以把电线分成若干小股,对接拧紧,再几股拧一起,上 ...

物业不允许中间有悬挂物、配电箱、空开、刀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