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修理汽车 ABS 检测故障

楼主(2019-05-16):
儿子的车上星期出现 ABS 检测故障告警,去汽车维修店说没有传感器需要订货缓几天,
过几天汽修厂来电可以去修了,车开过去准备修理发现订错货,儿子回来跟我说没修成,
我查了 X 宝传感器只有 40-70元左右一个,马上下单订了一个 45 元的,快递回来我让儿子自己装,
我在一边作指导,几分钟就安装好了,启动发动机故障还在,让儿子把车开一下让电脑重新获取运行信息,
开了十几米故障告警消失,车子就正常了

。上不了图

网友:
厉害,佩服;
上图可以用搜狗浏览器;

网友:
把老的传感器上的磁粉清理干净,也许还好用。

因为我就这么干过。

网友A:
哈哈,想起n年前弄油耗仪的时候,从ABS传感器读脉冲信号算实时车速,美了没几天把ABS电脑烧了

后来改用从GPS模块读报文,把车速数据摘出来,那速度没比从车载总线上拿数据快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想起n年前弄油耗仪的时候,从ABS传感器读脉冲信号算实时车速,美了没几天把ABS电脑烧了

后来 ...

都是高手
可以在旁边适当的地方另外装一个传感器,这样不影响原来的系统

网友(2023-07-23):
都是高手呀

网友(2023-11-18):
我刚800多在途虎换了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