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觉得这个电路有问题

楼主(2019-05-16):
初烧,经常到各个胆坛学习,一天看到这个ef86直耦el84电路,总觉得这个电路有问题

网友A:
这是典型的五极电子管做音频电压放大的状态,屏极电压和帘栅极电压都很低。每级放大倍数大约100倍左右,或者再低一些。如果按习惯的高频电压放大用法,屏极250V,帘栅极100V或150V,电压太高,放大倍数太大,音量电位器开一点点就很响了,再开大就能听到人耳可闻的失真。

五极管工作在这种状态下,屏极电流和帘栅极电流都很小。如果用内阻不够高的指针式万用电表去测量电压,测量值还会比真实值更低。

楼主:
v1屏压太低了,才20v,管子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为了直耦,v2阴极电阻也大,如果改成电容耦合,可以减半,二百多欧够了。可以减少功耗。
而且v1在这个电路上,能否推满v2也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典型的五极电子管做音频电压放大的状态,屏极电压和帘栅极电压都很低。每级放大倍数大约100倍左右,或 ...

这么高的屏极电阻,高频衰减如何?
we310a屏极电阻100k已经有人喊大了(推300b的情况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高的屏极电阻,高频衰减如何?
we310a屏极电阻100k已经有人喊大了(推300b的情况下)

降压电阻和屏极电阻达到了恐怖的390K、1M,确实有些不可理喻,这也许是电分中音放大器,这样做是为了达到某种校声的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高的屏极电阻,高频衰减如何?
we310a屏极电阻100k已经有人喊大了(推300b的情况下)

肯定有影响。所以高传真扩大机很少用五极管做音频电压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影响。所以高传真扩大机很少用五极管做音频电压放大。

是的,就算用五极管也要降低屏极电阻,降低增益、改善高频响应。

所以我才发贴出来求解?

网友C:
古典的电路,在学习理解的同时,还要联系当时的条件限制。比如,这个电路当时针对的播放音源,也许不会超过10K,甚至高频达到6K就很不错了,那么这个5极管电压放大且大屏阻的电路就情有可原了,毕竟末级5极管的输入电容是比较小的,只有几个P,不像三极管那样有严重的米勒效应。高频衰减一点或许在当时并没有感觉到,甚至对高频的衰减可以被当做对噪声的抑制。
当然,针对现代的音源,这个电路就明显的不合时宜了。不过也有改进的办法,例如5极管上边骑个三极管,阴极输出,那么对高频的衰减效应就立刻小了许多。所以针对5极管的电压放大电路,灵活运用,并没必要到了需要排斥的地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古典的电路,在学习理解的同时,还要联系当时的条件限制。比如,这个电路当时针对的播放音源,也许不会超过 ...

是的,要灵活运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高的屏极电阻,高频衰减如何?
we310a屏极电阻100k已经有人喊大了(推300b的情况下)

高频衰减非常严重。也就听个评书 相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v1屏压太低了,才20v,管子能正常工作吗?

确实,板压这么低,正处于管子特性的非线性区,失真显然会比较大。当然,这也许适合某些人的耳朵,他们好这一口。

网友:
电路没毛病。这里直耦前管屏压低是照顾后管的栅负压,放大倍数够。

网友:
1M的屏阻20V的屏压管子可以工作都是奇迹了即便是工作也是在非线性区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频衰减非常严重。也就听个评书 相声。

唱响机何必用ef86、el84呢,
6j1、614足矣
省下的钱可以来个大保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压电阻和屏极电阻达到了恐怖的390K、1M,确实有些不可理喻,这也许是电分中音放大器,这样做是为了达到 ...

我就是不懂,所以上来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能工作,只是波形正负半周完全不对称。上半周是少女型峰、下半周是老妇型了。按曲线图重新设定工作点可以取得理想线性。

网友:
见过5极管低压下的曲线了?搭地摊测试过了?电脑仿真了?
都没有吧。
那怎么就想当然直接得出线性不好的结论呢?
我觉得还可以推测,曲线簇的低压区域,在达到屏极电流饱和之前(饿屏流),管子的表现更类似于三极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