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坛有修过松下HD100录像机的吗?

楼主(2019-05-16):
各位坛友,我的松下HD100   插上电源就出现d  000,不工作,如何修理?

网友:
是不是什么也操作不了的那种情况?

网友:
机器没有复位

楼主:
师付,用什么方法复位?

网友A:
把那个机芯的齿轮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机芯的齿轮复位

师付请发个照片过来!

网友B:
机芯背面有个一元硬币大小的“状态开关”,这个开关里面的触点锈了,录像机通电后CPU无法判断机械部分的状态就不能工作

网友C:
机器没有拆过的话,显示d就是说结露保护了,看一下湿度电阻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没有拆过的话,显示d就是说结露保护了,看一下湿度电阻电路有问题。

状态开关己拆过,状态开关不知在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芯背面有个一元硬币大小的“状态开关”,这个开关里面的触点锈了,录像机通电后CPU无法判断机械部分的状 ...

状态开关己拆了,现在不知状态开关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状态开关己拆了,现在不知状态开关位置?

回复了你的另一个帖子,我发了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