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知道HP DPS-800GB电源怎么启动吗?(带拆解图)

楼主(2019-05-16):
不知道怎么短接启动,有知道的朋友吗?谢谢

楼主:
网上看到个短接33-36可以启动,试过没反应

楼主:
有知道的朋友吗?谢谢

网友A:
网上说得没错,没反应就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说得没错,没反应就是坏了。

但是金手指有一点不相同,都是33-36启动的吗?

网友:
金手指有一根短的,看到了吗,有可能就是短接这个。90%

网友B:
小针脚一个一个短接,看看能不能蒙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针脚一个一个短接,看看能不能蒙到

你这样是想啪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样是想啪啪

怕啥,这种电源都不会拍拍,短接小针脚不会的

网友:
左数第二个短的金手指,上面的和下面的两个短接试一下。

网友:
这货不能坏吧,包装还在,

网友(2019-06-24):
启动了?有可能不知两个脚,有可能需要接3个脚

网友(2019-08-27):
31和34短接

网友(2019-11-05):
都说是34-31,咋还有33-36的?
不是挖*,在找改可调的教程

网友(2021-01-05):
HP DPS-750RB HSTNS-PL15(750的)都是短接33-36
  DPS-800GB则短接的是31-34

网友(2021-12-13):
楼主,启动了吗?我也有一个也想单独使用.如果启动了,请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