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9-05-1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FU19的引脚信号“输入输出”关系是怎样的,因为我看引脚图上是交叉的。是2脚栅极进,放大后从左边的屏极a输出,还是从右边的屏极a输出,不太确定,感觉图上看这个是交叉输出的。一般的管子都是左左对应右右对应呀!如果是交叉输出的话,感觉这个布局设计有点反人类!

再看我这个帅帅的FU19 (新管屏极一侧已脱落)第一次遇到,收到货就是这样。正好我用来做炮灰管,试灯丝电压用。(老板已补发了一个新的给我)
这管子阴极面积真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那个功率太大了,用不上呀!邻居会敲门的 ,
自己喜欢就好!

做的大不一定开的大啊,再说,做机也不一定是为了听机。有时候只是为了享受过程。一种想法,到纸面,再到实物,最终到结果,充满乐趣。

网友A:
你拿起管子,隔着玻璃看看,就知道哪个栅极对应哪个屏极了。

网友B:
交叉的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拿起管子,隔着玻璃看看,就知道哪个栅极对应哪个屏极了。

皮特兄:就是看不大清楚呀!所以才问问,当然接反了只是声场换相了,交换一下接头就成,只是我想一次就将它接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叉的是电容?

这个电容符号不是电容,应该是管子自身的分布电容吧!

网友:
他把极间电容画出来了。用于音频可以不管他。

网友A:
确实看不大清楚。不过是没有交叉。2脚栅对应的就是靠近一侧的屏极。6脚栅对应另外一侧的屏极。这管子我也有,你打算咋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看不大清楚。不过是没有交叉。2脚栅对应的就是靠近一侧的屏极。6脚栅对应另外一侧的屏极。这管子我也有 ...

目前进度:正准备装内脏

网友A:
哦,小单端。我觉得不解瘾。我的目标是并管三接单端,或者甲乙类推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小单端。我觉得不解瘾。我的目标是并管三接单端,或者甲乙类推挽。

我比较喜欢玩小单端,功率不需太大4~6W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小单端。我觉得不解瘾。我的目标是并管三接单端,或者甲乙类推挽。

你那个功率太大了,用不上呀!邻居会敲门的
自己喜欢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大不一定开的大啊,再说,做机也不一定是为了听机。有时候只是为了享受过程。一种想法,到纸面,再到 ...

皮特兄说得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做的大不一定开的大啊,再说,做机也不一定是为了听机。有时候只是为了享受过程。一种想法,到纸面,再到 ...

言这有理,我也想做一对推挽机,只是自己还未焊过,没有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言这有理,我也想做一对推挽机,只是自己还未焊过,没有信心。

别犹豫,搞就是了。

网友D:
这回能看懂了吗。

多画两个电容,就迷糊了?
那两个电容是制造时固有的寄生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回能看懂了吗。

多画两个电容,就迷糊了?

海版的PS技术相当了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版的PS技术相当了得。

  报告领导。
不会PS啊。

用画图打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回能看懂了吗。

多画两个电容,就迷糊了?

感谢海版,明白了!主要是被图中的交叉实线给绕进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海版,明白了!主要是被图中的交叉实线给绕进去了。

坏了半边,另一边估计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