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9494关机总有咯哒声,音大关机时咯啦啦拖长一些,大家帮分析!

楼主(2019-05-17):
机器一切正常,就是这个烦人!收音,放音时都有,关机时喇叭有杂音,双声道都有,音量小时关机,音小,短;音大时关机,音就大,还拖长!问题应该在低放部分,公共通道,疑是电容!本人没图纸,  请高手分析,谢了!上图一张.

网友A:
夏普的收录机是很不错的~~!这款当年的市场保有量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夏普的收录机是很不错的~~!这款当年的市场保有量比较少~~!

此机大,重,喇叭18mm,音量大,爽!.1500,刚淘的。

补充内容 (2019-5-23 15:09):
不是18mm,是18cm.

网友:
高档机
声音肯定好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机大,重,喇叭18mm,音量大,爽!.1500,刚淘的。

夏普GF9494高档收录机,单卡机里面第二款带APLD功能的收录机,关机有噪声,应该是功放部分的问题,两个声道都有,那就是公共部分的问题,台式机遇到过这种情况,是电源滤波电容作怪,便携机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参考一下,留下你的邮箱我发电路图给你,16M大图!

网友C:
我认为应该围绕Q111查故障。

静噪电路

静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夏普GF9494高档收录机,单卡机里面第二款带APLD功能的收录机,关机有噪声,应该是功放部分的问题,两个声 ...

感谢行者,我的QQ:2501979421,求SHARP GF-9494X电路图.另外,刚发现,录音时R声道录不上,望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应该围绕Q111查故障。

感谢您的指点,能否说得更详细些?这种故障,我是第一次遇到.还没图纸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指点,能否说得更详细些?这种故障,我是第一次遇到.还没图纸呢!

原理与电视机的亮点消除相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应该围绕Q111查故障。

确实如此,差点忘记了这个静噪电路,关机后静噪管没导通,前级信号被放大,直到滤波电容的电能彻底释放完才消失,一般两三秒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行者,我的QQ:2501979421,求SHARP GF-9494X电路图.另外,刚发现,录音时R声道录不上,望指点迷津.

清洗这二个开关,看能不能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喇叭18mm?是不是单位有误?是18CM或者180MM,带边框量了的吧?记得这机器喇叭是6.5寸~

抱歉,打错了,是180mm.7吋的直径。我太马虎了!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洗这二个开关,看能不能能解决问题?

我的初步判断:机芯内的录放开关,是第一怀疑对象!接触不上。

网友:
修好了吗?

楼主:
没有,心里没底,也没图纸.在坛子里想请高人帮助.谢你关心.

补充内容 (2019-6-8 18:20):
现已完美解决!

网友:
800机也有这种通病  是电源滤波部分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与电视机的亮点消除相似。

你说得似乎有道理!谢谢.

楼主:
回复这位朋友:今天终于找到9494的毛病,就是那个Rec Mode 开关不良!关机时咯嗒声,R声道不能录音两个问题的祸首,就是它!谢谢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