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700的机芯怪病 和qt38近乎一样的机芯 通病

楼主(2019-05-17):
  前一分钟什么不放,快进倒带都运转,放上磁带也转。下一秒就不转了,不放磁带也不转。第二天重新插电,又转了。但是放上磁带还是不转。。还有个情况,转几下,按键自动退出,不转。说明下,电机和皮带一直都在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是毁了两个电机了。学费贵、

GF700\500\530等机芯通病:1.皮带液化。2齿轮开裂,该紧的松脱 该松的咬死。3.电机转速较低,与通用型不匹配。快进、快退故障大都是6楼图片中的摆动机构中的白色齿轮开裂照成的,可将其拆卸用酒精清洁后用502粘合。也可能是第一条小皮带老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电路问题,电机和皮带都在转,快进或倒带,收带盘或供带盘不转。

这么说吧,10年间我接触过50-60来台夏普700吧,都有你说的那种裂。可以无视。

告诉你故障点了。您不信就算啦

网友B:
笑而不语。3楼的状况是清洗机芯电路板状态开关,立即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不转查电路,包括调速电路,机芯开关,防误抹开关,快录开关等,,,电机转查皮带,状态控制电机。主动 ...

电机和皮带是一直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笑而不语。3楼的状况是清洗机芯电路板状态开关,立即病除

应该不是电路问题,电机和皮带都在转,快进或倒带,收带盘或供带盘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放磁带,手动模拟磁带加载状态   观察下图主动齿轮和过轮的工作情况

会不会皮带老化,皮带没换过。倒带快进时,不放磁带转(有时不转,看运气),放上磁带就不转,皮带老化导致力量不够大?我观察了,不转的时候,那个连动左右盘的小齿轮也不转。另38的调速装置在电机上?上面有两个圆孔,一大一小,但是是很细的十字纹理,不像是螺丝孔。说明上指示调速在电机上,要用高频起子。

网友:
GF700的机芯比较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你什么也没搞就说是通病?这些东西都是2~30年前的产品,橡胶老化不可避免。所以接手后第一件事就是换掉 ...

是的。我因为上班平时也没有多少业余时间。一套打理流程下来要花不少时间和精力,配件也不便宜,所以抽空先发帖请教老师傅们的经验。而且上来什么都换的话,对我这样的新手来说,学不到多少经验。我的700 38和780机芯都拆在那,还没去装,等着有时间再去捣鼓。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因为上班平时也没有多少业余时间。一套打理流程下来要花不少时间和精力,配件也不便宜,所以抽空 ...

呵呵呵呵,这得毁多少老机器呀,看着挺可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呵呵,这得毁多少老机器呀,看着挺可惜的。

哈哈。是毁了两个电机了。学费贵、

网友E(2019-11-15):
引用 网友A:
GF700\500\530等机芯通病:1.皮带液化。2齿轮开裂,该紧的松脱 该松的咬死。3.电机转速较低,与通用型不 ...

您好,请教个问题,我的这个机芯按照您说的办法把靠轮弄好了,快进和倒带有劲了,但是在选曲状态下发现快进和倒带无力,仔细观察发现是中间的常动轮打滑,摩擦力不够,这机芯真是您说的该紧的不紧该松的不松!请问怎么增加中间的常动轮的阻尼摩擦力??那个轮子上面有个铜套,使劲拽也弄不下来,有啥好办法吗?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您好,请教个问题,我的这个机芯按照您说的办法把靠轮弄好了,快进和倒带有劲了,但是在选曲状态下发现快 ...

铜套里面的齿轮裂开了,该轮与轴本来是紧配合的。铜套用力可拔下但要小心,另外摆轮端部的小齿轮经常会变紧(原来是松的)700、500、530机芯修护好效果很好,抖晃率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套里面的齿轮裂开了,该轮与轴本来是紧配合的。铜套用力可拔下但要小心,另外摆轮端部的小齿轮经常会变 ...

您好,是因为主动轮的铜套里面的齿轮裂开了才导致摩擦力不足吗? 那除了换齿轮还有什么办法? 摆轮顶端的小齿轮我处理好了,它本来是很松的,不知什么原因变紧了,结果倒带快进不行, 现在是主动轮摩擦力不足造成电脑选曲的时候快进和倒带软弱无力! 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