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刹车油

楼主(2019-05-17):
46000公里,换刹车油,都不拆车轮,接放油管,放油顺序,右后,左后,后前,左前,两人操作,松开放油螺丝,边踩刹车,边加新油,最后踩下刹车不松时,拧紧放油螺丝,试车正常,完成。

网友A:
你忘记貌似说了,要不停的加油,中间不能让刹车油壶见底,否则进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忘记貌似说了,要不停的加油,中间不能让刹车油壶见底,否则进空气。

我说了,边踩刹车,边加新油,你说得更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人怎么干?

说了,两人操作...,一人注意点也可以完成。

网友:
。。。去店里换刹车油也不贵啊。。保养的时候顺便就做了。。这样弄出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2019-07-13):
我也是自己换的 操作不复杂  但是必须按照标准流程排气

网友(2019-09-21):
引用 网友C:
刹车油亲水,需3年一换,与历程多少无关;
历程少的轮胎也是3年一换;
若再能做到制动器卡钳每年维护一次 ...

轮胎也是3年一换?你是卖轮胎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3年的轮胎会出现细小裂纹,表示橡胶已老化,高速轧到异物很容易爆胎;

3年就有裂纹且达到非换不可的轮胎,属于极其个别情况吧。
绝大部分轮胎还是看磨损标记来考虑换不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3年的轮胎会出现细小裂纹,表示橡胶已老化,高速轧到异物很容易爆胎;

要这么说……
3年应该换车才对

网友:
应该是全程需要在点火状态下操作吧

网友(2019-11-06):
引用 楼主:
我说了,边踩刹车,边加新油,你说得更详细

不停的踩吗?

楼主:
不停的踩,旧油排出,同时加新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