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的环牛,就在刚才不小心悲剧了。。

楼主(2019-05-17):
以前,当需要的次级电压比成品环牛次级电压低的时候,比如需要正负24v的,只找到28v的环牛的,偷懒的办法就是拆开次级,减去十来圈就差不多了,这样就免去重新缠铜线的麻烦,多年以来,屡试不爽,可是今天。。。
今天又找到一个次级主双18v,次单12v的环牛,想着将主双18v拆几圈到双16v,开始的时候很容易找到18v的线圈,是双线并绕的,拆去大约10来圈后,电阻档测试线圈通正常,双线收尾相连,正想初级接线220v试试次级电压是否合适,正巧家里来人,就心不在焉的不小心把220v的接在了单12v的接线上,就听“啪”的一声,打火冒烟了,关了电源也晚了。。
接了正确的220v接线后,发现次级主双正常,但次单无电压,估计是烧断了,想着是个隐患,就想着把次级主双和单都拆了,保留初级,再把主双缠回去,拆的时候才发现,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个环牛一点都不规范,貌似是初级和次级单12v是三线并绕的,因为没有看到初级的绝缘层,加上漆包线的烧熔,最后。。最后成了裸环了。
写在这里,是想告诉大家,也告诫自己,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一定一定的专心,再三检查,宁肯过后再试,也不要赶时间,很多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往往就发生在大意和疏忽。

裸环:

网友A:
昨天我在接太阳能传感器的电源线的时候,心里记得很清楚,黑白线跟红线对接,但是结果偏偏反了,黑白线跟黄色的接上了,还好改正以后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网友B:
其实无论怎么烧.烧得怎么烂,总可以量出初/次级导线线径吧?

网友:
前功尽弃,太可惜了,需要吸取教训!

网友:
没有伤到自己庆幸吧~~!

网友:
把家里的空开检查一下,短路了都没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无论怎么烧.烧得怎么烂,总可以量出初/次级导线线径吧?

没有精密的仪器,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精密的仪器,只能这样了

你用铜线直径推电流/推铁芯功率,计算精度就不受铁芯磁密度估算作猜想,一步到位计准

网友C:
省了一颗保险丝,毁了一个牛。教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省了一颗保险丝,毁了一个牛。教训!

你说的有点道理

网友:
几十元的东西,变几元都不值了可惜:

网友:
看你说的这个环牛,初级220伏和次级12伏绕一起了,那不是早晚都是隐患吗?

网友:
有相同的经历 上次捡到一个单24V的方牛 不小心次级插插座上了 单场就烧了..

网友(2019-06-19):
看来真的没有常胜将军

网友:
烧的好,发现了安全隐患。初级和次级不隔离直接并绕敢用吗?就靠绝缘漆膜耐压测试能过关吗?

网友:
我的环牛也和楼主一样,初级线圈烧断了。心想无论如何初级线圈都不应该会烧断的,这是因为在次级和初级上都有装有保险丝,但却真是烧了的。最后我只得拆下环牛,心想或许初级线圈的接头处是不是有虚焊,想检查一下,检查的结果也是令人失望,我原来的环牛也是用铝线绕制的。最后我不得不重新买了一只环牛。再一量原来的那只机器,一点也没有发现有短路的故障。哎,铝线!铝线!铝线啊!!!

网友:
养成习惯,接通电源前检查一下。

网友(2019-09-06):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在接太阳能传感器的电源线的时候,心里记得很清楚,黑白线跟红线对接,但是结果偏偏反了,黑白线跟黄 ...

仪表类的东西接错基本不会坏的。前提是24伏以下的。

网友:
大意失荆州,一时疏忽,我曾用18伏开关电源插3伏短波王袖珍收音机,嗷的一声怪叫,收音机冒烟了,因为两个插头尺寸一样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精密的仪器,只能这样了

老兄,你还是把这个“1cm”和“2cm”再重新确认一遍的好

网友:
昨天把数据线的正负极接反了,还没插上手机,就碰了一下子就关机了.
重启发现没啥问题.就是充电功率只有7.2W了.
结果下午想充电的时候发现充不进了,能连电脑拷贝刷机.就是不充电.
去外面叫别人换充电模块.问了几家,开价180.
最后找了一家100. 换好了可以充电.
现在发现有个小问题. 重启不了,关机也按电源键不能开机.
必须充电一下,类似于“激活”才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无论怎么烧.烧得怎么烂,总可以量出初/次级导线线径吧?

单12V线径可能与初级线径差不多,但初次极应该有绝缘层的,可以区分初次极。

网友:
20楼讲得好:“烧的好,发现了安全隐患。初级和次级不隔离直接并绕敢用吗?就靠绝缘漆膜耐压测试能过关吗?”

网友(2019-11-07):
我 年轻的时候 缠过很多变压器 从没有出现过问题 过了几十年了 变压器 还在工作中

网友:
玩 和电 有关的 东西  时时刻刻 你都得加小心 不然你的东西 就会报废 或是 你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