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钟锂电池供电电源

楼主(2019-05-18):
用DC-DC电源转换器LM2788MM-1.5,制作石英钟电源具有电路简单,效率高。线性稳压电源输入3.7v效率只有40%左右,DC转换器LM2788的效率在70%以上。电路如图:锂电池输入3.7v,输出1.5v接石英钟,2个1uF电容用钽电解。1500mA的锂电池能用一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折腾,是退步的折腾,没有实用价值,毫无意义。

那什么是进步的折腾呢?!自己不亲自动手做永远都不会进步!

网友B:
电路中串上4只IN4148,效率应该更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中串上4只IN4148,效率应该更高吧。

也是40%左右。

网友:
同样效率,为何不用简单方法?

网友C:
锂电池用XC6206P152MR这类的1.5v降压后供电,效率如何?怎么计算效率,能不能解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中串上4只IN4148,效率应该更高吧。

楼主都说了,“线性稳压电源输入3.7v效率只有40%左右”,你串联二极管不就是线性稳压吗,只能说串联二极管最简单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用XC6206P152MR这类的1.5v降压后供电,效率如何?怎么计算效率,能不能解说下!

XC6206P152MR为线性稳压IC,输出电流等于输入电流,假设电流为i,则效率P2/P1=U2*i/U1*i=U2/U1=1.5/3.7=40.5%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本来5号电池也差不多用一年,不想用一次性电池用镍氢电池,用的时间更长。

用镍氢电池大概只能2个月,电压低于1.25v就得充

网友:
感谢你的分享,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XC6206P152MR为线性稳压IC,输出电流等于输入电流,假设电流为i,则效率P2/P1=U2*i/U1*i=U2/U1=1.5/3.7=4 ...

多谢指导哦!

网友:
芯片自身耗能远大于输出,效率达不到10%,用4个二极管实用性远大于电路转换

网友:
简单算一下,干电池的电能1.5x0.6=0.9wh,锂电池3.7x1.5=5.5wh ,可见电能利用率16%

网友:
用高效的电荷泵稳压,工作个五六年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中串上4只IN4148,效率应该更高吧。

电流太小,达不到降压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镍氢电池大概只能2个月,电压低于1.25v就得充

一般镍氢电池的自放电流较大。你应找自放电电流较小的镍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