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老电子管收音机的pu键为啥关不了6k4 6u1等电子管

楼主(2019-05-18):
我一般用pu拾音功能听手机歌曲比较多,发现这个功能也把6k4 6u1等电子管点亮了,这个功能没用上这两个电子管的功能吧?但他也亮着灯,这不加速6k4的老化吗,为什么不设计让他两关掉了。呵呵一点吐槽,大家怎么看,

网友A:
如果关了,总负载会减轻,+B会升高,各管的工作点都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关了,总负载会减轻,+B会升高,各管的工作点都会变化。

谢谢,那我如果强行拔掉这两个管子,变压器会有问题吗,或者其他部分有会出问题吗

网友B:
如果正常使用,二个管子的寿命都很长,几乎无需担心,更不用拔掉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我如果强行拔掉这两个管子,变压器会有问题吗,或者其他部分有会出问题吗

没必要。这俩管子不值钱,而且寿命很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正常使用,二个管子的寿命都很长,几乎无需担心,更不用拔掉使用。

这2个管子是除了猫眼以外寿命最短的,尤其是6U1.

不关掉的原因很可能是成本考虑,

网友:
看具体型号。修过上海163系列,拾音档时切断6U1和6K4的乙电供应。灯丝电流比较大,波段开关触点受不了。

楼主:
谢谢大家,暂时找到对策了,换下好的管子保存,把效果不佳的6k4和6u1管子插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暂时找到对策了,换下好的管子保存,把效果不佳的6k4和6u1管子插上.

如果不是特意考虑环保,节电的问题,大可不必在意管子的寿命,人这一生都用不了几个,况且这两个管子价格便宜存量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我如果强行拔掉这两个管子,变压器会有问题吗,或者其他部分有会出问题吗

如果你强行拔掉这两个管子,变压器没有问题吗,而且其他部分也不会出问题的。但是常常拔管子一是麻烦,二是管座是松动,是吃力不讨好的.....

网友:
有些多虑了。收音机电子管正常寿命都在数千小时,最早衰老的是整流管,其次是功放管。产品收音机切断高中频电路都是断开B+,这是设计师的科学选择。

网友:
简单的办法,找到通往这两个泡子的灯丝供电线,串进去一个开关,不用时关断即可。

网友:
因为电唱状态毕竟较少,因此大部分收音机在拾音状态连高压都不断开。其实只断开高压也有问题,就是“阴极中毒症”。

网友:
这俩管子不值钱,而且寿命很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砖家了不是,这样管子真的就挂了,重要的是高压,矿坛不是总有人要玩灯丝与高压前后开和关吗?Y忘了??

电压很高时,确实需要考虑高压延迟接通。尤其是需要预热的整流管,更应该如此。但是对于收音机的小管子,200V的屏压,对阴极造成的损害可能性很小。尤其是多极管,屏极距离阴极遥远,对阴极的影响主要看帘栅极,帘栅极电压相对于屏极电压更低,阴极也不是那么脆弱不堪,用不着草木皆兵。况且曾经有老设备通过转换灯丝供电来转换功能,这在较低压场合是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