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凌zx7-200Tmos电焊机故障

楼主(2019-05-18):
开机没听见继电器吸合声,几十秒后自动停机,是继电器有问题吗还是热敏电阻都有问题?望坛里的大大支招!

网友A:
给你一份zx7的图纸,继电器不吸合应重点检查24v电压,也就是辅助电源部分工作正不正常

网友B:
查底板继电器和场馆,,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是继电器烧了,更换后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份zx7的图纸,继电器不吸合应重点检查24v电压,也就是辅助电源部分工作正不正常

谢谢朋友,这份图非常需要,十分感谢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底板继电器和场馆,,

继电器和热敏电阻都有没题,己在X宝购元件了还在路上

网友:
辅助电源坏了吧

网友(2019-06-21):
我的也同样的问题!mos管二极管继电器都没事,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份zx7的图纸,继电器不吸合应重点检查24v电压,也就是辅助电源部分工作正不正常

这是igbt的图吗?有mos的图吗?

网友:
如果有24V到底板,就是地板问题,什么 光耦 Z24等等,。

网友(2019-08-04):
引用 网友C:
这是igbt的图吗?有mos的图吗?

是igbt的,我没有mos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