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知道或者有先锋拉卡OK功放机子的朋友帮个忙

楼主(2019-05-18):
·这个机原本是继电器不吸合。左右声道都各烧了一个68欧电阻。换后继电器吸合了~当时没有测开机中点电压多少。就接上了喇叭和信号。以前都正常。到了第二天一开机就把喇叭给烧了~~又拆机测开机一下就有-44V而且继电器也立马吸合,5秒左右中点电压也回到了-0.4V。关机时立马有+44V,继电器也随着断开。烧喇叭的原因是中点电压有那么高的电继电器就吸合了,很明显延时电路出故障。经检查延时电路的一个二极管漏电。换了后延时正常。就是中点电压开关机时有+-44V。止终没有找到问题。不知道这款机设计就是这样子。一直纠结中,如果这样设计,要是延时电路出故障不是又烧喇叭。所以请求有先锋SA-V210或者SA-V200的朋友,帮忙测一下开关机中点电压是否和我所描述的一样。或者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只有这个手册,  手册内有电路图

网友B:
一楼首行就是表明;功放部已坏.   其他附带功能电路修好,功放未捡测,为什么接喇叭?喇叭叫你一辈子记住它的身亡

网友:
拉卡OK功放机就是日本人兴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楼首行就是表明;功放部已坏.   其他附带功能电路修好,功放未捡测,为什么接喇叭?喇叭叫你一辈子记住它的 ...

当时就继电器不吸合,换了后就吸合了。以为没问题了。如果延时电路不坏,烧喇叭就不知道这个问题。现在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机的设计是这样子还是还有其他问题。该查的都查了。功放能正常出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这个手册,  手册内有电路图

谢谢,电路图我也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就继电器不吸合,换了后就吸合了。以为没问题了。如果延时电路不坏,烧喇叭就不知道这个问题。现在就 ...

如果功放经长时间,小/中/大/超功率过热使用没问题,才算是没问题.而经这样检测过毫无问题的机,开机瞬间

有44V,就是主电容量,前级正负15V的供电/主电源电解量不平衡.这是比较难修复的,以自己水平小修一下不能解决就算了.

就要调长喇叭保护延时电路的延时时间,好的名牌机子有三秒喇叭延时吸合是经常见到的事.

网友:
开机瞬间有44V直流电?断开前级看看有没有变化。检查一下主滤波电容、直流耦合电容、还有调中点电压的可调电阻,老机子可调电阻容易失效或接触不良。

网友:
明知道是坏的,还要通电接喇叭。。。。不可以先接个灯泡或先用万用表测量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