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坛协作设计一款开源收音机的倡议

楼主(2019-05-18):
关于论坛协作设计一款开源收音机的倡议

开源软件想必大家并不陌生。Android手机操作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开源系统,而它又是构建与开源的Linux操作系统之上。开源在计算机领域非常成功,以至于微软最近几年也相继开源了它的一些软件系统,甚至收购了开源代码管理平台Github,更不用提一直跟微软对着干的Google,以及Apache, Mizilla之类的开源基金会了。

除了软件代码可以开源之外,硬件设计也是可以开源的。比如RISC V的指令集设计、实现,FPGA上的IP核模块等等。

我感觉矿谈有很浓厚的技术氛围,高手如云,但是相互之间的协作几乎没有(也许offline有,但是线上可能我来的时间短,没有看出来)。众多如我一般的菜鸟只能仰视大牛的杰作,讨要一块PCB玩玩,或者自己按照大牛的电路搭搭电路,做做实验。但是,以我自身的经历看,这种零散的模式效率却很低:大牛用的元器件我可能没有也找不到,但是换一个器件(比如场管或者三极管)参数有不一样,照抄的话,就会出各种问题,很可能草草收场,甚至打击积极性,不照抄的话,有不知道该如何调整(当然手上的设备也可能收到限制)。

前段时间看到有位矿友要出一个AKC或者Si DSP的套件,我非常感兴趣,并萌生了一个想法:以矿坛之人才济济,是否可以大家相互协作,设计一款(或者模拟、数字各一款)精品收音机?并且这个收音机的所有设计都是开源的,包括电路图、PCB,以及相应EDA工具的源代码,以及DSP源程序(如果使用DSP 收音机芯片的话)。在这个过程中,每个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参与,都可以clone一份源代码然后自己去修改、改进,去理解这里面的原理。国外有一个HPSDR (High Performance Software Defined Radio)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从技术上,我认为开源的路线是可行的。比如可以用lceda或者KiCAD来画原理图和PCB,因为其设计文件是基于文本而非二进制的,可以方便进行版本管理和共享(立创EDA甚至就有一个团队模式)。至于成品,则可以灵活处理:要套件的,可以出套件,也可以自己拿着PCB设计文件自己去打版配单焊接等。

那么,有必要设计一个所谓的精品收音机吗?有市场吗?是否能够超过德生、德劲公司的产品吗?我个人思考的结果给出的全部是肯定答案(当然大家可以在这里讨论,真理总是越辩越清楚的)。我观察到的事实两德公司出于商业考虑,战略上已经放弃了对收音机技术的研发,看看他们最近的PL680和DE-1108就知道了,至少我没有任何要购买的欲望(一个没有什么改进,一个不伦不类)。至于市场,只要是好机器,有特色的机器,总会有市场的。大家都不差钱,差的是自己心水的机器(君不见仍不少人花高价去买Sony的机器)。能否超过两德产品?我想是可以的。商业化的产品其实有很多限制的,从技术上讲,并不是最好的,它们最看中的是成本,尤其是时间成本,而这个对于我们这些爱好者来说,相对最不care: 你是否算过花在这个爱好上的时间换算成工资能买多贵的收音机吗?显然,大部分爱好者是有时间去仔细设计和调整机器从而达到最佳且超过商品机性能的。

在下不才,略懂编程,对于DSP 收音机芯片的编码控制比较有把握,但是在电路设计,尤其是高频部分,就是一穷二白,自我感觉至少未来五年内无法作出一个自己满意的收音机出来。但我相信众人拾柴火焰高,志同道合的坛友们相互合作,也许可以在中国收音机发展历史上留下一个属于我们的脚印 (在收音机真正变成历史之前)。

网友(2019-06-22):
楼主,建议不错,但是这坛子里是一些喜欢昨天的人,喜欢单管机的人,有益于垃圾佬的人。

网友(2019-05-19):
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抹杀了DIY与工业化生产的根本区别,甚至连“效率”这种属于系统管理的概念都拿到这里来讨论了。
硬装榫头,必然咬合不良。

网友(2023-08-14):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故事了,搬个小板凳,准备好瓜子饮料

您想多了,您看看楼主注册四年多也就几十个回帖量,说明什么?他就难得来论坛看看有没有开源程序

做收音机而已,可能就是个想坐享其成拿别人的程序做收音机的贩子,对编程他是不会自己花时间研究的,

他会编程根本不会发这个贴,等他下次来论坛发现这个回帖可能是一个星期之后甚至几个月之后了。您得

有足够耐心等到那时候再来看故事

网友:
原来看不起汇编看不起72131数控锁相环的楼主居然在这里征集过开源收音机?没有人响应吧,不好意思,

我就是学了从0.1学到1这么一点点本领,一点淘汰技术,我就是能利用汇编轻而易举写出51老土单片机能

跑的6686 7751dsp的底层程序,您用你的高端Python语言写一个啊,这么多跟帖的人写不出来是吧,那更

不好意思了,我已经写出来了我也不会给不劳而获的您共享,您只能等别人开源给你下载,等别人嚼过的馍馍

网友(2019-05-21):
希望大家一起研究一下,套件,可以集资搞一下,类似众筹

网友:
建议不错,支持一下再说。

网友:
过去有全国联合设计电视机,如今就要有全国联合设计收音机了,很不错的想法是个实验和学习的好机会。

网友:
细化模块化设计,还可复用的话,有可能。靠个把人来设计整体估计带动不了。而且现在潮流已经是软件无线电了。年轻一辈对分离器件已经开始陌生了

网友B:
个人认为,收音机的电路设计和PCB设计制作都不是问题;
困扰所有爱好者的应该是外壳的设计制作!外壳问题不解决,做出的好收音机也只是一块电路板罢了;
如果随便做个外壳,那么,玩家能喜欢多久呢?

网友:
不就是—台SDR吗?

网友:
这个想法难以实现,

第一,罗卜青菜各有所爱,有人怀旧喜欢老的元件,老的电路来装收音机,有人喜欢功能齐全,有人喜欢新技术。。。。。。众口难调,很难做出一部大家都喜欢的收音机。

第二,电路硬件好说,坛内高手如云,想设计出来,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如果要用单片机一类的自动控制,我感觉坛内这方面的高手似乎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几位,说直白一点,精通硬件的多,会写程序的少,而且人家也不一定愿意公开自己的劳动成果。这一点可以理解,毕竟是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的。

第三,做出来的产品,外壳和结构设计永远是薄弱环节,也是DIY永远的痛,这个难以解决。

网友:
是玩软件无线电吗?

网友C:
支持楼主的想法,我可以提供模拟电路方面的支持。
我有一个想法是设计一个用单片机统调的电调谐中短波收音机,高频部分使用纯分立元件模拟电路,用单片机去完成它的统调。
现在市场上优质的可变电容很贵,而且一般只有两联,有时需要更多联可变电容,比如天线部分的平衡调谐,就需要占用两联,而且可变电容的机械减速指示机构,更是不容易弄。
用变容管电调谐,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想用多少联就可以有多少联。不过变容管离散性大,统调困难。用单片机去实现统调,是最好的方案,单片机同时可以实现数字频率显示。
可以利用单片机设计一个超外差收音机的统调组件,只需要以下几个控制端口:本振测频输入、AGC电压输入、天线调谐电压输出。
单片机统调可以这样弄:人工调节收音机本振调谐电压到某一的频率,同时调节单片机输出的天线调谐电压,达到统调状态,单片机保存这时测出的频率值和天线统调电压的值,在多个频率点上手工重复这个过程。
在正常工作时,对于任意的本振输入频率,单片机将基于这些值在其它的频率点上对天线调谐电压进行插值,并且借助AGC输入进行小范围扫描,获得最佳的天线调谐电压的输出。
这种方案容易实现,因为不涉及频率控制,对天线调谐电压的精度也不需要很高,我想会单片机的人都能弄。

网友D:
DIY追求的是百花齐放,然后拿到这里百家争鸣,图一个乐趣、消遣时间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收音机的电路设计和PCB设计制作都不是问题;
困扰所有爱好者的应该是外壳的设计制作!外壳问题 ...

说到工艺和外壳国内就别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IY追求的是百花齐放,然后拿到这里百家争鸣,图一个乐趣、消遣时间而已。

业余就是百板齐放百家挣扔了!

网友:
咱这大佬谁手里不是裸板成山啊!问下效果齐喊都没听说密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说到工艺和外壳国内就别想了。

订一批德生2P3的外壳,找好电路重新设计,当然是按壳设计pcb,器件布局咯。工艺和外壳应该还是拿德出手的。只是领军人难找哦。

网友:
还是模拟的分立件收音机抵玩,矿坛高手如云,建议联合设计矿坛版高性能收音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订一批德生2P3的外壳,找好电路重新设计,当然是按壳设计pcb,器件布局咯。工艺和外壳应该还是拿德出手的 ...

我就不喜欢肥皂合,我首台四管再生机已用5x7喇叭,巨变压器,大号电池.与上海胆机相拼,音质无异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业余就是百板齐放百家挣扔了!

非常正确!玩一阵子基本上就是扔掉。

收音机只在部分老年人中有些市场,年轻人很少有买这个玩意的。玩的市场也就是类似矿坛一些老年人的市场,50岁以下玩的人肯定不多,年轻人也许是爱好走偏了,靠玩收音机去提高技术水平那只是一个情愿,所以我不看好一些有前途的年轻人花大把的时间折腾,那会舍本求末的!

老年人主要是年轻时有这个爱好,闲暇之余、精力尚可、经济上可以支配,折腾一下就是打发时间,比无所事事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的想法,我可以提供模拟电路方面的支持。
我有一个想法是设计一个用单片机统调的电调谐中短波收音 ...

本坛数控高手只在【控】字上取得无与伦比的伟大.

但机子的【人机介面】,老实说;本坛一片空白,在这方面,严重阻碍了开源工作--------这块是深渊

我试举一些应有的人机介面   ;   长波,  中波,  短波1, 短波2 , ....短波11, FM .  记忆1频道...记忆120频道

欧州制式步进/ 亚州制式步进, 时钟显示 12/24制式转换, 收音面板/DVD操作/音频控制/调时钟控制转换,

远程/本地转换,  DVD/USBMP3歌词显示,  AM/FM电台节目单傍频显示, 定时收听某频率电台音质音量关机

时控十频道闹钟控功能, 蓝牙开启/关断,  关机任意时间设定控功能 ......

现时最新数显机的最低档,都己拥有这些功能,高档的各牌子还增加些好人机介面功能.

有了这些介面,才是正式的一台机,一台正式的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就不喜欢肥皂合,我首台四管再生机已用5x7喇叭,巨变压器,大号电池.与上海胆机相拼,音质无异样

的确,小机箱难以做出高音质与高性能。

网友:
我很支持,我一直就不赞成程序搞商业运作,搞版权,硬件也是一样的,我们崇尚自由分享。如同当年的Windows和linux一样。但是收音机要向市场卖估计不会有好的收益,大家设计大家分享,还是很好的思路。也可以加固论坛品牌形象,就如同我们其他论坛搞得车友会或俱乐部活动一样。

网友H:
建议不错

本坛内确实老同志偏多 楼主的建议对于他们来说比较超前 我和楼主一样软件部分尚可滥竽充数 硬件设计就呵呵了

个人认为要联合设计一款高性能 多功能的播放器 设计必须从上往下 从需求出发

1:先确定功能
        A: 全波段收音机
        B: 音频播放器
        C: 日历
        D: 人机交互
        E: 功放
        F: 电源
        G: 其他功能

2: 功能要求
        A: 全波段收音机
                当前台的详细数据显示, 可设置搜台参数 制式 全自动搜索 可存储台

                FM 可选择步进和搜台范围 带立体声 可包括TV
                AM 可选择步进和搜台范围
                SW 采用窄带宽 多波段方式 可设置搜台范围

                LW?
                天气台?
                航空台?

        B:音频播放器
                支持WAV, FLAC, APE格式
                频率视觉显示和频率自定义调整
                可显示播放列表以及选择歌曲和播放方式
                可显示播放时间
                带蓝牙播放LDAC
                带SDCARD

                带USB?

        C: 日历
                中国农历显示
                24小时制
                当前室温 湿度显示
                闹钟

        D: 人机交互
                输入:按键盘控制 (带经典音量和搜台旋钮?)
                                        遥控控制
                                        触摸控制?
                输出:2.4 - 3.5 彩屏

        E: 功放
                两种功率

                桌面小型 5w+5w 立体声输出
                桌面大中型 25w+25w 立体声输出

        F: 电源
                外接22V转12V变压器输入 用于两种功放
                可充电池3.7V输入用于桌面小功率功放

        F: 其他功能
                电子相册?
                。。。

3: 性能要求
        A: 全波段收音机

                FM 灵敏度? 信噪比? 分离度?。。。
                AM 灵敏度? 信噪比?
                SW 灵敏度? 信噪比?

                需要高放????

                LW?
                天气台?
                航空台?

        B:音频播放器
                信噪比 功率输出

        C: 日历
                时间精度?

        D: 人机交互
                略

        E: 功放
                两种功率

                桌面小型 5w+5w 立体声输出
                        信噪比?其他参数?
                桌面大中型 25w+25w 立体声输出
                        信噪比?其他参数?

        F: 电源
                        ?

        F: 其他功能
                ?

4: 模块选择
        A: 全波段收音机
                SI4743?
        B: 音频播放器
                VS1053?
                蓝牙模块?

        C: 日历
                RTC? GPS?
        D: 人机交互
                STM32?
                Arduino?
                CubieBox?

        E: 功放
                LM4863?
                XXXX?

        F: 电源
                LM7805?
                AMS1117 3.3?

        G: 其他功能
                略

5 : PCB        设计
6 : 编程部分

                我这里只是随便写了一下 肯定有错误的地方 抛砖引玉 需要大家改正 改进和完善

                真有同好 我愿意在编程部分稍尽薄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建议不错

本坛内确实老同志偏多 楼主的建议对于他们来说比较超前 我和楼主一样软件部分尚可滥竽充数 硬 ...

设想丰富,想了下这是做机器人还是收音机?高音质去搞功放音响,高性能去玩专业收信机。制作一款性能,音质还不错,甩地摊机两三条街,有DIY的记念意义就是目的为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设想丰富,想了下这是做机器人还是收音机?高音质去搞功放音响,高性能去玩专业收信机。制作一款性能,音 ...

无所谓了 愿意加入或者不愿意 都是您的自由

网友I:
看看两德,这样健全的收音机设计生产企业,从一个想法到出厂一部收音机,应当是十分高效运作的,楼主虽然列举了他们从商业效益上对收音机技术的负面影响,但这种联合开发的想法,即便克服了它,最终想出收音机,仍会是企业的运作模式,论坛上合作是弄不来的,至少电子企业还是工厂式的而没有一家网络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是做什么 是个人爱好 至于是不是比地摊货好 请您把您的作品放地摊上叫卖一下就知道了

哦,皮气不小啊,伤身啊。至于吗?我好像没说错什么啊?你再看看我有攻击你的意思吗?你行行好吧,动不动就攻击人。

网友J:
貌似网友的需求比较分散,事先计划设计的话,一不小心就搞成大而全了。
当然可以按个人喜好先干,出来再看大家的评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哦,皮气不小啊,伤身啊。至于吗?我好像没说错什么啊?你再看看我有攻击你的意思吗?你行行好吧,动不动 ...

脾气 不是皮气

您没说错 我行行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看看两德,这样健全的收音机设计生产企业,从一个想法到出厂一部收音机,应当是十分高效运作的,楼主虽然列 ...

我猜想楼主的想法不是为了商业 销售 而是那此为吸引参与者

他的本意和我一样 做一个自娱自乐的 性能让子满意的机器而已

苦于一部分技术不会 只好求助于人

其实这样一个机器 我差不多已经做完工 然而PCB制作和外壳制作 不会 只好暂时撂下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貌似网友的需求比较分散,事先计划设计的话,一不小心就搞成大而全了。
当然可以按个人喜好先干,出来再看 ...

对的 需要计划 分工 无私奉献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猜想楼主的想法不是为了商业 销售 而是那此为吸引参与者

他的本意和我一样 做一个自娱自乐的 性能让 ...

既然技术上完工了,那么共它自己可以突击,突破,否则永远都是拦路虎。楼主所设想的协作,是需要有组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既然技术上完工了,那么共它自己可以突击,突破,否则永远都是拦路虎。

您说得对

不过还有一个原因是 个人做完全部 多少有点闭门造车的意思 除了自己满意 不知道到底怎样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如果可以集合众人优势 应该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的 需要计划 分工 无私奉献

对头。表示支持,至少车机DSP的DIY都开源了

网友K:
只要想到现在的电磁环境就心灰意冷了。什么高级的收音机都会败在当今的电磁环境中。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只要想到现在的电磁环境就心灰意冷了。什么高级的收音机都会败在当今的电磁环境中。

收音机本来就是夕阳产业了 传统收音机更是垂暮

坛友在这里多数是为了情怀 少年梦 并不是为了拯救这个行业 也不可能拯救

FM还是有一定的生命力 更高音质的FM还在发展中

电磁环境还好对FM影响较小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收音机本来就是夕阳产业了 传统收音机更是垂暮

坛友在这里多数是为了情怀 少年梦 并不是为了拯救这个 ...

说到玩收音机,乐趣是在搜索远程的短波电台之中,收听的节目内容带来的快乐远在搜索过程和搜索到手的惊喜之下。再加上FM中的卖药,根本就提不起任何兴趣。想听音乐,还不如听自家收藏的无损。
以前80年代没有条件,我是每逢周末必听外国音乐节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说到玩收音机,乐趣是在搜索远程的短波电台之中,收听的节目内容带来的快乐远在搜索过程和搜索到手的惊喜 ...

玩收音机和吃菜一样 各有口味

收音机是个被动式机器  别人放啥您听啥

所以我在设计建议加上音乐播放器(没考虑视频播放器 那个更复杂)

楼主:
谢谢大家非常中肯的意见和建议。sudywolf、yngz等网友的想法与我相似,也算达到了这个倡议的目的。后期具体运作模式还要在考虑商量,但是基本原则是:愿意参加且有能力贡献的,可以选择自己擅长和感兴趣的部分来参与,不愿意参加的或者没有能力的,都欢迎指导和提出建议意见,但是参与团队具有最后的决定权。从某种角度看,这种合作的最低目标是大家优势互补、相互合作,实现各自期望的收音机(就算是多个也无所谓)。稍微理想一点的是大家求同存异、定型一款各方都满意的收音机。我无意做任何商业化的东西,也无意与两德去竞争,只是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而已,毕竟我也不是靠这行谋生。我个人不反对这个成果被商业化,只是要按照开源领域的规则来做(我也希望所有参与该倡议的网友有类似的心理预期)。

下面是对网友一些意见的comments.

1、关于需求方面,的确是众口难调。电路结构、功能、人机接口等诸多方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偏向性。我觉得一方面应该保持开放的态度,另一方面团队内部会通过民主的方式作出自己的决定。肯定不能也不会做成大而全的系统。

2、关于外壳,目前讨论还太早。我总体保持乐观态度,车到山前必有路,以现代的工业化能力,如果电路硬件和软件都做好了,外壳就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下,3D打印也好,借用别人的模具也好,自己开模也好,总是可以做的,成本高低而已。

3、关于DIY和业余和工业化生产,我有一个观点:业余不一定比专业生产收音机的差。业余有两次意思:一个是指不以此为生(主业之余),另一个是指水平很菜。我觉得坛友当中,这两种都是有的,但是我坚信:坛友之中一定有藏龙卧虎之人,虽然主业工作与收音机无关,但是其在电路设计、仿真、调试、布版、软件开发等方面,要比那些所谓专门搞收音机的人水平要高,甚至高很多。我没有轻视或者不尊重任何人,我只是想指出一个这样的事实:三个臭皮将,顶个诸葛亮。我这个倡议,无非是想促进大家之间的相互合作,避免各自被不擅长的东西所阻碍,设计和实现心中理想的收音机(尽管每个人理想的收音机会不一样,那也没关系,如果彼此投缘和信任,为什么不相互合作,作出n个出来呢?)

4、关于模拟与DSP与SDR。  如前所述,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到底做哪个,还是都做,还是混合技术,归根结底是开放的。能够达成共识的,最好,不能打成功共识的,就都做出来。

5、4楼的网友提出的模块化建议是非常好的,我非常赞同。我也有类似想法,比如包括:天线接口、高放、混频、中放、音频、本振等等模块。每个模块的接口应该尽量标准化而且适合DIY和技术替换。标准化的接口也会为降低DIY的门槛。支持技术替换也能够比较各种方案之间的不同,从而用实验数据而不个人技术喜好来帮助最后的技术选型。

6、收音机设计能否具备开源属性?我觉得是有的。开源的软件,你下载下来后,就可以编译,然后用起来。开源的硬件,如HackRF,你可以下载电路图,PCB,可以去自己修改、投版和制造(如果你达到了一定技术门槛的话,类似于软件你需要知道基本的编译方法)。我来论坛时间不长,也许下面这个结论比较片面:我看到的大部分是共享的电路图或者PCB版图,如果我要用的话,必须先把它输入到特定EDA软件中。而这个过程本身对于想我这样的门外汉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元件怎么代换,封装是什么,如何布局布线等等。我期望的开源收音机,就是包含了完整的设计元素,包括以某种EDA为基础的设计文件、以某种CPU/MCU为基础的控制软件代码等,使得我不必从头开始,而是只要去修改我所关心的部分,比如软件代码。这样一个开源的样本,本身也将是菜鸟和后辈一个极好的学习材料,正如很多新手也是通过阅读别人的源代码来学习编程一样。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新,而不是低水平的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说到玩收音机,乐趣是在搜索远程的短波电台之中,收听的节目内容带来的快乐远在搜索过程和搜索到手的惊喜 ...

是啊,还是当年玩再生机最快乐。

网友:
楼主开个群 有兴趣的加入 按各人熟悉的方面入手 做好统筹 再来细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到工艺和外壳国内就别想了。

当下的收音机远不如100年前的收音机好玩,

网友C:
我再接着之前的话题说一下。

传统超外差收音机的性能在于统调,而统调计算相当复杂。给定一段频率范围和一个等容双联可变电容,需要计算出天线线圈电感量、振荡线圈电感量、垫整电容和补偿电容,这些参数必须精密配合。各种不确定的寄生参数,比如天线线圈和振荡线圈的匝间分布电容,晶体管的结电容,都可能影响最终的综调结果。即使实现了设计上的统调,也只是三点统调,在大部分频率上存在着较大的偏差。为了减少这些偏差的影响,要求天线调谐回路的选择性不能太高,这就根本上限制了超外差收音机性能,并且是超外差收音机各种干扰效应的元凶。现在做收音机的爱好者一般都是根据前人图纸,按照设计好的参数进行复制,很少进行针对性的统调计算,这也使得爱好者难以在更广泛的频率范围内做出高性能的收音机。

如果我们用单片机做一个超外差收音机的统调控制器,就可以进入自由王国。天线线圈和振荡线圈随便绕,电感量不需要那么精确,垫整电容和补偿用的微调电容都可以取消,电调谐用的变容管也不需要配对,单片机用算法解决其中所有的问题。

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把中放电路做成可变中频的,这样可以玩出更多的花样。超外差收音机统调控制器将有4个控制端:本振输入、AGC电压输入、天线调谐电压输出、中频调谐电压输出。当本振频率飘移时,控制器调节中频调谐电压,改变中频频率,进行电台的跟踪。中频频率比较低,变化范围不需要很大,其调谐电压可以由单片机DAC直接控制。比如中频一般是465khz,如果正负50kHz可变,单片机DAC的分辨率一般是12位,那么分辨率是100khz/4096=25Hz,精度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再接着之前的话题说一下。

传统超外差收音机的性能在于统调,而统调计算相当复杂。给定一段频率范围和 ...

我比较赞同你这个想法。跟你发了一个消息,让我们讨论一下后面怎么推动。

网友:
实际一款漂亮的外壳是当务之急,有了好的外壳,还要有里面的配件,如调谐机构,磁棒架专用的螺丝等,其余的交给爱好者自己制作,不要统一的制,这样大家先做起来,最后评比,看谁的机子做得好,搞一个评比。这样矿坛就更加火起来。

网友:
投个100万找SONY开套模做好壳再说开源。因开源在整个环节中最简!

网友:
引用 网友L:
100万倒用不着,这样的高等级机型,开套模具10万也少不了。有了模具不能闲置吧,买注塑机几十万加人力成 ...

哈哈~老大说的是国内的情况。俺见过日资的模具那叫工艺品啊。曾问过100万是垫底价了。说做个壳里边要做的东西太多了。很多年前俺见过上无三厂的试制机。用有机玻璃加工手工粘成电路板是手绘的。定型后才能转入模具加工。所付心血难以想像!

网友:
我再说一下统调控制器的运行方式,供有兴趣的开发者参考。
控制器加电后,显示屏实时显示当前的接收频率和AGC电压所反映的信号强度,接收频率实际上是输入的本振频率与中频频率之差。
单片机内存储一张统调表,每个表项记录本振频率和天线调谐电压的DAC值。控制器模块上设置一个飞梭,可以随时手动改变当前的天线调谐电压的参数。
刚开始时,统调表是空的,控制器无法动作,这时需要手动操作。调节收音机的本振频率和控制器的飞梭,使之接收到一个电台。按“存储键”,当前的本振频率值与天线调谐DAC值被存入统调表。
象三点统调那样,选择低、中、高三个频率的电台进行手动调谐和存储。这时统调表中就有了三个项,控制器将开时发挥作用。以后对于输入的任意本振频率,单片机利用统调表中的参数进行多项式插值,计算并输出当前的天线调谐电压。如果这时的AGC电压超过一定的阀值,就进入跟踪模式。在插值点附近扫描,使AGC电压最大,最终达到精确的统调状态。这时如果按“存储键”,新的电台被存储到统调表,并且作为其它频率的插值参数。统调表中的电台数越多,意味着统调点越多,插值也就越精确。
如果收音机的本振电感或者天线线圈电感量发生变化,就需要重新统调,可以通过按键的界面清除控制器的统调表,按上面的步骤重新开始。
对于可变中频的接收机,设置一个“跟踪键”。当本振频率在一定范围变化时,控制器改变中频调谐电压,保持AGC电压为最大值。这对于短波接收很有意义。本振频率越高,稳定性越差,这算是一种简易的AFC机制。
与二次变频、频率合成等“高大上”方案相比,我的这种方案很简陋,但可玩性好,灵活性高,对单片机要求低,不需要特殊器件,易于实现。
也可以作为改良传统收音机的一个附加装置。由于本振不受控制器控制,本振仍然可以用可变电容调谐,将天线调谐部分改造成电调谐就行了。

网友D:
超现实的收音机,因此也需要超现实的组织者。

当年全国联合设计产品,应该是四机部或者电子工业部牵头、国家拿钱、组织全国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实施的。这里也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倡议者和支持者不妨拿出一些具体的东西出来,别光说不练了!

网友C:
整个项目可以分为4大模块。高频头模块,中频模块,低频模板,控制器模块。各个模块统一接口,便于相互组合。
其中高频头模块与天线(主要是环形天线)做成一个整体。天线对于接收机至关重要,每一个频段都需要最合适的天线尺寸。仅仅切换电路而不改变天线,是难以获得最佳接收效果的,所以高频模块要与天线进行一体化设计和制作。天线的种类很多,首选环形天线,因为结构紧凑,另一方面环天线可以配合电容调谐,大大提高接收效能(这正是统调控制器所要做的事)。中波用磁棒天线,短波用铜管绕成空心的多匝环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现实的收音机,因此也需要超现实的组织者。

当年全国联合设计产品,应该是四机部或者电子工业部牵头、 ...

我昨天与yngz坛友取得了联系,沟通了一下,大致确定了一下技术路线:以模拟电路为基础,电位器控制本振频率,然后单片机测量本振频率后,产生对应的高频模块的谐振电压 (以及中频谐振电压),另外,单片机还有一路来自中放模块的AGC信号,用来计算和决定系统的增益(这个算法应该挺有意思,我们也希望做到自动化扫描达得到最优值)。因此整个系统有两路模拟输入和ADC(本振和AGC),两路模拟输出和DAC(分别对应天线和中频调谐电压)。这个思路上类似于以前有位坛友提出的点点统调概念。yngz负责模拟电路部分,我负责单片机部分。机器的性能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但是这个用单片机思路我觉得挺不错,将来应该也用得到。

我正在弄微信群。稍后把二维码发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昨天与yngz坛友取得了联系,沟通了一下,大致确定了一下技术路线:以模拟电路为基础,电位器控制本振频 ...

给你们加油!

楼主:
总算把图片发出来了。有兴趣的人欢迎加入。我们可以探索着前进。

网友:
这样也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做出来自己喜欢就行。

网友:
由此想起,国外业余爱好的俱乐部非常多。三人以上就可以备案合法成立,定期见面交流制作。所以不能要求一种想法会得到很多人人口。不同意不说话就可以了。反正业余活动就是业余找乐子。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整个项目可以分为4大模块。高频头模块,中频模块,低频模板,控制器模块。各个模块统一接口,便于相互组合 ...

想法非常新颖。
超外差收音机调整中最难做好的就是统调,常规采用三点统调。由于信号调谐部分与本振部分频率覆盖系数不同,实际上是程度不同的处处跟踪失谐。不妨可以借用FM收音机中的自动频率控制AFC电路,让接收的信号频率自动跟踪本振频率。其原理与FM收音机AFC作用相似:
设FP为基准中频频率,FH为混频后的中频频率,EB相位电压。
当FP= FH时,相位电压EB=0。
当FP<FH时,相位电压EB>0。
当FP>FH时,相位电压EB<0。
简单讲就是标准中频频率与混频后输出的中频频率进行相位比,生成一个补偿电压,用于信号调谐连频率补偿变容管。这部分电路可以单独加一块锁相IC和基准,简单点用一个二极管检波和滤波后,生成控制电压也行,效果应该差不多。
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电压控制范围可能会要高于FM,这是因为AM部分变容二极管容量及变容比相差较大。

另外说一下,PLL就是基于单片机的基准晶体来合成本振频率的,频率十分稳定,不用再另加频率补偿。

网友C:
引用 网友M:
想法非常新颖。
超外差收音机调整中最难做好的就是统调,常规采用三点统调。由于信号调谐部分与本振部分 ...

我的方案试图避免使用PLL或者频率合成的专用芯片。
中频的自动调节是基于对电台的实际接收,由于中频是“柔性”的,所以本振的稳定性并不重要。
单片机根据对本振频率的测量来确定中频调节的方向,根据AGC电压来确定调节的程度。
在“锁定”状态,如果本振频率偏离一定的限度并且AGC电压下降到一定程度,控制器就开始动作,改变中频调谐电压,使AGC电压重新达到最大值。
显示屏可以显示当前中频偏离中心频率的程度。
在“非锁定”状态,控制器将中频固定为中心频率,这样有利于显示实际的调谐频率值。
中频模拟电路在控制器给出的中心频率的电压值下,将通道中心频率调到465khz。
“锁定”与“非锁定”状态的转换可以由AGC电压的阀值来确定。另外设置一个功能开关,打开或关闭自动锁定功能。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我的方案试图避免使用PLL或者频率合成的专用芯片。
中频的自动调节是基于对电台的实际接收,由于中频是 ...

我明白了你的想法,就是从中放电路中引出AGC,通过检测AGC电压的阀值,来确定“锁定”与“非锁定”状态的转换,然后根据AGC电压来确定调节的程度。

可能会有个问题,就是从中放引出的AGC电压其“阀值”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振荡均衡度、接收信号强度,以及收音机在不同位置、不同天线接收到的电台信号强度, 还有一个极端现象,就是邻频干扰源场强大于目标频率,这在中波段很常见。

在很早年我就注意过一个现象,任何一台超外差收音机,在中放级末端接入频率计,就会发现,中频频率不是一个常数,而是随调谐过程,呈现动态,动态范围取决于信号跟踪,只能通过三点统调来逼近常数值,这其实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对整机信噪比影响很大。

既然考虑用上单片机,为什么不考虑加上PLL?开发出带锁相的单片机,写入控制程序,完全可以做出一个通用版,来对应模拟收音头。再高大上一点,加上存储芯片,将各种模拟当量以及频率信道一并存入,方便调取。剩下的常规模拟高放、本振、混频、中放就可以各显神通了。

很希望见到高人愿意公开源代码,引领一下,现在的51单片和PLL单片已经是白菜价了,非常适合业余条件下自己开发出高性能的收音头。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明白了你的想法,就是从中放电路中引出AGC,通过检测AGC电压的阀值,来确定“锁定”与“非锁定”状态 ...

AGC电路一般都是延迟式的。只有当信号强度超过一定的值,接收机增益才受到抑制。当接收机增益抑制到一定程度时的AGC电压值,作为控制器识别的阀值。
使用AGC电压作为判断依据,实际上是模拟人工过程。人工调谐也是需要借助于某些指示装置的。电子管收音机用“猫眼”,专业接收机用电平表,普及型收音机用发光二极管,实际上它们都是利用AGC电压。如果人工调谐没有困难,单片机也应该没问题。
中频频率测不准,是因为中频信号是调幅波,包络幅度变化很大,干扰频率计的计数,

PLL可以用来锁定本振频率。未来可以考设计一个本振锁定的PLL模块,这个模块与我上面所说的统调控制模块实际上是可以相互独立的,可以结合在一起使用,不必纠缠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方案试图避免使用PLL或者频率合成的专用芯片。
中频的自动调节是基于对电台的实际接收,由于中频是 ...

这样强台旁的弱台就永世收不到----被强台吃了

网友:
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一下可变中频接收机的玩法。

高性能收音机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镜频干扰。假设中频是1MHz,对于10MHz的电台,当本振是9MHz或11MHz时,都会产生1MHz的中频。如果天线的选择性有限,当本振处于这两个频率时,天线都能收到10MHz的电波,就会造成镜象接收,无法确定所收电台的真实频率。

如果本振频率不变,中频是可变的,就不存在镜象接收问题。假如中频的调谐范围是0.5-1.5MHz,如果本振是10MHz,那么接收范围就是10.5-11.5MHz;本振是11MHz,接收范围就是11.5-12.5MHz。

这样收音机的统调变成了天线调谐与中频调谐的关系。本振可以使用固定步长的PLL高稳定度频率源,统调控制器不需要测量本振频率,只需要知道本振现在处于哪个频道。统调表记录每个电台的频道值、中频调谐电压、天线调谐电压的关系。如果测出中频调谐电压与中频调谐频率的关系,就可以根据频道进一步算出当前的接收频率。

网友:
为了解决上面的方案无法精确确定接收频率的问题,可以采用这样的二次变频方案。一中频做成可变的(2-3MHz),二中频做成固定的(465kHz),二本振由于频率不高,由控制器的DAC直接调谐控制。借助单片机对二本振的测量,来获取一中频的当前调谐频率,再结合当前的一本振频道值,获得精确的接收频率。

网友:
这个电路是适合固定中频、可变中频、二次变频的可变中频的通用调幅接收机解决方案。
本振电路如下:
将一中频调谐换成固定的,并把第二混频管的发射极接地,就变成了固定中频的电路,
把第二混频管的发射极接地,把后两个中周的电容换成变容管,就成了非二次变频的可变中频的接收机。
二次变频的可变中频方案适合接收短波。
在调试上也复杂一些。根据要接收的频率,选择一本振的频道,然后调节二本振数字旋钮,确定所接收的频率。然后调节一中频数字旋钮和天线调谐旋钮,搜索指定的信号,并使得AGC电压最大。多选几个测试频率进行“调教”。以后只需要选择频道,调节二本振数字旋钮就可以搜索电台了。统调控制器解决天线调谐和一中频的自动调谐问题。

网友(2019-06-21):
期待这个机器早日成功!我也搞一台玩。

网友:
本人从事软件和嵌入式开发多年。你说的这个是SDR就是软件无线电。搞这个的都在用SDR做4G和5G的研究工作,因为时代需要。楼主可以了解一下GNU Radio,有需要的开源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