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D的光头问题

楼主(2019-05-19):
如题现在LD已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后续的技术支持有没有哪位老师指导下。开关机正常,进出盒正常。不读盘!不知怎么样调整光头或者是更换。先行谢过!

楼主:
录像机,LD,VCD,DVD都成了过渡产品。感叹现在的技术突飞猛进,因为当初的奢侈品现在的电子垃圾我们来玩玩回顾一下过去。

网友:
以前换过先锋270,280LD激光头的激光管,

网友:
7年以前我调整过光头电流恢复了读盘,光头电路有一个可调电阻。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点。

网友:
LD光头的激光管 分两种 大电流和小电流工作的 如果不按照规定的调节功率 轻者电流过小 无激光输出 重则激光管烧毁   有本《激光影碟机原理与维修》对于光头部分讲的非常详细
还有换完激光管要认真调节激光管折射的位置
没记错好像是 装上激光管后 用一个稳压 稳流电源 接激光管 (单次通电时间不要超过3分钟 中间停五分钟 防止过热 要不就白换了)然后找一张黑纸 平铺在托盘上 正常情况打在纸上是5个小点 (形状是色子 的5点 ) 如果激光头偏离光路 会出现打不全 只有三个点 最差一个点  用一个防静电的小棒慢慢调整位置 只要对上五个点就可以 部分兼容VCD的机型 还要慢慢移动轨道 在最外面 有的也有偏差  自动翻面的机器调整是个耐心活  调好就可以固定激光管上机试了
如果调的偏离 会出现 只能放前几首歌曲 超过就读取失败或者 只能播放后几首歌曲 或者能放CD放不了LD的现象
  以前按照书上的方法成功修过70部光头有问题的机器

网友:
其实LD不算是成功的电子产品 激光头只是从飞利浦初代的气体光路移动激光管 换成半导体激光管
光学构件的寿命还是比较短  配套维修零件生产不足
当时成熟的维修配件标准是一款产品的主要部件配件是产品的三倍 算是最理想的
  德国世霸(SABA)和蔡司光学开发过双自动变焦光头 寿命是日系产品的4倍 SABA在KM系列机器用过 不过价格也是 当时日本最好的 先锋旗舰机价格的2倍  在国内寥寥无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师,LP做CD机用和车机的CD机,哪个音质比较好

车机其实是针对汽车环境来生产的 用音效来弥补汽车环境的不足 如果家用 还是家用机比较好

楼主:
谢谢老师的点播。

网友B:
擦拭音圈镜头能有一半的机会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擦拭音圈镜头能有一半的机会解决问题,

哦,这是第一步已经做过了。

网友(2019-11-13):
LD的解码芯片有很多机子用的不错

网友:
前两年玩报废了一台不能读CD还能正常读LD的松下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