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育:如何给管子抽真空

楼主(2019-05-19):
想用电子枪做点东西,但两个问题不明白:
一是业余一次性玻璃抽真空有啥好的建议呢?比如用X宝的丁烷枪搞的定不
二是如何抽10-4级别的真空?有没廉价的方案,毕竟只做一次,买设备不现实

网友A:
我做过钨丝电子管,我用淘宝上买的双击机器泵做。真空不比一般的电子管高。需要高真空最便宜的方法是扩散泵,安装比较占空间所以我没有安装。

我也测试过把普通电子管再运输时被打破的再抽真空,需要激活阴极才可以使用,基本上普通氧化物的阴极碰到空气基本上都报废了。如果你的电子枪是拆下的基本上不能再用了除非你在重新涂上新的氧化物。 一般主要的是碳酸钡还有其他碳酸锶等等。在空真时,把灯丝加热比一般操作是还有亮比如6V的灯丝需要加到9V到12V 把碳酸钡变成氧化钡 分解出来的二氧化碳会被真空泵给吸掉。

那个水银是吸气剂,做太阳热管材料的有卖,我自己从中国进口500个一罐还没有用到。

最难的部分是怎么烧玻璃管我一直都失败不然就是封密不好,不然就是裂开。

我自己写了我实验做电子管的网页我写的是英文的。
https://geeseang.wordpress.com/e ... for-lamp-and-tubes/

网友B:
基本不用花钱,注射器一次一次的抽,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铁杵还能磨成针呢。比用嘴嘬省力。

网友:
用嘴,使劲嘬。

网友:
这个需要  水环真空泵   才能解决。南京有这种设备。

网友:
能搞出来怕是做几个胆管也可以啊

网友:
没有设备,想都别想。

网友:
    论坛上曾经有过几个人想做电子管,雄心勃勃,但是最后了解到所需要的设备和技术条件之后,都放弃了。
    因为需要的不是一两件工具,需要的是一整套设备。

网友C:
找家做霓虹灯的厂家帮忙,业余条件干不了~!

网友:
灯泡厂就可以做了,个人够呛

网友:
这两年做霓虹灯的也没了,都被led代替了。

网友:
试试找太阳能真空管制造工厂。它的抽气方法应该和电子管半斤八两。也有一个抽气的尖嘴和吸气剂。

网友D:
这个级别的真空,需要至少两级真空泵,机械真空泵做粗真空,分子泵,扩散泵等精抽。

网友:
你抽么-----有设备---有人才------可能你还没有电子管

网友:
    楼主有点异想天开了,没了么简单。

网友E:
13楼说的对,必须两级真空泵抽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13楼说的对,必须两级真空泵抽才行。

两级?抽一万年都达不到,要三级!初级真空泵(叶片泵或柱塞泵)+中级真空泵(罗茨泵)+高级真空泵(油扩散泵或金属扩散泵),还有除气机和消气剂,缺一不可。

网友:
电子管需要10-6次方真空度。
你需要离子扩散泵。

即使想你说的10-4次方,业余条件也实现不了。

网友E:
      两级肯定可以,在电子管厂见过。第一级柱塞泵,真空度到达一定程度,启动油扩散泵即可。关键是不能有一点漏气。很多密封垫都会出漏气的问题。影响真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级肯定可以,在电子管厂见过。第一级柱塞泵,真空度到达一定程度,启动油扩散泵即可。关键是不能有 ...

柱塞泵真空度不够,直接启动扩散泵负荷太重了,真空度上升慢。加上漏气的因素,两级批量生产效率达不到啊,这个配合一般是充气管和制造灯泡用的。高真空电子管还要用到高速金属离子扩散泵。

网友:
电子管如果能工作在常压下就好了。估计很多业余爱好者都能做电子管了。
本帖纯属异想天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级别的真空,需要至少两级真空泵,机械真空泵做粗真空,分子泵,扩散泵等精抽。

对啊.普通真空泵达不到要求,要用扩散泵.还要放消气剂,封口后通过加热除去剩余气体.业余条件还是算了吧.

网友:
需要机械式真空泵和油扩散泵即可,现在的油扩散泵是可以达到电子管级别的真空度的,只是冷却器得再加强加强,防止油蒸汽跑到管子里。某宝上搜索油扩散泵即可,极限能达到电子管的要求,只是这样的设备往往投资不小,五位数以上,如果建设一个电子管厂,单设备投资也得几十万吧,这还不算厂房啥的。

网友:
人家不是墨水瓶还diy显像管的么

网友:
在太空中做,真空绝对没问题。

网友F:
业余抽真空?建议搬到月球上去做,能很好的保证真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业余抽真空?建议搬到月球上去做,能很好的保证真空度

即使抽真空解决,阴极的发射层的生产是高毒牲的,而且世界各厂家都有自己的秘方,有些厂有近十万小时发射

的阴极,但绝对是高度机密.由于生产电子管产生大量毒水,米国国会己立法不准其国内生产电子管

网友G:
水银抽气法,密闭铁罐灌满水银,留向下1米的管子,底部带开关,出口留弯头向上以免空气进入,上部两个口,一个加水银,一个抽气
抽气口接三通,连接水银罐、电子管和抽气机,加满水银封住加水银口,开抽气机,抽到极限封住抽气口,开底部开关放出水银进一步抽真空,真空度的高低取决于抽气机的极限以及水银罐与电子管容积的比例
这是一个原始的思路,通过管路和开关也可以实现用少量水银重复抽气,开动脑筋自己完善吧

消气剂不是对所有气体都有效,使用消气剂的前提是抽气前通入某一种其他,尽量排出成分复杂的空气,使残留的气体成分单纯,以提高消气剂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水银抽气法,密闭铁罐灌满水银,留向下1米的管子,底部带开关,出口留弯头向上以免空气进入,上部两个口, ...

我看还是算了吧,水银这玩意可不是好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水银抽气法,密闭铁罐灌满水银,留向下1米的管子,底部带开关,出口留弯头向上以免空气进入,上部两个口, ...

    肯定留有水银蒸汽,怎么办?

网友:
不但要抽真空里面还有吸气剂。

楼主:
看完了回帖,学习不少哈

网友:
自己弄难度有些大,还是找工厂加工现实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家做霓虹灯的厂家帮忙,业余条件干不了~!

负责任的告诉你,不行!我门有全套霓虹灯设备,高真空的获得使用电弧轰击电极金属,这个办法太粗暴,不适合。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钨丝电子管,我用淘宝上买的双击机器泵做。真空不比一般的电子管高。需要高真空最便宜的方法是扩散泵 ...

我实验室里面能实现10^-9Pa级别的真空。用离子泵和钛升华泵。

网友H:
庆幸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大大丰富的世界。现在二手市场能买到很便宜的机械泵和扩散泵。
好多机械泵只是需要换一下机械泵油就能正常工作。扩散泵在垃圾佬手里跟废铁无异。我们组就有淘汰的扩散泵,感兴趣可以联系。
至于灯丝,不知能否用钨丝,管子设计在非常小的工作电流,这样可以弥补钨阴极发射效率低下的短板。如果做五极管,这样仍然能得到很高的放大系数。
真空封装玻璃可以用报废的白织灯泡,里面的钨灯丝可以做电子管阴极。

网友A(2019-06-19):
引用 网友H:
我实验室里面能实现10^-9Pa级别的真空。用离子泵和钛升华泵。

离子泵那些太贵了。我有扩散泵不过占地方我没有用。。 不过我实验用钨丝做阴极真空在几个Pa 可以工作,第一代真空管也是软真空,那个时候没有扩散泵,都是用钨丝。我认为初学者还是业余又不想投资太多钱,可以用双极机械泵和钨丝。钨丝需要工作比电灯还要亮。电压需要调到灯丝发白光才能得到满意的发射能力,也因为这样钨丝电子管寿命极短大约20小时。 就因为这样才有钍钨,氧化物阴极,把灯丝温度降低延长电子管寿命。如果有钍钨丝可以试试看,氧化物很讲究真空残余气体的净度,不然阴极会中毒。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庆幸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大大丰富的世界。现在二手市场能买到很便宜的机械泵和扩散泵。
好多机械泵只是需要 ...

我试过用钨丝,钨丝需要调到非常亮,是白亮不是黄亮。一般钨丝寿命很短几时个小时候就断了。 我开始实验时那个时候我不知道需要很亮,我钨丝工作在普通灯泡亮度,得到的电流答曰几时个uA,当我用调压器调到白亮时,屏流可以到达几个mA。 当温度住够了发射能力是突然增强的。这个就是为什么1920年代的收音机需要调灯丝电压来取得更好的工作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离子泵那些太贵了。我有扩散泵不过占地方我没有用。。 不过我实验用钨丝做阴极真空在几个Pa 可以工作,第 ...

扩散泵其实有小的,跟一个6英寸哑铃音箱(上下各一个低音单元,中间一个高音)差不多大。工作的时候只要用一个电炉加热就行,非常简单。扩散泵油京东就有卖的。
机械泵的极限真空只有10^-1 Pa,扩散泵到10^-3没有太大问题,比机械泵还是好很多。离子泵能轻松到10^-7到10^-8,不过还是有点贵。
您的钨丝经验非常有价值。北京中电12所是以前北京电子管厂做研发的人,他们对阴极很有研究。
其实我挺喜欢6N2这种三极管,做低频放大电压增益很高,做中频放大或者再生检波都有可能。它的工作电流很小,阴极发射能力要求不高。
钨丝阴极的寿命应该不止几十小时,直流管灯丝好像就是钨丝的,不会几十小时就坏了。
也许您的真空不够,导致阴极寿命有问题?
另外真空度还有一个关键的用处是,防止高压放电。大气压下,空气的自由程很小,所以不容易高压击穿。高真空下,没有气体,也不容易击穿。最容易击穿的是真空度不是太高,气压又远小于大气压的情形。所以用一个扩散泵,并用高温烘烤电子管以去除管内杂质是非常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扩散泵其实有小的,跟一个6英寸哑铃音箱(上下各一个低音单元,中间一个高音)差不多大。工作的时候只要 ...

我住在700方尺的公寓里,扩散泵需要架子什么的需要热只需要需要一个桌面的空间。 直流管不是钨丝的,是氧化物的,钨丝的很少有了。那些发射管例如845 ,811 ,211 那些是钍钨的就是钨丝和钍合金 那么就不需要很高温那种寿命很长。 纯钨丝的寿命很短,你可以看看美国的UV201 ,UV201A和UX-201A是钍钨的,没有A才是钨丝的。 还有就是法国英国的 R-type ,P1 那些都是纯钨丝的都是1916-1920年左右左右的电子管,之后他们用了钍钨就不用钨丝据说只要十分之一电流就有和纯钨丝的发射能力。 1925年之后才有氧化物阴极。。 氧化物阴极例如 用碳酸钡 涂在热丝,热丝不可以用钨丝会破坏发射能力。可以用镍丝等等不容易起化学作用的热丝。在真空过程中,需要加热把碳酸钡化解变成氧化钡。 氧化钡很活跃有空气会化学反应,化学反应后就没有发射能力了。那种情况叫“阴极中毒”  国产的1A2 ,1K2,1B2,2P2 那些都是氧化物阴极的。 如果是纯钨丝会很亮比白炽灯还要亮才有发射能力。

国产稳压用的2D2P 那些也是纯钨丝的二极管,纯钨丝阴极有一个特性就是温度必须住够才有发射能力低一点发射能力大大降低。那么 2D2P 就是利用这个特性 来做交流稳压。 2D2P 钨丝从交流变压器供电,当交流变压器电压低于发射能力时,屏流大大减少。这类的稳压可以看看美国Tektronix 555 电子管示波器的电源部分就是用钨丝二极管做稳压。  除了这种特殊需要用钨丝,在新代的电子管基本上没有看到钨丝的。

网友:
用玻璃的水射真空泵就可以了,到玻璃仪器商店就有的买,十几块钱就行了.....

网友(2019-12-16):
离子扩散泵是最好的选择,先用机械泵抽到一定的真空度然后用扩散泵再继续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不用花钱,注射器一次一次的抽,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铁杵还能磨成针呢。比用嘴嘬省力。

    看到这回帖内容  我不厚道的小了!最后 用嘴嘬太特么传神了!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I:
我道是想到一个不用设备的方法,真空度还高,投入也少,就是要点液体而已。业余玩家也可以试试。按理说这样抽出来的真空度到是比较高,点个灯应该没什么问题。原理就是:本来就是没空气全是液体,然后用大气压和水银的重量压差拉出真空。不用水银我想也可以吧!用其它密度高点不会置换反应的液体就可以,原理如下图:希望能帮到你。(你只要保证被抽的管子或灯泡,抽气口开在能将水银液体全部流得出来的位置就行了,避免抽真空后,灯泡内还残留有水银液体)抽真空不用嘴嘬,三个动作完成。

网友:
电子管就是梦想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道是想到一个不用设备的方法,真空度还高,投入也少,就是要点液体而已。业余玩家也可以试试。按理说这样 ...

这个方法做真空电子管不行,真空度最后受限于当前温度汞的饱和蒸汽压,而且汞会浸润金属,因此管子里会残留大量的汞,加上高压后如果阳极不做特殊处理很快就会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