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万能的论坛,6J1 FM 混频级交流声终消除。及其衍生问题

楼主(2019-05-19):
之前以为是电源纹波,滤波电容加大到1000uf,滤波电阻加大到33k,为了补偿压降电源电压提高到340V,居然一点效果也没有。而且调频对电源纹波因该不敏感才对。

消除电路其他噪声影响后观察发现有台的频点才有交流声,而且本振幅度不能太大,越大越明显,难道传说中的调制交流声被我实现了?

通过拜读论坛前辈们的文章,在整流管上并联一个蓝药片电容471 2kv,交流声消失了,不是减小而是一点都没有了。

交流声是解决了,然而牵涉的问题一大堆,在此又要求教大伙了
调制交流声原理及消除论坛和网络搜索已经阐述,这里不再复述。请看一下问题

1 见过有纯音频功放也在二极管上并联电容,变压器设置屏蔽。音频放大属于非常宽频的是否也存在调制交流声或者由二极管引起的互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没有输入音频信号的时候喇叭没有噪声,在有输入的时候就会混入交流声,或者音频自身发生类似混频的交调,互调。声音就会和输入有区别。这样的影响是否存在影响有多大?

2 还是接这问题1,如果有纯功放在二极管上没有并联电容也没有变压器屏蔽,那么当和收音头级联的时候,收音头是否会受到影响?

3如果将本振级屏蔽,尽量减小本振泄露是否也有帮助?(本振幅度:光用示波器探头感应就能测到300mVpp)

4 小小的4007 就能产生如此严重的破坏,是不是反向说明二极管混频效果其实很好呢?至少50hz的交流声听上去很醇正啊

5 二极管到底是和本振还是电台进行了混频?如果是和本振的话,那么输入回路和调谐高放将会对其滤除。如果适合电台信号混频的话那么4007二极管的混频性能真是好啊。

暂时就到这里,继续调电路去了

网友:
收到电台才有的交流声是调制交流声,在整流二极管上并联电容是无法消除的。

网友:
试试将振荡管灯丝供电电源线在小磁环上绕几圈后再接灯丝电源看看!

网友:
用晶体二极管整流,因由截止转导通很突然,有尖峰脉冲产生干扰,所以要并电容.用电子管整流就没这个干扰.另外灯丝绕组至灯丝的引线要双绞且不接地,给它加上一个高于任何一个阴极的正电压,可抑制从灯丝发射至阴极的交流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