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6P1阴极上接了个2000pf的小电容是干啥用的?

楼主(2019-05-19):
修了个新时代10几,有上家修理痕迹,发现6P1的阴极上接了个2000P的小电容,没有25Uf电解。小电容的另一端接在6脚(阳极)上,参考几个电路图都没有看到类似情况,不懂其原理请教老师,谢谢!

网友A:
冯报本老师的《超外差式收音机》书中对该电路的表述——简单的电流回输:

网友:
旁路高音用。接屏极和阴极之间和常规电路接输出变压器初级两头区别不大。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真空老师!

网友:
旁路高频,  阴极和 电源正极 都属于高频电路中的“地”

网友B:
楼主是不是看错管脚了,再仔细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看错管脚了,再仔细确认一下?

我拍照时已经把小电容的一端焊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冯报本老师的《超外差式收音机》书中对该电路的表述——简单的电流回输:

谢谢白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