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屏蔽材料是金属就行还是一定是铁,厚度有没有要求?

楼主(2019-05-19):
屏蔽可不可以是金属网?请懂的老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我认为电磁屏蔽就是要求导电导磁,理想材料就是铁。

网友B:
金属是能够导电的,那么就可以用来做屏蔽体,而无须拘泥于何种金属。

记住两个电学基本常识:
一,导电体处于低电位,所附电荷就会向低电位处流去。利用这个特性,金属屏蔽罩接地成为低阻抗体,干扰电荷就不会对屏蔽罩内的电路产生影响。
二,导电体形成闭合回路,对所包裹的交变磁场产生切割效应从而产生反电势并进而产生反向磁场,从而抵消所包裹的磁场。对于金属屏蔽罩内的电路(主要是电感),所泄漏的漏磁通被屏蔽罩产生的反向磁场所抵消,则内部漏磁就不会影响到外部电路。同理外部交变磁场在屏蔽罩的闭合回路中亦产生与外部磁场相反的磁场,从而抵消外部交变磁场对屏蔽罩内电路的影响。

至于金属的所谓磁导率无须考虑,屏蔽作用中根本不使用这种特性。

屏蔽材料只要能够导电,任何金属都可以用。晶体管电路比电子管电路小,所用中周小,固定方法是焊接,所以使用黄铜材料。电子管中周屏蔽无须焊接,所以用铝材料。至于用铁作为中周屏蔽材料,一则容易锈蚀,二则难以焊接,不用也罢,真有不怕麻烦的可以试试。

网友C:
参考电视机高频头

网友D:
    屏蔽分电屏蔽和磁屏蔽。
    电信号的屏蔽,以铜、铝等导电较好的材料为佳,例如电缆的屏蔽网、中周外壳等,磁屏蔽以铁材料为好,例如变压器的屏蔽罩。
    屏蔽材料越厚,屏蔽效果越好,一般考虑造价和分量,够用即可。
    用屏蔽网是可以的,曾经去过某厂的产品屏蔽测试室,就是用数层铜网屏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屏蔽分电屏蔽和磁屏蔽。
    电信号的屏蔽,以铜、铝等导电较好的材料为佳,磁屏蔽以铁材料为好。屏蔽 ...

觉得小中周屏蔽罩是铜的,电子管中周是铝的。

网友F:
一般来说,封闭的比带孔的好,厚的比薄的好。圆形比方形效果好,体积大比体积小好。
金属的磁导率与电导率大的好。磁导率越大,低频屏蔽效果越好。电导率越大,高频屏蔽效果越好。
铁的磁导率远高于铜或铝,在较低频率下,铁的屏蔽效果比铜铝好。但铁的电导率小于铜或铝,在较高频率下,铜或铝比铁好。要求较高时,可以采用复合结构。内外层用铜或铝,中间夹一层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电视机高频头

谢谢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电磁屏蔽就是要求导电导磁,理想材料就是铁。

谢谢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蔽分电屏蔽和磁屏蔽。
    电信号的屏蔽,以铜、铝等导电较好的材料为佳,例如电缆的屏蔽网、中周外 ...

谢谢老师详细的解答,避免了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觉得小中周屏蔽罩是铜的,电子管中周是铝的。

谢谢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来说,封闭的比带孔的好,厚的比薄的好。圆形比方形效果好,体积大比体积小好。
金属的磁导率与电导率 ...

谢谢老师详细的解答,行动有了指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是能够导电的,那么就可以用来做屏蔽体,而无须拘泥于何种金属。

记住两个电学基本常识:

谢谢老师详细的科普,受益匪浅

网友:
磁屏蔽靠坡莫合金,电屏靠考紫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