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101万用表X1K档电池22.5v改9v

楼主(2019-05-19):
U-101万用表X1K档电池原设计用22.5v,现在22,5v层叠电池不好买,想改为9v层叠电池,查了一下电路,发现有可能。经分析计算,要用9v电池,电路要适当改动,在尽量少改动、易恢复的原则下,改造成功,X1K档恢复使用,供大家参考和评论。

用9v电池刚好装下

1K档调零正常

改动电路部分(电路图)原22.5v电池正极接点改到3.3K调零电位器右端,负极再多串一个2K电阻即可。

楼主:
电阻测试,10K电阻

120K电阻

网友A:
可以弄个升压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弄个升压板呀

原则上可以,但比较麻烦,升压电路费电,这个方法焊个电阻,改个线头就行了。

网友B:
关心的是改造后的中心阻值怎么保证维持原来的,这样刻度盘就不需要改变,这一档的准确度也就不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阻测试,10K电阻

不错,能把计算过程简单说一下?再来几个测电阻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心的是改造后的中心阻值怎么保证维持原来的,这样刻度盘就不需要改变,这一档的准确度也就不变了。

电池负极串1---2千欧电阻改造以后中值电阻没有变,1K档位调零后中值电阻75千欧,不用改刻度盘,照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能把计算过程简单说一下?再来几个测电阻照片。

粗略计算,见笑了。

考虑到电池内阻,电池负极串的电阻可取1---1.5千欧。只要调零有余地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粗略计算,见笑了。

当时设计者为何x1k电阻档选用22,5v,为什么不用9v电池,那个时候9v电池已经有了,价格低于22,5v容量大于22,5v电池,好了用这方法改,将惠及应有这种表的。

网友D:
这样改就是9V电池不太耐用,大概电池电压低于8.7V左右,x1K档就不能调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改就是9V电池不太耐用,大概电池电压低于8.7V左右,x1K档就不能调零了。

一看就是内行,坛里高手不少。有改制的可以谈谈体会和感受。

网友D:
或者
这样改可用12V电池,电池电压在10V~18V时,均可正常调零,调零方式不变。为了更准确的测量,可适当调整一下图中68K或510Ω电阻的阻值。
12V电池可用23A型电池改制,坛里有很多高手的改制方法。也可用三块锂电直接串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者

这样改可用12V电池,电池电压在10V~18V时,均可正常调零,调零方式不变。为了更准确的测量,可适 ...

不错,都是可行方案。很智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或者

这样改可用12V电池,电池电压在10V~18V时,均可正常调零,调零方式不变。为了更准确的测量,可适 ...

两个高手是一个人吧 的确高手,收益了

网友E:
shzyzlj和liiqi都是玩表的高手
改的方案都很好
其实还有第三种更省事的方法:
用台式机主板电池七串...

楼主:
引用 网友E:
shzyzlj和liiqi都是玩表的高手
改的方案都很好
其实还有第三种更省事的方法:

当然这个方案最简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然这个方案最简单。

指点下,电阻档的中心值是那个电阻决定的,原理是什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点下,电阻档的中心值是那个电阻决定的,原理是什么谢谢。

中值电阻是由此档位的表笔短路时总电阻决定的,即表内阻就是中值电阻。

网友F:
这个表很新。灰太多不爱干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表很新。灰太多不爱干清

这个表放在车库里,灰比较大,不经常用,慢待它了,惭愧,赶快清理。

网友(2019-07-14):
我也一直使用101表,只是表笔特难找,有哪位同学能提供一下?

网友:
昨天捡的三和YX-390TR万用表盒子里居然有个他的说明书,给需要的朋友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或者

这样改可用12V电池,电池电压在10V~18V时,均可正常调零,调零方式不变。为了更准确的测量,可适 ...

有201的改造方案吗?

楼主:
资料珍贵,收藏了,谢谢!

网友(2019-08-21):
好  方向的 思路,学习 了 收益不少啊 。

网友(2019-12-15):
我也想改,有时间试试

网友H(2020-02-28):
我的22.5V电池是这样改的,把两节卷帘门12伏电池拆开一节。去掉一块1.5伏纽扣电池再封上。两节电池串联用。101.201都是这样用好几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的22.5V电池是这样改的,把两节卷帘门12伏电池拆开一节。去掉一块1.5伏纽扣电池再封上。两节电池串联用。 ...

也是个办法,我想你也不用丢掉一块。直接串联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也是个办法,我想你也不用丢掉一块。直接串联用。

直接串联电压高,表针超过零位,调不了零位。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串联电压高,表针超过零位,调不了零位。

我用两个9伏串联调零可以,一直用,便宜

网友:
U-101和U-201都是杭州生产的非常好用的万用表!

网友C(2024-01-19):
发现改了后,ik档与其它档位,调零电位器方向相反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发现改了后,ik档与其它档位,调零电位器方向相反了,这是什么原因?

你用的是楼主的方案吧,这个方案把欧姆电位器,从表头侧改在了分流侧,调节方向肯定会变反,另外正如liiqi老师说的,9V电池的工作范围比较窄。
改成9V后,测试电流从原来的22.5V/75k=300uA,降到了120uA,好处是节电,但抗干扰能力也降低了(可能并不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你用的是楼主的方案吧,这个方案把欧姆电位器,从表头侧改在了分流侧,调节方向肯定会变反,另外正如li ...

谢谢老郑老师回复,这样就确定了,这个改法,我感觉效果不错,解决了电池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老郑老师,u201表,能不能22,5v也该9v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郑老师回复,这样就确定了,这个改法,我感觉效果不错,解决了电池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老郑 ...

不可以,电压不够。U201的中值是25,RX10K的内阻是250K,电流最大只有9V/250K=36uA,而表头是50u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郑老师回复,这样就确定了,这个改法,我感觉效果不错,解决了电池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老郑 ...

liiqi老师的方案,调节方向不会相反。

网友J:
用2节23A电池,加一个电池盒,已用多年,电池还能用。

网友:
我觉得有电池替代的不必改(将换电池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2节23A电池,加一个电池盒,已用多年,电池还能用。

你这个新电的时候会不会有27V?调零会不会很难?

网友:
我自己觉得22.5改成9V,不如将1.5V改成3V更好(可以测发光二极管)。因为22.5V电池网上有售。还可以上面坛友说的用两个A23替代。

网友:
47表的X10K档位可以测量LED,

网友K:
谈谈把罢了   为什么要改线路?当年我也是纠结了很长时间,最后改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K:
谈谈把罢了   为什么要改线路?当年我也是纠结了很长时间,最后改的电池

说的也是,看看改电路太简单了,手头不少9伏电池,10k档其实不常用,改后感觉效果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201的改造方案吗?

用15个LR1130串联叠加一起,外套热缩管,周边用泡沫塑料垫衬。便宜、简单,无需改动其他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