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图是不是很危险:调谐部分带高压?

楼主(2019-05-19):
(无正文)

网友A:
还要考虑通过人体的电流,这个电路高压是通过51k的电阻连接到前面的,51k电阻也有限制电流的作用,就算人体电阻为0,B+是250V,电流最大约5mA,应该还没到很危险的程度。并且如果电路的地没有连接大地,B+是通过隔离变压器获得的话,只是单手接触这一部分也形成不了流过人体的电流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考虑通过人体的电流,这个电路高压是通过51k的电阻连接到前面的,51k电阻也有限制电流的作用,就算人体 ...

谢谢,总感觉比较危险

网友:
原版电路是接收电视伴音的。当时电视台少,只收一个当地电视台的伴音。可变电容实际上是一个瓷微调电容。调试时,用牙刷把或是木筷子做个无感改锥,一次调好,无需再变。

网友:
串加一个大的隔离电容吧

网友:
这个是一张老图,那时电视台只有一个,还不是天天有,一星期只有一个晚上有节目,用的是半可变电容调整一次就固定了,不存在调台问题。

网友:
超再生调谐电路

网友:
电源内阻与电压以及人体电阻决定了触电的程度。这里是经过与市电隔离的收音机电源变压器(推荐用6灯以下的变压器)次级高压整流后内阻较高,再通过51K电阻后人们接触是比较安全的,通常地面较湿(人体电阻因人而异)穿布鞋会有麻电的感觉。
注意这里的栅回路没有接地点,对碰触调谐回路不会构成触电回路,连麻电情况都没有。这是用上面冯老“超再生交流两管机”所证明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