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电容

楼主(2019-05-19):
请教各位师傅,这4个电容没有容量了,电容表面没有字不知道他的容量和耐压多少?我把这4个电容焊下来,功放还能正常工作,试着用63V100uf的电容代换后开机瞬间线路板上不知哪个原件冒烟。

楼主:
这是我画的局部图。我不是专业修理是一名业余

网友:
覆铜面 拍一下

楼主:
明天拍吧,谢谢

网友A:
真是胆子大极了。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胆子大极了。佩服!

没坏,当时焊上63V100uf的电容后通电就防止出现意外,手就没有松开电源插头,发现冒烟后急忙拔掉电源插头,也没有仔细看哪个电子原件冒的烟。现在把电容焊下来功放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坏,当时焊上63V100uf的电容后通电就防止出现意外,手就没有松开电源插头,发现冒烟后急忙 ...

我不关心元件坏没坏,关心的是楼主这种处理思路和方法。胆子大就大在没了解这几个电容的作用时什么的情况下,就把它们焊下来,再换上新的电容上去。你不会走一遍PCB,最少有个电路的大致轮廓也不至于冒烟啊!
从PCB板弄出电路来不是什么太难的过程,也是修理必须的步骤之一,更是爱好者的基本技能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关心元件坏没坏,关心的是欧珠这种处理思路和方法。胆子大舅大在没了解这几个电容的作用时什么的情 ...

谢谢老师教导

网友B:
把原来的电容拍一下,不能什么都没有标注吧。另外怎么4个同时没有容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原来的电容拍一下,不能什么都没有标注吧。另外怎么4个同时没有容量呢?

电容不在家,明天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画的局部图。我不是专业修理是一名业余

不是有两块板子吗?它们的电路应该是一样的,把相同位置的电容拆下来测一下就知道容量以及工作电压不就可以确定参数了吗。总不至于两边都是这个电容坏掉的吧。

网友:
如果你抄板没错这个电容1uf35v就可以

网友:
除非你的图画的错误。否则此处应当几十至几百皮法。不可能几百微法。

网友:
从你画的电路看这个像保护电路,电容起延时作用。你看到的冒烟情况估计你手慢就没有烟了。具体要看详图下结论

网友:
这种板子 应该有2个大电容吧

网友:
和原来同样容量的代换,注意极性,耐压高些无妨

网友:
其实就是4个退耦电容。63V220UF的多。要是55∨供电的有时用在63V的地方,因质量不好或高高,这几个电容容易坏。电容极性别接错就行。焊好后试机冒烟那是有别的坏了。

有的在50V地方用电容压也用50V的多。

网友:
如果原机工作良好,换电解电容时一定要测该位置的电压极性再换。

楼主:
谢谢以上老师们的指导。

楼主:
电容上什么字也看不清

楼主:
引用 楼主:
明天拍吧,谢谢

傲雪三梅 请看图

网友:
看你的电路板这个电容就不应该有

网友:
4只电容都没有了容量?如何判断的?用电容表测量的?

网友:
可以啊,不知道大小就敢随便换上去

网友C:
这就是胆大的后果。。。板子冒烟了自己再动手修好咯。。。。一般电容耐压高点没事。。。容量最好用1-10UF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胆大的后果。。。板子冒烟了自己再动手修好咯。。。。一般电容耐压高点没事。。。容量最好用1-10UF之 ...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shiuyipyuen你好,这4个电容你估计大约多少大的?这几天我没用这四个电容播放放音乐。

这个贴好象你对人家提问多.人家请你测的东西回答少.请您通电后测量这四对孔的电压.及功放板输入的电

源电压.精确到0.1V

网友:
k哥的功放有很多场管的,我拆了好几台了,拆管用

网友:
看电容大小大致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图纸确定没有画错?推动级是不需要这个电容的,这么大的电容接在基极与地之前,我表示很难理解。如果是属于辅助保护类的电路还是要确切知道管子工作点位电压,不能盲目替换上电的。

网友:
琢磨了一下,这个电容电路部分应该是属于过流反馈电路的,这个板并没有喇叭保护器,过流检测优显得重要,功率管取样电流反馈到这电容端来控制5551和5401的导通值(压降)也就改变了末极管子工作点电流。这个容值不应该太大,1-10uf之间吧,大了影响5551反应时间。(草图上电容脚是接地?应该是接中点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