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N7推300B感觉声音一般,请各位看看推动级的工作点对吗?

楼主(2019-05-19):
焊了一台6SN7推300B,感觉声音一般,请各位看看推动级的工作点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真乃高手也!
以图看b+电压提到350v,工作点在直线段的中点5mA处为好,许多资料都讲6SN7的最佳 ...

电压350v、电流5mA 仿真截图供参考、仍仅为个人练手,其工作状态性能及合理性并未细究,请自斟酌、、、

1、电路图(为电流5mA 而作修改)

2、小信号测试

3、幅频特性

4、工作点及屏极电压/电流分析(小信号)

5、线性范围分析

网友A:
300B单端用西电wE310直推才有可能成功。其它线路未见讲有好听,大部分推不好或者是太监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B单端用西电wE310直推才有可能成功。其它线路未见讲有好听,大部分推不好或者是太监声!!!

WE310太贵了,6SJ7如何?

网友:
可以试试E810F

网友B:
关于声音,为什么不首先考虑喇叭和输出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声音,为什么不首先考虑喇叭和输出变压器的问题?

音箱好听,啥功放都好听

网友D:
对照了一下曲线图,建议楼主试着换换6n8p看看,感觉这个管子的电压偏离的比较多。如果高压是280V的话。

网友:
我300B单端到现在还没定下电路图,就是没找到好线路施工!寻找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音箱好听,啥功放都好听

公鸡拉马车,也能飞?
要匹配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公鸡拉马车,也能飞?
要匹配才好。

5瓦的功放也可以推双15的音箱,照样声音好听。功放与音箱的搭配本身没有太严格的定义,一套音响音箱影响音色的70以上,音源、前置、功放、对音色影响不大,所以说换功放不如换音箱。功放的频率曲线不好,音箱的频率曲线也不好,而二者正好互补,这种情况就是有些人说的什么功放匹配什么音箱,其实都不咋滴。

网友:
我个人认为用6SN7/6SL7推300B大部分推不好,其根本原因是推动电压不足。

我的这款电路用6K7G推300B效果很不错。可直换6Ж7,6J7,EF37等管。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24396&extra=

网友F:
WE310A与WE300B电路,《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一书对该电路的评价是“该电路虽是经典,但末级管激励电压稍欠是其不足”。6SN7GT 能够推得好的罕见。6K7GT是遥截止管,试验证明输入信号大于1V时会造成人耳无法分辨的信号压缩,建议用6J7、6Ж8等锐截止管。

网友:
300B功放的风格基本上分为“全真派”、“华山派”和“古墓派”三大派,自己首先要搞清楚想投入哪派的师门,否则永远也得不到自己期望的声音!

网友:
有同感,声音比较平淡,要说推动电压不足好象也不是,有人用并管推会好一点,是不是推动带载能力强一点会好一点。

网友:
有人说玩胆机就是玩推动,300B也不例外,或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WE310A与WE300B电路,《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一书对该电路的评价是“该电路虽是经典,但末级管激励电 ...

根据你的建议,找了这个图,请您看看,我感觉6sj7的屏流似乎小了一点。

网友G:
感觉上6SN7阻容耦合要比单五极管推全面,此电路不知在哪找的,输出牛素质如何,音箱搭配如何

网友:
300B推动,总是说不完的问题......,线路、选管、灯丝供电、耦合-滤波电容......,等等。

然而,所有的300B胆机(厂机和烧友自制)都是好的(好听,指标也好)。

当然,自己的300B最好,别人的......,肯定不行的!

网友A:
300B电路太多,都讲不怎么好推,我无从下手!

网友H:
     楼主你的首帖图中推动级6SN7屏极和阴极标示的两电压必有一错————用屏极电压算电流大于5mA,用阴极电压算小于3mA、、、(或许是图不清楚我看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的首帖图中推动级6SN7屏极和阴极标示的两电压必有一错————用屏极电压算电流大于5mA,用阴极 ...

谢谢您,看的这么仔细。重新测量6SN7各脚电压:2,122v;3,3.94;5,162;6,5.85. 300B:2,382;阴极1K电阻对地66.6.单位都是V.

楼主:
B+电压396v。推动级滤波电阻15K,滤波后电压285v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上6SN7阻容耦合要比单五极管推全面,此电路不知在哪找的,输出牛素质如何,音箱搭配如何

同感,输出牛是TB买16C铁心的。
这个电路是使用在2电分的中高频通道,推JBL的2440+2350号角.
6SJ7推300B高音很华丽,用普通小箱子会更好听,但送给号角就太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B电路太多,都讲不怎么好推,我无从下手!

感觉上6SN7阻容耦合要比单五极管推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照了一下曲线图,建议楼主试着换换6n8p看看,感觉这个管子的电压偏离的比较多。如果高压是280V的话。

换了一只6SN7,好多了,谢谢。

重新测量6SN7各脚电压:2,122v;3,3.94;5,162;6,5.85. 300B:2,382;阴极1K电阻对地66.6.单位都是V.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B电路太多,都讲不怎么好推,我无从下手!

好在300B单端线路简单,搭个试试就知道了。建议用这个6SN7阻容耦合的,这里输出牛是关键!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看的这么仔细。重新测量6SN7各脚电压:2,122v;3,3.94;5,162;6,5.85. 300B:2,382;阴极1K电 ...

职业习惯了、测量后按一下计算器、、、‘职业病’

下面是你推动级工作点的截图——仅为了作仿真练手、供参考,若有谬误请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职业习惯了、测量后按一下计算器、、、‘职业病’

下面是你推动级工作点的截图——仅为了作仿真练手 ...

谢谢,真乃高手也!
以图看b+电压提到350v,工作点在直线段的中点5mA处为好,许多资料都讲6SN7的最佳工作电流就是5mA。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H:
职业习惯了、测量后按一下计算器、、、‘职业病’

下面是你推动级工作点的截图——仅为了作仿真练手 ...

请你有空再仿真看看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真乃高手也!
以图看b+电压提到350v,工作点在直线段的中点5mA处为好,许多资料都讲6SN7的最佳 ...

别信那死板教条

网友:
电子管功放一般功率比较小,所以它们推动的音箱功率和音箱里面的几个喇叭功率(跟喇叭的直径大小和阻抗没多大的关系)也要比较小(就是音箱和喇叭的灵敏度要高)才行(例如:推动南京生产的银笛喇叭组成的音箱,这喇叭质量好灵敏度高,就是价格有点贵。电子管功放推动放出的声音就比较好听)。这样才能出好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