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01输出变压器应用在6P1

楼主(2019-05-20):
收了几个27厂L601输出牛,就是7k:4那个,图不上了。一直想着怎么物尽其用,当然,白版已经给过建议了,未学就想着在6P1上看能否发挥最大能力,同时也想试着揣摩前辈们如何用6P1做出当看的hi-fi。最近感觉好象摸到门框了,各位老师请看图,Ua用203V,Ug-12.5,当输入摆幅在+/-7.5V,发现非线性失真非常小,PO也是2W。上图,请各位老师指正

网友A:
一般做负载线的时候屏极电压要等于或略高于帘栅极电压比较方便。帘栅极电流小,降压方便。

网友:
这样设计输出功率太小了,况且,帘栅极250V,屏极200V,电源你怎么处理?

网友:
L601的输出变压器是为了监听录音的变压器,效果好,就是功率小。 如果我有一对,可以做出非常好的音响。

网友:
其实,7k:4欧的牛,只要副边配3.2欧喇叭,原边就是5.5K了。其它什么都不用变。

网友:
我用那个变压器搭过6P1单声道(手上就一只601拆机出牛)地摊试验,就是常用的6P1电路屏压用到270V以上(含12V负压)6P1功率基本榨干,效果还不错;一直没凑到两只牛也就没了下文。

网友B:
L601录音机输出变压器CB-2-17数据:初级0.15mm漆包线3000匝,次级0.59mm漆包线80匝,负反馈线圈0.15mm漆包线482匝,该变压器线包与铁芯空隙较大,用0.59mm漆包线加绕10匝左右与次级线圈串接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601录音机输出变压器CB-2-17数据:初级0.15mm漆包线3000匝,次级0.59mm漆包线80匝,负反馈线圈0.15mm漆包 ...

白版主给个经典的电路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白版主给个经典的电路图吧

6N2推6P1电路很多,套件也不少。可以参考澹耳老师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做负载线的时候屏极电压要等于或略高于帘栅极电压比较方便。帘栅极电流小,降压方便。

对的,应该找200V Ug2 的曲线图,谢谢老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N2推6P1电路很多,套件也不少。可以参考澹耳老师的电路。

负反馈线圈就没啥用了吧

网友:
用于各单位含学校对录音机(开盘机)录放音的保真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特别是语言录音人们对放出的细小差别都是很敏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601录音机输出变压器CB-2-17数据:初级0.15mm漆包线3000匝,次级0.59mm漆包线80匝,负反馈线圈0.15mm漆包 ...

白版主是不是次级加10全以后就变成5K比4欧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负反馈线圈就没啥用了吧

L601录音机输出变压器的负反馈线圈是供音调控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版主是不是次级加10全以后就变成5K比4欧姆了

加绕以后为55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