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单片机,eeprom之间的数据读取的思路

楼主(2019-05-20):
我想用单片机diy一个工具,类似那种用51单片机对epprom 复制数据,再拷贝的另一块eeprom中的复写仪。
实际应用是:
1,电脑串口连接单片机的串口,单片机通过普通io用IIC协议和eeprom通讯,电脑和epprom数据的数据进行读写。
2,单片机可以(通过按键和液晶屏)对eeprom的数据读写。
这是diy工具的最底层,现在不知该怎样对eeprom中的地址数据进行操作,比如电脑通过单片机往eeprom中存储很多74系列门电路的型号,引脚参数,真值表,结果等,,然后单片机怎样找出eeprm中对应门电路的型号等相关参数,再进行下一步操作呢!
想了好久,不知怎样才能实现,

网友A:
IIC 版本的 EEPROM (24CXX系列),无非就是个 IIC 通信时序,手册上很详细的;
分“当前位置读取”、“随机读取”、“随机写入”这么几种动作。

会读写了以后,存什么数据,何时存都是软件高层的事情了。

话说一只10多块钱的 CH341A 编程器就能解决你的忧愁

网友B:
好像问题的要点不是I2C读写,是数据结构的设计吧要做出一个自己的数据结构标准,写好以后要反复读出查询?

网友:
先搞清楚要操作的对象有多少类型,各类型又有什么共通的特性,等等。在这些基础上设计一套索引方案,然后匡算需要多少存储空间,这样才好确定你要读写的存储器容量。至于设计电路则是最后一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 版本的 EEPROM (24CXX系列),无非就是个 IIC 通信时序,手册上很详细的;
分“当前位置读取”、“随 ...

iic通讯不是难点,要8个16进数为一组,并且有很多组存进eeprom中,但电脑传进eeprom中不确定每组数的首地址,单片机读写时不知怎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问题的要点不是I2C读写,是数据结构的设计吧要做出一个自己的数据结构标准,写好以后要反复读出查 ...

对这些概念比较迷糊,是要搞一个对数据快速准确存储的架构出来。这个有固定的结构的吗,还是可以自定义

网友:
单片机读取EEPROM的数据,只能一个个字节地读取。对于51单片机,每个字节8位,超过8位的,需要自己另行处理。比如int类型的数据是16位的,需要自己把这个字节分成2个8位的数据分别存入。读取时,同样要分别读取2个8位的,再合并成一个16位的。
如果你自信地存入一个int字节,读取它时,你会发现,缺了8位。
每个8位字节,都是有具体地址的,这点跟PC机编程不一样(有操作系统管理地址)。而且,不能简单的重写字节,需要先刷新字节才能写,直接写入会出现意外的结果。EEPROM的刷新方式是有约定的,有的是一次刷新一个扇区。也就是说,你只写了一个字节,那么要改写这个字节前,要刷新整个扇区的512字节;而刷新的次数是有限制的;这就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发挥自己的智慧了。
PC机和单片机读写EEPROM中的数据时,必须针对确定地址的逐个字节地读写。特殊的数据类型,需要自己编写专用的读或写函数。这也许就是你说的“架构”吧。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EEPROM呗刷新后,每个字节的每一位都是1;也就是每个字节都是0XFF; 而PC编程时,默认的新字节都是0;
EEPROM中的数据一旦被写成0;再往这个字节里写什么都是0;必须刷新之后再写入才是正确的数据;一般来说刷新的次数是十万次吧;厂家有说明的;

单片机编程,你会感到,自己说了算,自己可以控制单片机的每一个字节的每一位。这叫“独立自主”;而PC机编程是有操作系统在帮你管理。自动帮你分配管理地址,也不可能让你胡乱读写。这有点像“有个爹”;

你的脑子里要有想象力,知道怎样操作才能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清楚每一位数据的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iic通讯不是难点,要8个16进数为一组,并且有很多组存进eeprom中,但电脑传进eeprom中不确定每组数的首地 ...

以一维(或多维)数组形式将数据存入eeprom,存入顺序格式可以自定义。
PC与单片机通信,必须建立握手协议。
在单片机串口中断程序里,根据协议码(自定义)获得读取eeprom数组所需内容的地址。

网友C:
这么个思路看行不:单片机开串口,或者模拟串口。pc通过串口给单片机数据。数据结构如下:第一字节,功能位,比如aa触发写入命令,mcu收到后回复00,表明就绪。再次下发2字节地址码,在mcu中合成16位地址码。再次下发一个字节,是要写入eeprom的数据。muc写完后,读出刚才写入数据,与收到数据一致,则返回到pc上这个数据。如果不一致,则发送错误代码01.这样流程。  关于数据多次写入这种,上位机要先编码2字节地址码,一字节数据码。这样罗列下去,顺序阀就可以写入了。mcu处理相对简单了。收到启动命令后,准备写入eeprom.收到两位地址码合成int.第三位数据码存入。这样

网友C:
其实我也想搞这么个设备。单片机的eeprom毕竟空间不小。不使用毕竟浪费。靠mcu写入,占资源不说,代码也很多。最好方式就是一次性写入,完事程序按照需求调用即可。比如文字图形显示用的数组等。虽然是静态不占用rom,但是占用程序空间的。之前做法是mcu程序先把数据写入eeprom.完事在重新下载应用程序这样。在在正新应用程序中调用eeprom的数据。巨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iic通讯不是难点,要8个16进数为一组,并且有很多组存进eeprom中,但电脑传进eeprom中不确定每组数的首地 ...

这里“不确定每组数地址”是指“之前传递并存储过不确定数量的东西,所以新传的东西不一定放在哪里”对吧?

否则理解不来吧,传进 eeprom 时候需要指定地址的(什么地址写什么数据),怎么会不确定首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不确定每组数地址”是指“之前传递并存储过不确定数量的东西,所以新传的东西不一定放在哪里”对吧 ...

电脑传到存储器中的数据字节可能长度不一致,每组数据之间的地址没有规律可以应用起来。如果每组数据定义同样的长度,又浪费了存储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传到存储器中的数据字节可能长度不一致,每组数据之间的地址没有规律可以应用起来。如果每组数据定义 ...

了解了,LZ 这是要自定义文件系统。

方法有很多,例如“链表”,即每个数据块都存储指向下个数据块的指针,这样一来数据块大小可任意。

再复杂了就是类似 FAT 的文件系统,先全局存储文件分配表(很多指针),然后再吧数据放到正确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个思路看行不:单片机开串口,或者模拟串口。pc通过串口给单片机数据。数据结构如下:第一字节,功能位, ...

如果用modbus协议让电脑和单片机传送数据,然后单片机对数据进行编码存入eeprom中,读rom中数据时单片机又解码出来,这样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也想搞这么个设备。单片机的eeprom毕竟空间不小。不使用毕竟浪费。靠mcu写入,占资源不说,代码也很 ...

存到eeprom的数据时预先编好地址的吗?之后单片机读eepromr中的数据直接寻址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modbus协议让电脑和单片机传送数据,然后单片机对数据进行编码存入eeprom中,读rom中数据时单片机 ...

可以的啊!

首先你得知道预先写入数据的地址和内容,这样你才能很好的去应用啊!在写入前,自己先做个数据表格,地址和数据内容 都是多少,都干啥用的这样!

//~~~~~~~~~~~~~~~~~

我菜鸡一枚,有一次用到点阵显示数据组,占用程序1K多数据,为了减少程序占用,想写入EEPROM,进行读调用!

      预先编写MCU对EEPROM的写入程序,主要包含串和读写功能的程序!
串用来MCU写入情况发给PC监控,(写一字节读一字节反馈PC,监控写入内容是否一致)!
把预先要写入EEPROM的内容先编到程序中,让MCU对EEPROM进行写入,PC串口助手监视写入情况,
写入内容选择后面扇区,前面扇区保留给经常变动的内容使用!(如果不需要变动的话,写哪都行)

       写完之后,重新下载MCU的应用程序(不要擦除EEPROM),这样,MCU的程序在用到的时候,直接
读EEPROM数据使用就行!(具体哪个地址,数据多少,干什么用的,查自己做的哪个数据表格就行)

//~~~~~~~~~~~~~~~~~~~

不知道这样你那是否可行?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