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6P单端

楼主(2019-05-20):
图一张

补充内容 (2019-5-21 16:32):
抱歉!是我没有讲清楚。图是6L6单端,原文是讲作者把6L6单端改造成了用中国产6P6P的单端。诚恳向大家道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位大师科普科普倍压整流,倍压整流如果对音质有改善吗?如果加绕变压器初级,加大匝/伏比值,使用全波整 ...

我自己观点,不一定对,倍压整流不会提高音质,在变压器输出电压低的情况下不得已时可以使用倍压整流来提高直流电压。我用AC24V变压器经三倍整流得到100伏直流电压给6J1前级供电。因为是小电流效果还不错。倍压整流不适合在电流工作。

网友:
图与名不符

网友:
6L6相当于国产6P3P

网友:
6L6GC三极接法功率损耗较大。6AN8相当于6F2,三、五极复合管。

网友:
八只脚?九只脚?

网友:
这是6F2接SRPP推6P3P啦,6P6P欧美型号叫6V6GT

网友:
这个电路有问题,倍压二极管接错了,如果按图做的话,电路将不能工作。

网友:
6L6这种束射管接成三极管是根本不需要100欧电阻的!只有高互导的KT66才需要,电路都是抄来抄去不动脑子的。

网友:
懵圈了!看不懂。

网友B:
文不对题了,楼主需要修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不对题了,楼主需要修改一下。

抱歉!是我没有讲清楚。图是6L6单端,原文是讲作者把6L6单端改造成了用中国产6P6P的单端。诚恳向大家道歉!!

网友A:
哪位大师科普科普倍压整流,倍压整流如果对音质有改善吗?如果加绕变压器初级,加大匝/伏比值,使用全波整流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位大师科普科普倍压整流,倍压整流如果对音质有改善吗?如果加绕变压器初级,加大匝/伏比值,使用全波整 ...

这图的倍压电路好像不对,下边的二极管应该接在上边二极管的左侧引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