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型万用表终于调好了

楼主(2019-05-20):
我的500老表(67年产)用了30多年,一直未校过。最近新入手一四位半数字表(ZT219),闲来无事就用219校校500.采用干电池,可变电阻,219,500四者串联测50UA档,结果很差。主要是线性太差,以219为标准,500读数,除0,25,50UA三点误差为零外,其余点误差很大,以总标尺50计,5UA0.2格;10UA0.7格;15UA0.6格;20UA—1.4格;30UA0.6格;35UA1.9格;40UA—0.4格;45UA—0.2格。最大误差达3.8%及—2.8%,又测了直流10V档,线性误差大小及趋势与50UA档很相似。电阻档在这两个位置基本无法使用。
搜了论坛的帖子,线性业余条件下基本无法调整。本着怀疑一切的精神,打开500表,拆下表头,发现轴与轴承间隙很大,小心调正螺丝一圈左右,自认间隙合适了,重新调整平衡(误差小于半格),装好500表,再用50UA档测试线性,结果很理想,最大误差在5UA,45UA处,为0.1格,+0.2%,其他位置基本压线或线左线右。时间关系未测10V档,电阻档误差也在允许范围内。
看来一些老表,轴与轴承间隙不可忽视。间隙过大,平衡又不可能调到零,造成轴偏离中心过多,指示值误差大,线性不好,望各位注意。

网友:
不错的实践,要求心细眼亮手不抖,嫩鸟不建议操作。

网友:
好帖子,我在维修时使用指针表主要看指针的摆动情况,数值并不重要

网友:
轴隙是影响表头线性的主要因素,应尽量小,以最高环境温度不卡为准。表头不论内磁外磁,磁场都相当均匀,对线性的影响可以忽略。

网友:
楼上说得已经很全面了,细节决定成败,向大家学习!支持楼主DIY,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这个轴承不是一般人概念上的轴承;

应该叫轴尖,和轴尖座,锥形契合,精准测量、精准回零,调起来考验功力水平。

网友:
值得借鉴的经验!

网友(2019-07-22):
请问楼主,轴与轴承间隔是怎样查看的?

网友:
老表更皮实

网友:
轴承的间隙还是要的,平放桌子上,在平衡状态良好的状态下,震动桌面仔细观察指针末端,有微微点头,属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