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问个问题,同样的单端那套更好听一些?

楼主(2019-05-20):
没做个胆机,也很少接触,最近想组一套听听效果,请教老鸟:

同样的单端胆机套件不少,比如有200来元的6N2 6P1,6J1推FU32等,还有300来元的6N2+6P6P、6N2推6P14、6N2+6P15等

按照坛里老鸟的话,一份价格一分货,实现pk掉价格低200来元的,初步选定6N2+6P6P和6N2推6P14。

都是标准线路,胆整流,为避免广告,不说店家了,上面的6N2+6P6P和6N2推6P14那款效果好呢?

一般也就是书房听听口水歌,流行音乐一类的,查了一些资料,有人说6P6P和6P14差不多,就是多了喷碳,还有的人说,6P14相当于tda2030的音质,走冷艳力度,6P6P相当于lm1875的音色,走温暖中音,也不知道对不对?

谢谢了

网友:
23百元的胆机套件,连手工费都亏!不过能响的……

网友:
胆机的乐趣有很大部分在动手制作的过程中。

网友:
不是老好人,说真的,做好了,都好听,只是音色稍稍有些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纠正一下,你说的大概是单端。
以上那一堆配置,推荐6N2-6P6P.

谢谢,已修改为单端
单端和单挽有区别不?只知道推挽

网友A:
纠正一下,你说的大概是单端。
以上那一堆配置,推荐6N2-6P6P.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已修改为单端
单端和单挽有区别不?只知道推挽

电子管单端--推挽
一.单端是在A类下工作,而推挽则可在A类AB类或B类下工作。
二、以波形式放大方式而言。单端一支管子就要负责全波的放大,而推挽一支管子只负责正半波或负半波的放大。
三、以线路设计而言。单端由于是全波放大,所以不须要分相器,线路设计上比较简单。而推挽由于是半波放大,讯号进来后先要经过一个分相器将讯号分成二个,一个与原来输入的讯号相同,另一个与原来的讯号反相,线路设计上比较复杂。
四、以效率而言。单端实际效率大约在30%左右或更低,而推挽则可到50%以上或更高。
五、以谐波失真而言。单端的偶次谐波失真比较突出,尤其是二次谐波,这种谐波失真让人觉得好听。推挽由于在正半波与负半波交融下,会抵消偶次谐波失真,使得奇次谐波失真突出。奇次谐波失真会让人觉得比较鲜明有力,但没有偶次谐波失真的柔软。
六、单端可以不要输入变压器而完美工作;而推挽不要输入变压器,不论使用何种倒相电路,两半波形的不对称性是不可避免的。
七.输出:以输出变压器而言。单端因为会有直流通过变压器,所以需要用更好的矽钢片与更大的铁心以避免磁饱和。同时为了有效降低直流内阻,它的绕线要更粗。因此,单端的输出变压器比较难绕。体积也比较大。推挽的输出变压器不像单端那么挑剔,但是对品质的要求仍然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单端--推挽
一.单端是在A类下工作,而推挽则可在A类AB类或B类下工作。
二、以波形式放大方式而 ...

这种百度来的大段文字,还是有一些谬误的,最好还是甄别删减一下,以免误导初学。

网友:
200和300的听不出什么区别吧?

网友:
依我看,首选200元的6N2+6P1套件。
理由:对于这类入门级单端小胆机,整机效果主要是取决于输出变压器的质量,其他都不是很重要(当然音箱更关键、不在这个讨论之中)。
200元套件与300元套件价格差在6P1与6P6P(或6P14)上,其他并没有改变。这个价位的输出牛不可能好!给你再好的管子也是白费!输出牛这个瓶颈决定了他的品质。
其实,6P1是一只很好的小胆、备受众多胆友喜爱。做好了胆味相当棒!当然输出变压器需要再造......所以说,省下这100元再添50元购买成熟的牛,起码去掉了瓶颈,剩下的就是调整的问题了。

网友:
支持9楼看法! 先有简到难,关键是实惠,有玩头。音质各有千秋。音响是个系统,系统中除了软硬件还包括自己的心理和生理。适合自己就是好。

网友:
200-300块这种档次的基本都一样并没有多大区别也没有什么惊喜而言,只是入门级的玩具而已,不过自己装起来乐在其中并不是多少钱的问题

网友:
这个价位的套件只是练练手而已。

网友:
最近两年,鄙人先后自手制作过你说的这些小单端,有6N2推6P1,6N2推6P15,6N4推6P14,6N15推6P1,6N15推6P15,6G2推6V6,6P6P等等,还有用这些管做的推挽机,的确各有味道,基本上与大家的感觉一致,出入不大。就我个人来说,用6N15推6P1和6N2推6P15声音自己最喜欢,用6F1推6P1的推挽也杠杠滴。以上是个人的主观感觉,不一定准确,仅供参考。

网友:
从听音乐的角度看,单端不如推挽。单端低音缺乏力度,高音谐波失真大于推挽。

6N11倒相,6P1(6P14\6V6)推挽,不必使用负回授,就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