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9700DX改锂电池

楼主(2019-05-21):
原机4节5号电池,用干电池就不比说。用镍氢电池4节容量一致性根本不可能相同,所以还是锂电池比较好。直接用由于TA7343供电电压偏高,喇叭阻抗25欧音量不足。我听这个收音机以新闻为主,把解码电路直接去掉,音量问题加一个输出变压器。找一个晶体管收音机输出变压器铁芯初级用0.3mm线绕100圈,次级绕150圈。这样即使电压降到3v还能正常工作,我用的是17670电池。

补充内容 (2019-5-21 12:08):
只用一节锂电池,二节电压高了,14500二个还是有个一致性问题。

网友A:
很好的想法,只是描述的不够精细。

网友B:
直接用2节14500锂电池,再用2节占位筒不就可以了?

网友C:
有个图文并茂就好了,17670电池在机内如何安排的?  电池应该是串联的吧,两个电池怎么能让它降到3V了还继续使用?

网友:
有必要这么折腾吗?楼上直接用2节14500锂电池的办法即简单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2节14500锂电池,再用2节占位筒不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图文并茂就好了,17670电池在机内如何安排的?  电池应该是串联的吧,两个电池怎么能让它降到3V了还继 ...

我把原电池位破坏了,只要一节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原电池位破坏了,只要一节就行了

哦,明白了。一节电池降至3V,已经是额定供电电压的一半了,收音机性能还有保障吗?  我用2串8V左右供电,没有问题,相反接收性能还有所提高(FM弱台声音明显变好,低噪消失)。

网友:
机机的原结构破坏了,我是不会这么改的,心理过不去这个关,还是赞成5楼的方案。

网友:
用两节磷酸铁里的五号电池串联加两节占位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意改电压,电路的性能没保证,还是用镍电池好,镍电池的电压范围和干电池几乎相同。镍电池使用4槽充电器 ...

集成电路工作电压如TA7358为1.6-8v都能正常工作,4节充电电池不是充电问题,而是肯定有一节先没电,此时还能工作那这个电池将过放电。所以电池组都有保护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集成电路工作电压如TA7358为1.6-8v都能正常工作,4节充电电池不是充电问题,而是肯定有一节先没电,此时 ...

    个人认为设备工作电压确实不能随意改变。 一台收音机的组成也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能只考虑到个别元件的工作状态。就比如这台9700DX,除了IC芯片,在fm波段,还有一级预中放应用了晶体管;短波有二次变频,应用了一些场管。这些在管子的状态在设计时应该都是从额定电压6V的情况下设定的。电压的轻微波动可能影响不大,降低太多时,虽然仍能工作,但性能肯定是有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想法,只是描述的不够精细。

有镍氢电池,也有磷酸铁锂5号电池,包括占位桶,但我一直用4节镍氢电池代替干电池感到很好、很方便,用完即充电,没有发现4个电池性能有不同的问题,我用的是ENELOOP电池。

网友E:
标记下楼上的“磷酸铁锂5号电池”,谢谢

网友:
9700dx性能不错,就是声音比较硬。我一直用碱性电池。改了,这个收音机将来只有丢掉的份了

网友F:
如果使用二节18650,然后通过电压变换电路,会不会产生干扰,影响收音机听。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如果使用二节18650,然后通过电压变换电路,会不会产生干扰,影响收音机听。

两节18650塞不下,一节都很勉强,需要大肆破坏壳子,里面的电路板有限制。至于会不会产生干扰,要看您的降压方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两节18650塞不下,一节都很勉强,需要大肆破坏壳子,里面的电路板有限制。至于会不会产生干扰,要看您的 ...

我是改造能收电视伴音的那个型号,原设计是一号电池四节,降低用 淘宝卖的45**什么什么芯片的电路,会有干扰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是改造能收电视伴音的那个型号,原设计是一号电池四节,降低用 淘宝卖的45**什么什么芯片的电路,会有 ...

淘宝卖的45** 那是开关型的DC-DC降压电压电路,对收音电路会有一定影响,特别是靠近收音机电路板时。
建议使用AMS1117等性线电源IC来做降压稳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电压有点高……

凭经验,电压略高问题不大。其实普通1.5V新电池电压是高于1.5V的。大动干戈容易破坏收音机的结构。可能会得不偿失。

网友:
一直用2节锂电池。但由于没有保护电路,不能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标记下楼上的“磷酸铁锂5号电池”,谢谢

给个名称:德力普 磷酸铁锂电池5号900 铁锂充电电池3.2V

网友:
电压高点根本没问题。我试过把一些3伏的收音机改为9伏,大多数也能工作。
何况烧了也就换一片几块钱的集成电路。

网友(2020-08-18):
还是用手机的锂电贴在机子背面好,容量大,耐用,也做到了废物利用,有利于环保。

网友:
9700DX改锂电没必要,四颗碱性电池可以用好久的,要改怎么也得改PL600,那才是耗电大户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收音机,效果如何?灵敏度咋样?能收电视伴音吗

不能收电视伴音,灵敏度不错TA7358+LA126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卖的45** 那是开关型的DC-DC降压电压电路,对收音电路会有一定影响,特别是靠近收音机电路板时。
建 ...

我也用AMS1117低压差稳压做过用的2串锂,降到6V给老晶体管收机用经实践对中波、短波完全没有干扰!由于电压足效果相好!至于德生9700DX改锂电池还真没做过,主要是机壳有限不能用1865锂电就没意思,我到改过德生BCL-3000收音机该机到手时没有声音,经检查功放坏了,本想换功放块一看这么大个机壳不好好利用一下可惜了!找出原来买的3串锂电12.6V,大小刚好与4只大电池体积差不多,刚好能放下就用这个!功放本想装一个但考虑到体积就,买了一个数子功放,把BCL-3000交流供电系统拆了加个LM7806给收音机用(找到原机控制开关6V稳压只给时钟和开关按钮用,按下开关由继电器控制12.6V给功放板供电!又加了个MP3播放器也用继电器控制转换音频输入!放MP3声音大!高低效果相当好!

网友(2022-10-14):
关于R-9700DX供电,我的做法是这样的:
9700DX的前级是电源通过一个二极管再串联一个电阻进行供电的,因此我用了一个HT7133的稳压IC进行替换,功放用的CD1622直接最高8.2V供电也许有危险,但是问题不大,我用了两个14500锂电池(倍量的850mAH电池)和两个14500占位桶进行供电,用过一段时间了,没有出现啥问题。
使用干电池的时候,电压低于0.9X4=3.6V,HT7133也能勉强工作,影响不大。
我认为是比较合适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I:
顺便说一下,刚拍了一台三洋9994收录机(尚未收到货),用8节1号电池。我打算用8节倍量1号充电电池串联使用 ...

建议用3节18650或26650锂离子电池加保护板串起来,应该能放入原来的电池盒,那要比镍氢电池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顺便说一下,刚拍了一台三洋9994收录机(尚未收到货),用8节1号电池。我打算用8节倍量1号充电电池串联使用 ...

朋友豪啊,几千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I:
18650电池容量一般在2500毫安时左右,26650最大的有5500毫安时的,而倍量1号充电电池镍镉电池容量为5500 ...

镍镉的不谈,镍氢1号电池好像没有10000mAH的,不要被它标注的数值给懵了,具体是多少我没去详细了解;电池串联多没有串联少的好,性能不好的概率高,如果真用镍氢电池好的1号电池不便宜,我买ENELOOP的5号电池也要16-20元一节。

网友:
引用 网友I:
顺便贴一张绿包电池的照片,供参考。

说明一下,这个电池的包装确实很简陋,正极周围的白色圆片都没有压 ...

德力普的5号镍氢和磷酸铁锂我都买过,7号的镍氢也买过,用后那铁锂电池还好,镍氢的那种彩色封装的差点,容量也小,银色封装绿色花样、正极涂黄的比较好,7号电池也是,德力普镍氢电池的自放电不大,但还是要注意检查,避免过放电损坏,与ENELOOP电池还是有差别,但价格要便宜多了。

网友:
太复杂了吧、、

网友:
PL600,两节锂电直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