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旧电饭锅烘烤变压器

楼主(2019-05-21):
绕制好了几只电子管用的变压器没有作浸渍处理,只因没有烘烤设备一直放置。直到有一天看到墙角弃置的500W电饭锅,一时突发奇想,何不用它来处理一下那几只变压器,想法出来手段跟上,把变压器浸好漆(1053绝缘漆)置于锅胆内,上电,先把电饭锅置煮饭档,快速加热至跳档保温,以后就不用管它,经24小时取出测试,绝缘合乎要求,漆色靓眼,大功告成。用电饭锅来烘烤变压器不用耽心温度控制问题,它的保温档温度正好合适,只要撑握烘烤时间就行。

网友:
好办法,真是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好办法,浸漆烘干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A:
浸漆可以用高压锅,将变压器与漆置于容器内,一起放入高压锅,用一自行车胎气门,倒着装入高压锅。用抽压缩袋的气筒,从气门孔抽气,变压器里的空气会跑出来,漆会进入。保持一段时间负压,打开安全阀,开锅即可。

楼主:
这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关键是得有抽气筒。我用的是先把变压器用电饭锅加热到80摄氏度以上保持一段时间以除湿而后浸泡到绝缘漆里的浸渍方法,绝缘漆遇变压器高温流动性大增,然后翻着个地浸漆以排除气泡直到浸透。

网友:
嗯,是个办法。
先前绕了个曲线锯转子,就是用电饼铛加热一夜,寖漆后又烘干一天,效果良好。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浸漆可以用高压锅,将变压器与漆置于容器内,一起放入高压锅,用一自行车胎气门,倒着装入高压锅。用抽压缩 ...

我试过高压锅密封圈一会就被绝缘漆融化了!!软绵绵的密封不了漏气!!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2019-10-17):
好方法,我还想利用厂里的烤箱,但是有保安,拿进来容易,拿岀去要费口水

网友:
好办法,改天有需求试试

网友C:
可用调压器调低初级电压再短路次级绕组(短时间),待变压器发热后(不可长时间,须人为监视)或用电饭煲烤箱烤热整个变压器后再投入到绝缘漆中,这样可赶出线包及铁芯中的气泡,待没有气泡冒出时,提出变压器沥干绝缘漆,再用烤箱烤干,这样简单处理效果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高压锅密封圈一会就被绝缘漆融化了!!软绵绵的密封不了漏气!!

老兄,带密封圈的锅是不能用于这个操作的,要用 废置的 老式锅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用调压器调低初级电压再短路次级绕组(短时间),待变压器发热后(不可长时间,须人为监视)或用电饭煲烤 ...

说的是,浸漆前先干烤,电饭锅跳档后保持一定时间,约二十来分钟再次加热至跳档才能浸漆。

网友(2022-11-06):
    高压锅的密封圈不能封负压,我在想把不锈钢高压锅内胆用一块瓷砖(最好是厚钢化玻璃)盖上,用桌垫那种厚PVC剪个密封圈,锅旁边钻个洞,加不锈钢药水反向锡焊个气门芯,然后用抽衣服的气筒抽气,锅用某泊尔的,反正那个含锰不适合用来煮饭,整套不过十几块钱就实现了抽真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浸漆可以用高压锅,将变压器与漆置于容器内,一起放入高压锅,用一自行车胎气门,倒着装入高压锅。用抽压缩 ...

想当然了吧?高压锅密封圈是C型口向内的结构,只可以内部气高于外部气压,不能做到内部气压低于外部气压,从锅内抽出多少气,密封圈就放进多少气,哪来的抽取变压器内的真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