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养生壶烧水不能烧开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5-21):
家里的养生壶用了两年多了,大多时候都是用是烧水的,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烧到80度左右就不再加热了,拆开看了一下也没发现有坏的地方,大家帮忙把把脉看那里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A:
可能是那个过热保护的温控器有问题。

网友B:
主温控器(95度的)不灵了,换新的试试。

网友C:
热敏电阻阻值发生了变化,位置在发热盘两个接线柱中间那里,发热盘旁边那个突跳式温度保险是防止干烧的,温度值可能是120度左右,这个没有坏不要去管它。如果不打算换热敏电阻,就在底盘上热敏电阻输入那里并联一个合适的色环电阻就行,就是那两根蓝色的细线插头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烧开了不就成了一般普通的开水壶了吗?还能叫养生壶吗?

烧水功能跟普通开水壶一样烧水烧到100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那个过热保护的温控器有问题。

请问那个是过热保护的温控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壶底与壶座接触不好,四线中二线加热,二线控温。

一开始也以为是接触不好,用酒精清洗了一下还是老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温控器(95度的)不灵了,换新的试试。

谢谢!!!请问那个是主温控器??能在图片上标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敏电阻阻值发生了变化,位置在发热盘两个接线柱中间那里,发热盘旁边那个突跳式温度保险是防止干烧的,温 ...

谢谢!!请问并联多大的电阻合适??电阻功率多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那个是主温控器??能在图片上标一下吗?

其实6楼已经告诉你传感器的位置。用你的图片编辑一下,貌似红圈中元件。
你量一下此元件的电阻,正常值约100K......
我曾经修过一个无法正常工作的豆浆机,原因也是传感器变质。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578458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那个是主温控器??能在图片上标一下吗?

加热底盘上那个圆的黑的就是95度主温控器,应该上面有字95,那个旁边矩形的是防干烧过热保护器,120度断开。时间久了,哪里都可能失效不灵。至于电路板可能就是控制时间的。    主温控器负荷最大,触点频繁开闭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6楼已经告诉你传感器的位置。用你的图片编辑一下,貌似红圈中元件。
你量一下此元件的电阻,正常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底盘上那个圆的黑的就是95度主温控器,应该上面有字95,那个旁边矩形的是防干烧过热保护器,120度断 ...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并联多大的电阻合适??电阻功率多大??

你最好去马云家买几个热敏电阻吧,三只8.8包邮,看你在论坛除了问几乎没有维修经验,还是换件吧,搜索“电水壶热敏电阻”

网友G:
把壶内温控器(那个小包包)上面的水垢清理一下再试试,不行在搞!

网友:
温控器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把壶内温控器(那个小包包)上面的水垢清理一下再试试,不行在搞!

温控头被水垢包住,是水一直费腾不断电,他现在是烧不开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热底盘上那个圆的黑的就是95度主温控器,应该上面有字95,那个旁边矩形的是防干烧过热保护器,120度断 ...

这种壶没有95度温控器,是热敏电阻感应头,主板上是可控硅负责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控头被水垢包住,是水一直费腾不断电,他现在是烧不开水

错!你自己在仔细想想!控温头和发热盘连在一起 水垢抱住绝缘 它感受不到水的温度只是发热盘在发热所以水没开 他就测试发热盘到95度了 就断开了!明白不!

楼主:
谢谢各位,修好了,是120度的温控开关坏了,本地买不到120度的买了一个110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修好了,是120度的温控开关坏了,本地买不到120度的买了一个110度。

110度也可以,有水的情况下很难烧到110度,壶内探头上有没有水垢?验证一下楼上的朋友说的有水垢烧不开水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0度也可以,有水的情况下很难烧到110度,壶内探头上有没有水垢?验证一下楼上的朋友说的有水垢烧不开水 ...

温控开关跟热敏电阻在发热盘下面跟本就接触不到水,所以跟本就没有水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错了,养生壶里的温度探头是和水接触的,不然怎么探测水的温度?看图,上半部分就在壶里面~

我只针对我这个养生壶来说,我这个发热盘开有个孔的,发热盘的另外一面的面是不锈钢面,温度探头通过发发热盘的孔跟不锈钢面直接接触的,温度探头不带螺纹的是靠上面那块铁片压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