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的交流回路

楼主(2019-05-21):
关于单端胆机,每一级放大后的信号交流回路应该以什么位置作为参考点?是信号源?本级?还是电源?如果胆机不连接入信号时,电压级因麦克风效应或别的干扰等因素感应到的噪音信号,经放大后的交流回路如何分析?

网友:
朋友,你进错了房间,你的门牌号是〓电子管技术区〓!

网友:
请移步到〓电子管技术区〓!

网友:
在电子技术领域,有一种参考点叫做地电位。

网友:
一般以电源主滤波 电容的负极为地电位参考点,也就是与底盘接地的连接点。
每一级放大电路的接地点集中在一起,一般是阴极电容电阻的结点。
然后把各级接地点分别连接到“地点位参考点”。

网友:
  在分析交流回路时,电源的滤波电容和退藕电容,都视作交流短路。也就是 实际 你把电源正极或者负极看成参考点都一样。

楼主:
在分析交流回路时,每级的退偶、滤波或旁路地的焊点只是其回路的必经之路,并不是交流回路的终点,我之浅见认为应该以信号源负端为终点。

楼主:
由此可见信号线及机内信号地焊接工艺的可靠性是相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