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台电脑上,如何同时使用内网和外网

楼主(2019-05-21):
请教老师,在一台电脑上,如何同时使用内网和外网,可不可以使用二个浏览器来切换,谢谢

网友:
给你一个设软路由的方法,你首先要看看2张卡的端口号(用route print命令),也就是(if)后面的这个数字,第1段IP是2张网卡的地址段,第2段是子网掩码,第3段是对应网卡网关,然后把这段代码另存为*.bat的文件,最后用管理员身份运行就可以了,有几张网卡,就需要写几段。这样你就不用2张网卡切过来切过去了,直接可以同时访问玩网和局域网
route -f
route -p add 20.0.0.0 mask 255.0.0.0  20.0.0.254 metric 20 if 11
route -p add 0.0.0.0 mask 0.0.0.0  192.168.1.1 metric 25 if 14
route -p add 0.0.0.0 mask 0.0.0.0  192.168.1.1 metric 23 if 15
pause

网友:
楼上有人说的对,局域网通了,再给加上外网的网关和dns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二楼的情况,你就别折腾了。不是你上不了外网,而是防火墙设置外网访问限制了。除非你绕开路由器。
或者你电脑上插USB上网卡,然后利用手机的流量上外网,也可行。但,这肯定会违反你单位的规定的。
有的单位,连USB端口都会锁的。

楼主:
谢谢,就是看不懂

楼主:
有2个网卡,就是要关闭一个,然后启动一个,太麻烦了

网友:
看你的 内网是啥网, 小心请喝茶,放长假!

楼主:
内网是局域网

网友:
我们都是先组局域网,再连接到外网,就可以了。
如果想要分开,只能用双网卡了,当然用两根网线,用哪个就插哪个也可以。

网友:
最简单的,在论坛里买个k2路由个器,刷高格固件,双wan口的,这样就搞定了,不用切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关闭,两个都开着,上外网的网卡设一下默认网关和DNS,内网的网卡不设置这两项,以前做开发一直这样 ...

谢谢。如何操作,

网友:
内网和外网本来就可以同时访问啊,想访问外网(的 Web 服务器),浏览器就写外网的 IP 或域名,比如

http://www.crystalradio.cn

就是矿坛域名,浏览器写这个就访问到了矿坛。

要访问内网(的 Web 服务器)浏览器就写内网(Web 服务器)的 IP 或域名啊,比如我这里,左边就是 5810 网关的 IP,右边是波波的域名,这俩显然都是内网仪器。浏览器可以同时访问它们,除了物理上矿坛在不知道啥地方,网关和波波在我身边,又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楼主是不是有什么非常高级的应用没有说清楚?

网友:
内网和外网可以同时访问,而内网可能会分为不同的网段,需要配置路由才可以访问不同网段的内网

网友:
没看懂楼主说的内网和外网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本地局域网,直接访问就可以。。。

网友:
你这需要安装一块独立网卡,而且还要接网线。。。独立网卡的网址要设置好

网友:
这个确实问的有点问题。内外和外网本身不冲突。首次pc通过路由把多个pc连接一起,完事过行为管理,完事连接外网。你这个想要问的是不是外网和内网不在一个网段?

网友:
单位的财务,每人两台电脑主机,一台连内网,一台连外网。但是用一个转换器共用一套键盘鼠标显示器,想开外网,用A主机。想看内网,用B主机。上班开两个主机,互相不通的。

网友:
加个支持双网段的路由。

网友:
对于单机,需要用两个网卡,一个连接外网,一个连接内网,再设置好路由,就可以了。不过,对于内网的系统来说,信息泄漏的风险实在太大,太不安全。从信息安全的角度上讲,禁止内网的专用机器上外网。

网友:
两个网卡可以,但是要手动修改路由表,内网ip跑内网的网卡,其他数据跑外网的网卡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
两个网卡可以,手动变更二个网络

网友:
我也想这样弄,家庭使用,留下脚印~~~

楼主:
谢谢老师
route print,怎么一闪就看不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route print,怎么一闪就看不见了

运行完就自动退出了,应该打开命令提示符,在里面执行就能看到输出

网友:
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得慢慢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网卡要同时在线的话,只能设置一个网关。也就是说内网网卡网关必须去掉

谢谢帮助,如何设置,是说详细一点,

网友C:
31楼 正解

route add 内网网段  mask  内网子网掩码 内网网关  -p

网友D:
再根据我给你的路由设置的样板改,另存为*.bat 的文件然后用管理员权限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助,如何设置,是说详细一点,

看上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31楼 正解

route add 内网网段  mask  内网子网掩码 内网网关  -p

谢谢老师,

31楼 正解

route add 内网网段  mask  内网子网掩码 内网网关  -p

route add 在哪里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31楼 正解

Win + R

打开运行

输入 cmd  回车

在新打开的 DOS 窗口里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根据我给你的路由设置的样板改,另存为*.bat 的文件然后用管理员权限运行

谢谢你最先给我帮助,就是找不到那个文件,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最先给我帮助,就是找不到那个文件,谢谢了

你需要自己用文本编辑器编写这个文件,我在帖子里面已经把样本给你了,你编好后就另存为一个后缀名是bat的文件,然后用管理员权限运行就可以了,或者你把你的网卡的端口号给我,但要确定那个网卡是接外网那个接内网,各自的子网掩码和网关,我帮你编好

网友:
很多方法,不知道哪个适合你,一,双WAN口路由器,一个外网,一个内网,你的电脑网卡随便填一个内或者外。二,楼上有人说了,写静态路由表。三,双网卡,分别填内外IP,连接各自的路由

网友(2019-06-22):
这个需要提问吗?有路由器,就同时有局域网和互联网了啊

只不过,家庭局域网的IP地址基本设置成192.168.1.XXX,而且路由器设置成自动获取,然后路由器拨号上网,就可以了呀,无非公司里用的可能是固定IP地址而已。

一般无网络安全要求的小公司,按家庭局网这样搞就行了,有网络安全要求的,特别是有等级保护要求的,需要内外网隔离,绝对不允许内外网混用。

楼主如果是在有网络安全需求的部门或公司工作,千万别瞎搞,出事要坐牢的。

网友:
机器双网卡就行

网友(2020-01-14):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最先给我帮助,就是找不到那个文件,谢谢了

看上图,根据上图的提示设置相应的软路由,最后一段“端口号”是每一个网卡在系统中的硬件端口,前面的网络IP和网关是根据你的网卡连接的网络来确定的,有几张网卡就射几条,记住格式不能变哦。
route -f
route -p add 20.0.0.0 mask 255.0.0.0  20.0.0.254 metric 20 if 11

网友:
Win7的系统二楼的方法就行(内网不通过路由),我弄过,不用双网卡。
还有一种就是要访问Internet过路由,内部办公网也过路由,我是写了个程序切换的。

网友:
后来的第二种情况我记得Win7也可以直接设置,在IP的高级属性里给单网卡设置两个IP,两个IP设置不同的网关和DNS就可以。
这个我印象中是成功的,为防止拍砖不懂不可以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