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做北极兵老师的中生代

楼主(2019-05-21):
最近某PCB5元5张全国包邮 便翻以前看过的帖子里有画好的板子的,然后就发现了Booooby老师画的“中生代”,喜出望外,立刻打板,于是有了本帖。
北极兵老师原帖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47229-1-1.html
Booooby老师原帖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48106-1-1.html

有事,占位一会再编辑。

楼主:
时间稍微一长,一楼就不能编辑了,占楼继续

板子文件原帖: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63632

打板收到后,很快找齐原件,动手安装。
仔细看过才发现,lay6按默认参数转gerber后,打的孔都非常小,只好自己拿小电钻全部重新打一遍。
按丝印安装,功放部分,通电调试。意外的是,很快8550就烧毁了。。。
排除安装错误后,仔细读图对比板子,
原帖中的如下图:

和电路图仔细对应后,才发现老大把8550和8050丝印标反了

特别给用Booooby这个板子的朋友们提醒,安装的时候注意。
后来Booooby在《动手,也来制作北极兵老师的中生代直放机》的帖子中发出来的预览图是正确的。看来老大做了修正,我发现的迟了。
这个是正确的图:

重新正确安装后,按北极兵老师帖子中提供的方法
因手头管子放大倍数都在300左右,所以Q2,Q3均添加了10K下偏置电阻,很快调试好中点电压。

手拿镊子碰C11,喇叭有很大的噪音,功放正常了。
时间不早,明天再续。

另求教老师,lay6转gerber时,怎么设置孔的大小?都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不用转gerber吧?我是直接把LAY6文件发给厂家的,没有发现孔小的问题。

楼主:
接昨晚,继续
安装好功放后,接着安装7642,过程不表。
用20K电位器串联3K电阻代替R5,接好磁棒和可变电容后,就能收到台。
主要说下调试:
北极兵老师说:用20K电位器串联3K电阻代替R5,调台收听一个本地强台,调整电位器使声音最好,音量最大,测量总电阻,用固定电阻焊到电路中。
如法炮制后,测试收听,强台覆盖的现象非常明显,调台范围很大,不尖锐。
看到前级考毕兹电路的神奇作用,想着会不会有明显的改善
于是安装了该部分电路。
依照北极兵老师的方法:
最后调R2,用47K电位器和3K串联代替,电位器调至最大值,收听高端一个较弱电台,调电位器至使声音最大但不静音,再调台,检查整个频段有无静音点或失真大的电台,如果有,则微微调大电位器,反复两次,用固定电阻焊入电路。
在调试时遇到了问题,就是本地只有两个较强的电台,选1个高端电台,调到声音最大。
试听时,发现考毕兹电路工作后,调谐会尖锐好多,强台相互覆盖的地方,到了对方频率时立刻就变成了对方的广播,不是大合唱了。

第一次调试就这样,算初步结束了,但效果不是很理想。

楼主:
接楼上继续
这是第二次调试时的照片,之前安装的时候没有拍照,所以前面的帖子都没图。。。
经过了一次粗调,回头来学习之前的调试为什么效果不好,看到了北极兵老师的提示:
中生代直放机的三部分电路,其对收音机性能的贡献,WRB:TA7642:OTL约为3:4:3。所以忽略哪一部分都不会有好的效果。
于是整理思路,回头重新调试一次。
我使用3.7V电池,充满电测量约4V,中点电压在1.9V。
OTL工作点测试正常,这部分可以肯定差不多了。
TA7642的调试是重点,翻到了这个帖子
http://theradioboard.com/rb/viewtopic.php?t=2791
其中说到TA7642的工作点约为0.6-0.9V。
第一次调试时,用20K电位器串联3K电阻代替R5,调试最后的阻值为15.6K。
这次断开WBR部分,重新调试,试了几次,发现调电位器到某个点就发生啸叫了。
发现了这个点,按下面的思路重新调试:
将可变电容调到高端,调电位器从最大阻值往小,到发生啸叫了,往回调一些到啸叫消失,接收高端的广播,微调至声音清晰洪亮,测试接收其他电台,感觉选择性比第一次有明显的提高。
最终测得R5的阻值5.6K,7642的工作点电压为0.92V。
重新接入WBR电路,按照北极兵老师的方法再次调试,找到静音点往回调,到声音清晰洪亮。遗憾的是,没有高端弱台,强台调试的,但总体效果已经有一点点商品机的味道了。
但对比了北极兵老师的视频,效果依然要差好多。
至此第二次调试结束。
才明白北极兵老师划出的重点:  WRB:TA7642:OTL约为3:4:3

收听效果录像后面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转gerber吧?我是直接把LAY6文件发给厂家的,没有发现孔小的问题。

JLC我传了LAY6文件,系统不支持,客服说要转gerber

网友B:
建议楼主再试一下LTM455+7642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再试一下LTM455+7642的电路。。。

感谢Booooby老师支持,请问是这两个图嘛
比“中生代”效果如何?

原帖地址: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04431

网友C:
严谨、细致,条理清晰的学习方法,暴露了老师的深厚积蕴,如清泉般涓涓细流娓娓道来,令人耳目一新。老师,不是积分能代表的。给楼主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谨、细致,条理清晰的学习方法,暴露了老师的深厚积蕴,如清泉般涓涓细流娓娓道来,令人耳目一新。老师, ...

惊动大神到来,大神的评我价实在惭愧,儿时没条件玩,现在难得偷得片刻闲暇,自娱自乐,贻笑大方了。

这个电路确实优秀,本地有2个强台,到夜间还能收听额外的3个弱台,商品机都仅仅能收到2个强台。

3个弱台中,能确定的是西安的广播,从地图上量下,我们到西安的直线距离300KM以上,这样的效果着实令人激动。

实在还要感谢大神设计这个电路。

楼主:
这两天又陆陆续续调试了几次,把主要的情况分享一下。
上次调完后,还存在明显的问题:有一个强台影响了三分之一的频段,另外没有找到高端弱台。
于是决定还是调整一下频率覆盖。
由于没有仪器,之前因为覆盖到了本地的两个强台,所以没有调整。
没有仪器就只有粗略的调,先用汽车上的收音机确定了两个强台的频率,中央台756,甘肃台873。
然后根据两个台在可变电容的位置确定出高端和低端。发现873已经在很高端了。参照中波的频率范围526.5 kHz – 1606.5 kHz,于是减少磁棒线圈的匝数,调整到873在可变电容的中间偏低端一些的位置。可粗略认为基本覆盖大段。

调完频率覆盖,磁棒线圈匝数少了10多匝,整个机子都不在状态,于是断开WBR部分,从7642重新调起,经过几次的调试
发现从啸叫点往回到声音清晰洪亮的位置,强台也能在小范围内调谐,不霸占频段了,7642的选择性也表现的相当不错了。

之后接回WBR电路,在高端真就收到了弱台,广播中播报的频率是大约是1018,依照北极兵老师的办法,调整到清晰可听。在试着收其他台,在1018以上还收到了1个宝鸡新闻综合广播。756以下的低端也收到了一个弱台,没有长时间听,还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台,什么频率。

至此,存在一组矛盾,电台声音大的时候,有噪音,调谐尖锐,必须非常慢,稍有不慎就过了,常常需要多次才能精确找到台。此时调WBR电路,基本再没有什么进步了。
回头来调7642到从啸叫点往回到声音清晰洪亮的位置,再往回调一点点,再调WBR到效果比较好,声音会比之前小点,噪音也小了或没了,调谐点变大了。到噪音基本消失,声音会比之前小很多,调谐点就不尖锐了,灵敏度也比之前差了好多。
感觉总体效果的把握到此就完全依赖个人体验了。

至此调试基本结束。
回头反思,才多少品味出北极兵老师划出的重点:  WRB:TA7642:OTL约为3:4:3中的7642之所以占4的奥妙。

网友(2019-07-04):
引用 楼主:
感谢Booooby老师支持,请问是这两个图嘛
比“中生代”效果如何?

这虽然也是一种探讨,但依然是超外差式,与直放式是两个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