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CT-S220卡座机芯线圈不动做

楼主(2019-05-21):
请教大虾,小弟新入手一台先锋CT-S220卡座,机芯线圈不动做,电机运转正常如何检查?小弟找了一个先锋330图纸,其中未找到线圈位置,只找到电机了,如图。

网友:
既然电机会转,那应该是机械传动部分的问题,电原理图上是看不到传动机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线圈没有开路,再检查机芯开关。这个线圈是电磁铁,是转换机芯的工作状态的!

用万用表量了,线圈是通的,手动拨可以改变机芯状态,现在就是线圈不动作。电路图没找到线圈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有标啊~

知道了,谢谢大虾指点,我查一下!

网友B:
再检查一下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检查一下驱动电路

这个图纸不是220的图,请大侠帮找一下!

网友(2022-05-27):
8脚接的不是吗,3脚是公共头

网友:
量下看看有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