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这样认为对不对?

楼主(2019-05-22):
只要把交流多极管接成三极管,就可以工作在调频(实际应该叫超短波)、短波和中波广播频率段内?

网友A:
不一定,看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看具体型号

常见的6a1,6K4,6n1,6p1,乃至6E1,6e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看具体型号

看管子的工作频率?就像晶体管有高频低频之分?

网友: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一般情况下是不行的,调频到百兆,要求比较高了,需要专用的高频管

网友C:
高频电路要用灯塔管、橡实管等高频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电路要用灯塔管、橡实管等高频管。

业余都用6K4.6n1.6j1做超再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管子的工作频率?就像晶体管有高频低频之分?

像6E1 6E2这种猫眼,再怎么连接,想用它做超短波的超再生接收,估计够呛。电子管的分工比晶体三极管细致多了。什么管做什么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业余都用6K4.6n1.6j1做超再生呢,,,,

那个仅在百兆以下的频率,有用在150兆赫以上电路的实例吗?
大部分电子管的工作频率都在百兆以下,在200--300兆赫以上工作的是专用的电子管,结构上有所不同。

网友:
6n3/6n1(多用管)做高频头很好的。

网友:
用作电视机高频头的电子管如6N3;6N11看结构可发现一个特点,就是都为三极管,且阴阳极距离很近.所以多極管工作频率要低,当然工作于超高频的行波管因工作原理不同,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使用6J1,6J2这样的电子管即便五极管接法也能工作于调频,与这些电子管体积较小有很大关系。不是所有电子管都能接成三极管到高频工作,不信你搞一个大八脚电子管试试,并不容易提高工作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