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xp以及win 7、win10系统的电脑总共可以带多少块硬盘?

楼主(2019-05-22):
假设一个主板上面有8个sata2插槽,然后有8个usb2.0接口,2条PCI插槽,3条PCI-E 1X,能不能把所有这些插槽和接口都挂满硬盘?PCI用转接卡带上串口硬盘。这样算下来,每个接口的硬盘最大只能多少G?
请分别winxp以及win 7、win10系统论述。
主板就以华硕P5QC为例。

网友:
现在的W7W10操作系统功能强大,这些小问题无需考虑,请放心使用就可以~~!

楼主:
主板就以华硕P5QC为例。

网友:
只要你的电源马力大。

网友A:
历史上盘符只有26个,超过了就挂了,不知道现在有什么限制。哪位大哥挂满各个口再多分几个区试试,给大家反馈一下。

网友:
P5QC,是775接口的板子吧?LZ要搞NAS吗?

网友:
使用raid阵列卡的话,应该可以支持非常多个。但是大于2t分区要用gpt分区。xp不支持

网友:
理论可以一个分区一块盘
不过BIOS会显示不出来  硬盘塔就是这么玩的
系统可以显示到Z 软件可以显示到AZ  (C D E排完就是AC AD AE 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历史上盘符只有26个,超过了就挂了,不知道现在有什么限制。哪位大哥挂满各个口再多分几个区试试,给大家反 ...

默认的,磁盘管理器会给卷分配一个 LETTER,但如果你不喜欢或有特殊需求,或者干脆只是 LETTER 不够用,Windows 也可以将分区 MOUNT 到一个路径上。比如你有 100 个卷,你可以把它们依次 MOUNT 到 D:\MultiDisc\Disc001,D:\MultiDisc\Disc002,D:\MultiDisc\Disc003...D:\MultiDisc\Disc100,这样就不存在 LETTER 不够用的问题了。

将卷 MOUNT 到路径:

DISKPART> help assign

    为带焦点的卷分配一个驱动器号或装入文件夹的路径名称。

语法:  ASSIGN [LETTER=<D> | MOUNT=<PATH>] [NOERR]

    LETTER=<D>  分配给卷的驱动器号。

    MOUNT=<PATH>

                分配给卷的装入文件夹的路径名称。

网友:
我带过6块  越多越卡现在只用了两块   一块系统  一块储存win10

网友:
挂那么多干嘛?做数据仓库?那买一个成品的就行了,我说能装10个2t的,那为什么不去装5块4t的,我以前也有这个想法,想把一堆小旧硬盘用起来,最后发现,不如买个大点新的。

网友:
主板太老,要插第三方存储控制器的话理论上不能超过三块。bios 无法识别。

网友:
系统没有限制硬盘数量,限制硬盘数量的是硬件,系统只是限制了单个分区的大小。

网友:
理论上,一台计算机支持的硬盘数量肯定时有限的;但是相对于个人的财力和能力来说是无限的;在你有限的接口上都接满都没问题;

按盘符分配来说,每加一块硬盘或一个分区,系统会自动分配一个盘符,如:D: 。我猜想最大的硬盘或分区数量可能是到 Z:。由于历史原因,A:盘和B:盘已经分配给软驱了,所以系统最多可能支持24个硬盘或分区;但后来出现了USB, 最初的USB又说最多支持255个设备;现在的USB3.0是什么情况我不知道;所以,我也想知道;超过24个之后是怎么分配盘符的,要么做试验,要么打听微软;要悄悄地啊,小心特朗普封杀你;

网友(2019-06-22):
无数个!随便扩展,只要你的电源够大。没有这么玩的!

网友:
有一种东西叫阵列柜,一柜子硬盘

网友:
一个很旧的主板  6个sata口 加个4口阵列卡 共10个硬盘  win7  每个盘2t 共20t的电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历史上盘符只有26个,超过了就挂了,不知道现在有什么限制。哪位大哥挂满各个口再多分几个区试试,给大家反 ...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37962807?from=search&seid=4478752171658407028
空降到3分3秒处

网友:
各个扩展槽都挂硬盘,估计不是操作系统的事情了,就是BIOS也通不过,资源分配会有冲突,无法工作了。

网友:
这么想的 和要这么做的 有什么作用啊 试试主板的承受力 吗